效果不好的二管机

楼主(2013-01-27):
。输出变压器没装,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两个焊点接上600欧的耳机!现在只能收到一个台!

网友:
PCB 做的不错,2管机,我这里能收4个台左右。
有本地台信号太强覆盖了。

网友A:
电路挺好,只是你没调好机器,天线线圈的位置在磁棒中间才能拉统调的话,说明线圈圈数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挺好,只是你没调好机器,天线线圈的位置在磁棒中间才能拉统调的话,说明线圈圈数偏少。。。。。。

线圈本来不是在中间的,拍照的时候移位了!用的是成品线圈!磁棒线圈人体感应很明显!

网友B:
lz线路板做得不错
提个新手经常忽略的问题,焊接前一定检查元件好坏,特别是老管子老电解。很多老锗管的穿透电流很大,效果很差。
另外建议找个收音机比对一下,看看你能收到的那个台频率是多少,同时比较一下两个机器的可边电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线路板做得不错
提个新手经常忽略的问题,焊接前一定检查元件好坏,特别是老管子老电解。很多老锗管的穿 ...

好的!继续捣腾!

网友C:
又用印刷板又用铆钉,会不会使它们间的接触容易发生不良,使接收效果打折?

网友:
印刷板加铆钉牢靠,反复焊铜箔也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用印刷板又用铆钉,会不会使它们间的接触容易发生不良,使接收效果打折?

我觉得也是,效果不会好,只可能坏

网友:
图中采用的再生方式,特点是再生强度容易调整,缺点是高低端电台的再生不均匀。
解决方法是,高扼圈可以用带有磁芯的中周骨架改绕,用再生电容控制低端的再生强度足够,然后调节高扼圈的磁芯来减弱高端的再生强度,使得高低端的再生强度大致均匀。

呵呵,其实我不懂,上面这段话是抄回来的

网友:
老图,锗管,来复再生机。

网友:
用变压器偶合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不错,支持DIY。
效果不好检查一下高频管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生接在天线端, 影响选择性, 并且影响频率覆盖, 容易偏移.

你那个高频扼流圈, 好像电感量不够.

是选择性不好!扼流圈用2.5mH的!

网友:
高放级工作电流正确吗。

网友:
二管机效果大部分都不好,可以选择几个有变压器的再生挽推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 不是2.5mh的, 象是uh级别的.

是2.5mH的!

网友:
可以使用舌簧耳机,效果不错

网友:
板子做的挺好,没看见再生回路的元件.再生对灵敏度选择性
非常重要.
建议,用细导线在磁棒上绕一两圈,串联在高频管的发射级做为
再生线圈.无再生可调换再生线圈方向.

网友:
保尔老师这线路板做得好啊,覆铜线路上打铆钉,我也正想这么干呢!只是板能够用老的布基纤维覆铜板就更好了。现在是买不到那种板的了。。。新机装好,祝贺一下,至于效果,慢慢折腾吧。

网友:
你的再生电路有问题,介入的太深了,再生线圈不能是整个调谐线圈。

网友E:
电路板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做的好。。。。。。。。。。。

这个是用油性记号笔画的!下面这块电路板是刀刻得!

网友:
先赞一下纯手工的线路板!
两管机最大的好处是解决了单管机灵敏度与音量的矛盾,谨慎建议高放管静态电流调到0.7mA左右,然后仔细调覆盖和再生,这种小电流调好再生灵敏度比较高,至于音量小就靠低放级补偿了。

网友F:
另外,首帖图上的成品高扼圈试用过,绕线圈数三四百电感量足够,但怀疑现在这种铁氧体磁芯高频性能不良,总之效果不好,高频电流过多的到达并通过了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首帖图上的成品高扼圈试用过,绕线圈数三四百电感量足够,但怀疑现在这种铁氧体磁芯高频性能不良,总 ...

经过反复调整,现在能收到3个台了!但还是不够理想!

网友(2013-12-08):
這機沒再生是不會好的。另今天能買到的鍺管有三分之二昊劣貨。你耍挑兩只高放大率低漏電率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选择性不好!扼流圈用2.5mH的!

沒再生選擇性必差的。建議加上。

网友:
高扼圈不对吧,这种小磁心我用0.07的线绕的鼓出来才700uH,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有C3就没有再生,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反复调整,现在能收到3个台了!但还是不够理想!

你的〝反复调整〞没有具体那一项.也没有具体音频听到.不知你调了什么.从整帖查不到BG1的电流

建议BG1管子C极负载电阻从2K改为1K. 这样高频增益会大很多.

BG1电流应在0.5--1.3mA内.取值小.高端放大好.取值大.低端放大好.音频放大也会提高

众多网友从照片上看到;你漏了再生电路.这不加上.效果没法提高.

另;有网友从你的机选择性不好.亦指出这是没再生电路的表征

如调再生调得细致.再生的放大量比管子本身的放大可能还要高

如没有小半可变电容.可以用线绕线的方法代替.先绕到有再生啸叫.然后减绕的圈数.减至整个频段没啸叫声为止

如再生在高/低端不平衡.再发帖讨论

如绕很多都没再生发生.对调磁棒次级两接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