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索尼ICF-7601,,故障原因找不出来。

楼主(2013-01-28):
    集成电路的27脚输出电压和电源电压基本相等,查外围元件没查出故障来。换了一个集成块还是这样,故障现象开机一瞬间有声音但失真,随即无声;电源电压降到2v的时候也能有声音,也是失真。

  哪位同学遇到过同类故障的帮俺出出主意,先谢过了!

网友:
看看C77,C78,C86是否漏电。
尤其是C86,C77.

网友:
是不是地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各处用于耦合和退耦的电解电容,或者全都更换,电压越高性能越差是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
‘相关问题可以去卡坛看看江湖大老的置顶帖,……’  。请问是什么‘卡坛’。谢谢!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出主意,低放部分的电容检查了,没查出什么问题。不知道和其它部分的管脚有没有关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出主意,低放部分的电容检查了,没查出什么问题。不知道和其它部分的管脚有没有关联。

C65.  C66.  C69.检查一下。23,24,25,26,27,28脚之间,电路板是否清洁,有没有漏电。

关键一个问题,你只测试了功放几个脚的电压,其他脚没测,不好下结论。

网友A(2016-09-02):
兄弟,你icf-7601收音机电路图能提供一份给我参考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icf-7601收音机电路图能提供一份给我参考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你辛苦了。。谢谢!

网友(2017-02-21):
现在看到这帖子,这种问题你查查3脚的电容。

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了。

好多年没接触这东西了

2010年之前,这IC的收音机,说出故障基本马上就能知道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最好将情况讲的仔细点,不如这款机器是自己一直收听的,或则是收来的。长时间不用等。你说的27脚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二分之一。这个电压很重要!希望通过检测手段来检修,不要盲目更换元器件。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楼上说的对,把电解电容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