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怎么得到的?是靠“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3-01-29):
答案:不是。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不是靠负载阻抗去和电子管内阻匹配得到的。这又是个基础问题。
首先,功率放大器可能的最大输出功率,是由电子管的屏极极限功耗决定的。这是设计时的第一要点,在确定静态工作点时不能超过屏极极限功耗。对于单端放大器,一般而言,四、五极管的最大输出功率是静态功耗的三分之一;三极管大约是四分之一。
其次,功率放大器可能的最大输出功率,受到失真度的限制。在设计放大器时,都会规定一个失真度指标,比如10%。所以多数时候,就把小于指标的输出功率,叫做“不失真功率”,再进一步简称,叫做了“输出功率”。
所以,我们在设计放大器时,不是首先要去考虑负载阻抗怎么去和电子管内阻匹配,而是要考虑怎么样才不会超过极限屏耗,进而考虑怎么样减少失真,最后才把设计出来的负载阻抗和电子管内阻比较一下,知道阻尼系数是多少。
实在讲,管子内阻对于输出功率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它影响的是放大器的阻尼系数,是音质。可是,在追求音质时,对三极管而言我们要做的却是尽力提高负载阻抗,使它高于电子管的内阻,最好为内阻的若干倍;对于四五极管而言,则是寻找一个合适的负载阻抗,使总谐波是真最小,这个阻抗一般为电子管内阻的十到几十分之一。
因此,不要把眼睛盯在电子管的内阻上,盯在想办法让负载阻抗怎么去和内阻相等或接近上,那会误导我们。

网友(2021-09-13):
那个叫老k的说的大致没问题,但是有些地方是完全错的。典型的教条化 和经验化。完全没有理解到本质。但是大体没多大问题。对于新手来说是很不错的解释 通俗易懂

网友(2013-01-29):
讲的很详细 希望版主置顶 免得以后还会有人发帖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回家上电脑好好看看/

网友:
顶顶,让更多人看看。

网友A:
后半部分没问题,前半部分的说法值得商榷。

帖子的标题“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功率理解为负载实际所得功率,没错吧?
“功率放大器可能的最大输出功率,是由电子管的屏极极限功耗决定的。”您说的这是特定管子所能输出的最大功率,这是功率器件本身的特性参数之一,而不是负载所能得到的功率。就整机而言,屏极极限功耗是决定放大器输出功率的一个条件,但它不是唯一的条件。
负载实际所得功率还要看负载和管子的匹配情况,您说对了,这确实是个基础问题。具体到音频功放来说,电子管是高内阻器件,而现在常用的扬声器的阻抗又非常低。在管子选定的情况下,如何让负载尽量多的得到这个管子的输出功率,难道不牵扯到阻抗变换吗?
阻抗变换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要尽量让信号源和负载尽量做到阻抗匹配吗?
不考虑信号源和负载的匹配情况,咱们还费力弄输出变压器干什么?将低阻喇叭直接做阳极负载不就行了?这么干的话,这个低阻喇叭能得到多少功率?

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您是从具体的设计角度来谈问题。但关于“基础问题”这一点,最好填些条件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功率指的是管子所能输出的功率,而不是负载实际得到的功率。要想尽量高效的得到管子输出的功率,绕不开匹配问题。

网友B:
可以理解这些理论。望前辈们能介绍些“阻尼系数”方面的理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半部分没问题,前半部分的说法值得商榷。

帖子的标题“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功 ...

我觉得阻抗变换的目的是,,,,通过变换,使喇叭的阻抗与电子管输出功率最佳时的阻抗相等吧。

别把原因与结果反过来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这些理论。望前辈们能介绍些“阻尼系数”方面的理论……

阻尼系数就是放大器内阻与负载阻抗的比值。比如功放管的内阻是5K,负载是10K,阻尼系数是2。当然这是很粗略的说法,整个放大器的内阻还有其他因素,但是对电子管来说,内阻的因素是主要的,对晶体管来讲,甚至是喇叭线都会对阻尼系数产生影响。
这个系数对音质有重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半部分没问题,前半部分的说法值得商榷。

帖子的标题“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功 ...

放大器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甲类、乙类等。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电路,屏极功耗都是最大输出功率的首要限制条件。在此条件下,再考虑使用多少电压,工作点放在哪里。
在确定了工作点和负载阻抗后,我们再谈论的负载阻抗匹配,就是指实际的负载(喇叭)怎么样通过变压器转换到我们所要求的负载阻抗,这样的一种匹配。

网友:
老K讲得对!

网友D:
我的理解:管子的最大输出功率是管子本身固有的,它由使用的电压,电流等因素有关,而电路中前后级之间的要想得到最大输出功率确实要求阻抗匹配,如6P1与喇叭之间阻抗匹配是用输出牛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管子的最大输出功率是管子本身固有的,它由使用的电压,电流等因素有关,而电路中前后级之间的要 ...

级间用牛耦合,依旧是为了获得“最佳负载阻抗”,当后级的输入阻抗和前级的设计负载阻抗相差比较多时,把后级的输入阻抗转换到前级选定的负载阻抗上。这和输出变压器和喇叭的关系是一样的。

管子的极限功耗是管子本身的工艺、材料决定的。但是运用到不同的电路里,它可以输出不同的最大功率,比如甲类与乙类。但是在设计时都是首先以极限功耗为考虑因素的。

网友:
讲得很精辟

网友E:
老K讲得对,电子管的参数决定了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然后才是阻抗匹配。在工作电压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用6P1通过阻抗匹配达到6P3P的输出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阻抗变换的目的是,,,,通过变换,使喇叭的阻抗与电子管输出功率最佳时的阻抗相等吧。

别把 ...

在选定了功率管确定了工作点的情况下:(假设阻抗变换期间的效率为100%)
阻抗匹配是因,负载得到最大功率是果。
换句话说,因为不匹配,负载就得不到功率管输出的最大功率。

这个因果关系没说错吧?

想得到最大功率,就绕不开匹配问题。这个帖子的前半部分字面上明确否定阻抗匹配的作用,当然,贴主的本意并非是简单的否定,但这么说容易让读者产生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器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甲类、乙类等。但是无论采取哪种电路,屏极功耗都是最大输出功率的首要限制条 ...

明白您这个帖子的意思,输出级所选用的器件决定了功放所能输出功率的上限。功率上限摆在那,要想使负载得到的功率尽量靠近这个上限,就不能忽视匹配问题。电子管内阻高,选定器件的情况下,低阻喇叭想得到其最大功率,不变换阻抗是不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功放电路确定了的情况下,得到最大功率还真是要靠“阻抗匹配”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K讲得对,电子管的参数决定了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然后才是阻抗匹配。在工作电压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 ...

应该是决定了输出功率上限,阻抗匹配解决的是如何使负载得到的功率尽量靠近这个上限的问题。

在工作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用6P1通过阻抗匹配达到6P3P的输出功率。但如果匹配的不好,6P3P的输出功率也可能比不上良好匹配的6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定了功率管确定了工作点的情况下:(假设阻抗变换期间的效率为100%)
阻抗匹配是因,负载得到最大 ...

是的,我否定的是“负载阻抗最好等于电子管内阻”这样的一种阻抗匹配论,这种观点很流行,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定式思维,就是根据电子管的内阻来定负载阻抗,一谈输出变压器的阻抗马上就联系到电子管的内阻,就把负载阻抗往内阻靠,以期获得最大的功率输出。在设计电子管放大器时,设计负载阻抗时是不必考虑内阻的,该是多大就是多大,强调一下:与内阻相等的负载阻抗一般是得不到最大输出功率的。这个结论对于没有做过认真设计工作的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但却是事实。在确定了负载阻抗后,才谈得上把喇叭通过变压器匹配到所设计的负载阻抗上这个时候所谈的“阻抗匹配”是把喇叭和设计出来的负载阻抗匹配,但是不和电子管的内阻匹配,这就是本贴的原意。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喇叭的阻抗足够大,不用变压器呢,那不就是完全不用谈阻抗匹配了吗?这是可能的,比如舌簧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否定的是“负载阻抗最好等于电子管内阻”这样的一种阻抗匹配论,这种观点很流行,似乎已经成了 ...

您说的这些都能理解,按常规做,很少有人会得出并管后初级阻抗不需改变这个“怪异”的结论。
早先发的帖子,只是拿6N1做个例子说说,本意是6N1配10-15K的牛就行了,而不是说牛的阻抗一定要等于6N1的内阻。
我的问题是因为手上有一对闲置的3.5K 5W的输出牛,想把它用起来,匹配3个6N1管芯做功放。这个牛原来是给6P3P用的,3个6N1管芯并联后的静态电流不会使其产生磁饱和。按原有的认识,6N1用10-15K的牛匹配就可以了,双管芯并联,用大概5K的牛就行。(这点我没细算,论坛上的普遍观点是可以这样用,我本人用5K的牛装过6N1并管功放,论坛上也有其他人这么做过),本想按这个“规律”,要把这对牛用起来,并联3个6N1的管芯就行了。前几天在《无线电》上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按他那个观点,无论你并联多少6N1,输出牛还应在10-15K之间选,只需注意初级线径和铁心截面积能满足要求就行。仔细琢磨,他说的也有道理。所以疑惑,多管并联后初级阻抗要不要变?我这对牛能不能还按原有的设想用起来?

回其他人的帖子中的一段,粘贴过来。只是做最粗略的计算,来说明牛的阻抗降低后好像比用原阻抗获得的功率要低,计算很不严谨,只是想说明阻抗改变后对功率的影响,实在没精力作图、画负载线规规矩矩的计算。

“还是拿您举的例子简单说说,增加一个条件,加入输出牛初级阻抗10K。
若双管并联,输入(驱动)电压不变,还是10V。这一点和您理解的不同,因为电子管输入阻抗极高,并联一只管子造成驱动电压的下降值很小,可以近似认为不变。此时每只管子依然提供50毫安的电流变化量,合起来就是100毫安,输出功率=100mA*10K*100mA=100W
(此处要说明一点,实际功率没这么大。因为并管后静态电流上升,阳极电压下降,电流动态范围不会还是50毫安。因为要说明的是牛的阻抗对功率的影响,所以取了一样的值。实际电路可以采用调整供电电压来实现这个条件。)
如果负载换成5K,还是双管并联,功率=100mA*5K*100mA=50W

由此可见,并管后若输出牛阻抗不变,采用提高工作电压的方法保证其输出的动态范围后,输出牛初级所得功率会比降低阻抗时要高。

再次重申,我的问题是并管后要不要改变输出牛的阻抗。若阻抗不变,可以通过调整外围电路参数的方法获得比较大的输出功率。若阻抗降低,达到同样的功率就只能增大管子的电流动态变化量了,而这个值若增大的太多,就会像您说的那样,大动态输入时会产生消顶失真。”

楼主:
无线电的观点未必对,并管后当然要改变输出牛的阻抗。
你用三个6N1并联,极限屏耗6.6W,可能输出1.65W的功率。
并联内阻3.3K,一般应用10K左右的输出变压器。你用3.5K,结果会是达不到最大输出功率,失真也大点,阻尼只有1。算是勉强可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后半部分没问题,前半部分的说法值得商榷。

帖子的标题“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是怎么得到的?”,这个功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狙击手用狙击步枪能把子弹打得远且准。

子弹飞得远,跟他本身的装药量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装药量是子弹飞得远的首要条件,这点跟  “功率放大器可能的最大输出功率,是由电子管的屏极极限功耗决定的”   是同样的道理吧。

但是,子弹飞得远除了跟自身的装药量有关外,还要与子弹头相匹配的枪管,这样子弹才能飞的又远又准。这是不是跟电子管和输出牛之间要匹配有相同的道理?

若是把AK47的子弹头配以 大炮的炮管,那么,该子弹头还能飞的远吗?或者,枪管匹配好了,但是子弹的装药量又减少了,那么同样是飞不远的。

也就是说,要想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是由电子管的屏极极限功耗量  和  电子管和输出牛之间的匹配  共同决定的。。。

不知道俺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狙击手用狙击步枪能把子弹打得远且准。

子弹飞得远,跟他本身的装药量有很大 ...

思路基本对。

网友(2021-09-09):
我来学习一下前辈的帖子,顺便把这楼挖出来,增加一些新的讨论。其实阻抗匹配分好多种,最低噪声匹配、最大输出功率匹配,最大功率传输匹配等等等等。中学时代耳熟能详的“负载电阻等于内阻,即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描述的是最大功率传输匹配。它的前提是,信号源的输出电压是已知且固定的,在此基础上讨论信号源的功率如何最大限度地发送到负载上去。而胆不一样,胆在相同激励信号下的输出电压是受变压器变比的影响的,不能看做一个恒定电压源。胆功率级的阻抗匹配问题其实是“最大输出功率匹配”,即如何选择负载电阻和工作点,使得输出功率最大。这时候负载电阻等于内阻的结论就不能简单套用了。这块我还没有认真研究。准备结合我的matlab阻抗匹配算法一起研究。
这个重大的基础问题一旦研究透彻,就可以玩转单端功率级。之后继续研究推挽、超线性,一步一步往下走。

网友:
理想电子三极管(Ua-Ia曲线呈线性)甲类单端,最大输出功率的条件是:屏极负载阻抗=该三极管内阻的2倍,这个有严格的数学证明!但是,电子三极管的输出曲线(Ua-Ia曲线),也只能是相对的线性,可惜世上没有理想的三极管!

网友:
电子管生产厂家或电子管手册给出的负载阻抗推荐值,是综合考虑输出功率和失真度等因素得出的。请参考下面不同类型的功放管的负载阻抗曲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