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阻抗等于电子管内阻,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吗?从6N1并管设计谈起。

楼主(2013-01-30):
拿坛子上很流行的一个制作6N1并管功放做个列子,谈谈负载阻抗与电子管内阻及输出功率之间的关系。
6N1并管后内阻降低一半,为5K;电流增大一倍;屏极极限功耗增大一倍,为4.4W;最大屏极电压为300V。根据以往的经验,最大输出功率应在1.1W左右。

单个的6N1特性曲线:

负载阻抗取等于管子内阻的5K时的设计图:(特性曲线电流已经加倍。)
在栅极电压为0处的屏流为34ma,电压Ua(g=0)为120V,沿此线贴紧最大允许屏耗线做一5K负载线(红线),取静态电流18ma,考虑到减小失真,电流振幅取 Im=16,保留2ma电流余量(电流余量越大,失真越小)。此时可得到工作点:屏压Ua=210V,静态屏流Ia=18ma,栅负压Ug=4.2V,屏极功耗Pa=3.78W。
电压振幅Um=Ua-Ua(g=0)=210-120=90V
输出功率Po=90*16/2=0.72W
显然,输出功率距可能的最大值较远。
阻尼系数5/5=1

负载阻抗取15K时的设计图:(特性曲线电流已经加倍。)
工作点:屏压Ua=280V,静态屏流Ia=15ma,栅负压Ug=6.5V,屏极功耗Pa=4.2W。
最大屏极电流取27ma,此时的Ua(g=0)为100V,电流振幅Im=12ma,电流余量3ma。
电压振幅Um=280-100=180V
输出功率Po=180*12/2=1.08W
可见离理想值很近了。
阻尼系数15/5=3

结论:输出阻抗选15K与选5K比,输出功率大,失真小,阻尼系数大,在指标上全面胜出,达到了理想的结果。

网友A:
亲爱的老K老师你好,
由于6N1的两个三极部分不完全一致,并管输出比单三极输出的失真要大。
我的实验:单三极输出音质明显要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老K老师你好,
由于6N1的两个三极部分不完全一致,并管输出比单三极输出的失真要大。
我的实验:单 ...

你说的有可能。

网友:
对于变压器做负载这种工作点取法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根本不会出现完全的十几毫安的交变电流,只有在电流为完全的交变正弦电流这条负载线才能成立。

网友:
支持楼主的观点。
    半个6N1功放,半个整流是简易收音机常用的形式,负载电阻取10K(内阻的1.25倍),阴极电阻600欧姆,见于多种书刊杂志,1965年第3期《无线电》杂志等文章还专门介绍过该数据的由来,这样做的唯一好处是并管使用代替6P1(物资缺乏时期的变通办法)时,阴极电阻(300欧姆)不变,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5K)不变。
其实早在1965年第二期《无线电》杂志《海棠63-31三灯交流收音机》一文已经指出,6N1负载阻抗取10K输出功率小失真大的问题,本人在几个帖子里说过这个问题,最近设计的三灯收音机电路,把6P14换为6N1并管输出,就采用10K~16负载阻抗(手头扬声器为8欧姆,有5K/4和8K/4的输出变压器),也准备搭电路实测一下输出功率和失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c19单端采用5k输出牛,获得功率和音质的最佳效果。

6C19参数多少?

网友:
其实电子管内阻不是定值,也是一个变量。所以无法也做不到做到阻抗匹配。在屏极电流从最大到最小这么大范围,讲内阻多少,不切实际,按曲线求负载阻抗才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c19单端采用5k输出牛,获得功率和音质的最佳效果。

看了一下6C19的曲线,确实是个可利用的管子,比6N5P好多了。你选用5K负载,200V屏压是可以的,唯独对推动级要求高,需要至少80V峰值的推动电压。如果我做的话会改一下,使用160V屏压,3.5K的负载,50ma静态屏流,-55V栅压,屏极功耗8W。这样的话,输出功率2.5W,阻尼系数11,推动电压峰值55V,比较容易搞定。变压器制作难度也下降了。

网友(2022-07-31):
矿石收音机这版的贴子有200多页,现在查看到了40多页,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楼主的第二,三幅图看懂了哪个负载线的作法与计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