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R71E 改了一处,提高中波灵敏度,S表灯换LED

楼主(2013-01-31):
前段时间买的ICOM-R71E到货了,刚到时通电后竟然一点显示都没有,有点噪声,没信号。拆开,没发现物流给造成什么损坏,东西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上。没好办法,都拆开,再装上,竟然好了。(奇怪,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

S表灯坏了,这是旧货的通病,没几个好的。换LED,5050三个芯串起来,再串个1K电阻接上去。然后发现在DIMMER下表太亮,于是又拆掉一个电阻。

感觉中波灵敏度低,从1600K到1599K明显听出来噪声的降低。开始研究半天,原以为是中波的滤波器坏掉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打到PRE档了。查看电路图,发现中波以下是不能用PRE的,电路会自动关掉它。于是找到那两个二极管,懒得拆板子了,那块板实在不好拆,于是直接剪断。

中波用一根短磁棒就可以收到台,等有空搞个环型天线。
接2米室内天线得到与DE1103类似的接收效果,只是选择性要比1103好些。(!天线阻抗还不匹配呢)

其实中短波已经没啥听的了,7050K近来也收不到啥,可能是传播不好,噪声总是很大。

计划用它来收收航空波段,看有没有东西可听…………你们猜猜,如何用它听呢?扩频?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楼上分享经验。还没研究到这儿呢。我就觉得怪了,R71E似乎对中波给了很大的衰减,是因为中波电台功 ...

C87不必理睬,因为要把R13一端翘起来脱离连接,C87就无作用了。再用短线短路R11-R12两端,改完看上去这样:

网友:
版主太厉害,这等玩艺都能修

网友A:
航空波段 71E能行吗 频率不够的 这个很感兴趣 可以改吗

不过短波也有航空波段 USB的 很多的频点呢 都是远距离的

以前听过这个机器 很不错 尤其是听SSB 不用太好的天线 微弱的信号尽收耳底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空波段 71E能行吗 频率不够的 这个很感兴趣 可以改吗

不过短波也有航空波段 USB的 很多的频点呢 都是 ...

请说说您的经验和体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说说您的经验和体会好吗?

the Major World Air Route Area (MWARA) frequencies
主要世界航线区域频率

百度即可 离得比较近的地区可以收到 都是英文信息

网友:
与我的改法一样,主要是拆下那块电路板有些麻烦。

这样改后,中长波就可以使高放起作用了,但作用很有限,特别是对长波。主要是高放电路前后的宽带变压器电感比较小,在中长波频率衰减较大。

另一个针对MW的改进是在带通滤波器处:
这个起作用大

另外网上还有人改进AM检波器的,改为北压检波,或者给二极管加个正向偏置等等

楼主:
嗯,谢谢楼上分享经验。还没研究到这儿呢。我就觉得怪了,R71E似乎对中波给了很大的衰减,是因为中波电台功率大的原因?一会去改改。那个C78容量是多大的?图纸上只标个1.

楼主:
刚改完。与你改的一样。用个短磁棒当天线,中波近似收音机的水平。
那个C78是1微法的电容。

网友:
我的71e开始也是低,电容电感统一跳了一遍 现在灵敏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高手啊,唯有 膜拜,能表达我对翌阳老师的崇敬之情

网友C:
Icom R71E短波接收机扩频——为了七年前的承诺
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117046

扩频后R71E接收频率范围:
0.1-30MHz,70.65-130.45MHz,141.0MHz-170.9MHz,141.2-230.9MHz,211.55-271.35MHz,282.1-371.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om R71E短波接收机扩频——为了七年前的承诺
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117046

您这贴子早就拜读过了。在这儿再次感谢前辈。还有下载的一些资料,也应该是出自您手的,很有价值,以后有空慢慢玩了。
不过感觉这东西实在是没啥可再弄(摩)的了,只要状态差不多,基本都是最佳的。
几天的试验下来,感觉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灵敏度、选择性,这家伙已经足够好了。问题在于如何减少电源带来的干扰,这东西是个耗电大户,用电池带不动,就是电瓶也很吃力。下步考虑外接电源,再DIY个什么更强的电源滤波器。

网友:
我也改了,发现用磁棒确实不如环形天线

网友D(2013-05-07):
求助啊  老师你好 我的机子中波出现问题背景出现类似消防或空袭警报的声音忽大忽小特烦人其他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啊  老师你好 我的机子中波出现问题背景出现类似消防或空袭警报的声音忽大忽小特烦人其他段没有

拨下天线看还有没?如果消失或变很小,那就是干扰了。
如果仍存在不见减弱(基本不可能出现),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因为中波与其它频段只差在输入滤波器上,别的都一样啊,再就是本振频率不是样(连续可调的)

网友D:
你好老师 拔掉天线没有  就剩背景噪声中波没台的段不响越清晰的台越响该怎麽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老师 拔掉天线没有  就剩背景噪声中波没台的段不响越清晰的台越响该怎麽办?

检自动音量控制电路旁路电容

楼主:
回错贴了结果删除不了。
贴个别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老师 拔掉天线没有  就剩背景噪声中波没台的段不响越清晰的台越响该怎麽办?

录个音发上来听听。可以录了传到优酷上再把链接贴到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个音发上来听听。可以录了传到优酷上再把链接贴到这里。

行  要等有时间再录这几天忙别的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个音发上来听听。可以录了传到优酷上再把链接贴到这里。

认不住了,也想买一台了,但愿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录个音发上来听听。可以录了传到优酷上再把链接贴到这里。

认不住了,也想买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自动音量控制电路旁路电容

初学乍练什么都不懂  至于老师说的电路都找不到谢谢您有时间再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认不住了,论坛卖这机器的地址能说一下吗,以前见过现在找不到了。

去什么宝看看不知还有没有甘肃450不包  广东450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去什么宝看看不知还有没有甘肃450不包  广东450包

谢谢,那种型号带调频,您能介绍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那种型号带调频,您能介绍一个吗。

只是收听的话 有很多艾康姆 八重洲 根德 德生等等短波机调频没用几乎没信号  我也不太懂初学 去度娘搜接收机会有的比谁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