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问题,高手请进指点

楼主(2013-01-31):
估计和这个差不多,但是2个13009三极管推的,我的电源和这个差不多,但是不是lm393和494,而是lm339和7500,14脚和2脚、地之间加了个电位器,断开了R37旁边的那个接地电阻,拆除了3.3、-5、-12电压回路,拆除了KA431和他旁边的一个三极管1384后,可以调整12伏电压,调低没有问题,但调高至15伏时,断电了,估计是保护了,然后我拆除了lm339的3脚引线,再试送电,没有输出了,什么原因呀?

网友:
用计算机ATX电源改装可调稳压电源虽可行,主要看用途。否则,属于大炮打蚊子。

楼主:
我查了下,这个电源需要339给他启动呀,拆了339,咋启动呀

楼主:
麻烦指点一下,如何改动呀,谢谢

楼主:
我的494(7500)的12脚电压实测一直在22伏左右,正常吗?会烧IC吗?

网友:
同问,atx电源大把改了能调低不能调高

网友:
KA7500,直接将4脚接地会悲剧的

楼主:
谢谢,已经改装成功,谢谢了

网友:
输出短路会悲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怎么改成功的,也好学习下,

最简单的将339或393拆了,494的4脚接地,在接个可调电阻,保留5伏,,12伏,其他回路拆了。换高电压的输出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将339或393拆了,494的4脚接地,在接个可调电阻,保留5伏,,12伏,其他回路拆了。换高电压的输出 ...

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