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再生2灯直流收音机/收讯机

楼主(2013-01-31):
先看原理图:用windows画图工具所绘。

天线:12米长。
16v电源:为4节锂电串联。
输出变压器:220v变12v3W拆机变压器。
线圈:17mm直径磁环。
耳机:MP3耳机。
收听效果:
cw、ssb都可收听。奇怪的是:天线衰减电位器,也可以改变再生强度,使ssb可懂度增加。
图中接收频率在短波段。磁环调谐线圈电感大约14uh。
没有找到470k电位器,故图中用天线衰减电位器充当音量调节。

楼主:
机器照片:临时布局,最终未定。
正面:
背面:

网友:
这个我做过,绝对好使

网友:
怀疑当年政府用超外差取代再生机的意图是不是不让大家收CW和SSB

网友:
支持创作!  12米的天线.....太难了..城里完全没法弄

楼主:
要听ssb、cw,要双向通联,没有好的天线,玩完。。

网友:
上实物图吧

网友:
有个朋友做的 相当的经典
学习下

网友:
接收等幅报CW和 SSB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是啥型号的?

短波磁环。各种镍锌的都可以。我用的是-75(实测)的。

网友B:
又见再生机,噪音大吗?

网友:
下载了图片和数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再生机,噪音大吗?

还好。能听听单边带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照片:临时布局,最终未定。
正面:

请问你这个电路中0.1和0.01的电容是什么样的?

网友:
2P2再生2灯机有空做一个

网友:
收SSB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电路中0.1和0.01的电容是什么样的?

普通瓷片电容。50v的吧!

楼主:
只能说能听。比不上cw。要稳压才行。

网友:
下载了,谢谢,请问管子哪里买的

楼主:
万能的网购啊!

网友:
能不能发个管子的链接

网友(2013-04-05):
你好那几个接地线的电容是接正极,还是接负极,谢谢

网友:
lz你好,请问收听ssb是什么频率,是7050吗?

网友D:
这管子,还有好几只,2P2J,1A2,1K2.12F.

网友:
   这个有意思.  想看看磁环线圈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有意思试验一个收听电报

楼主:
回答以上几位:
1.瓷片电容没有正负。
2.短波磁环上绕3组线圈。
3.听ssb业余段是40米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以上几位:
1.瓷片电容没有正负。
2.短波磁环上绕3组线圈。

想看看 短波磁环上绕3组线圈 的实物照片.

楼主:
看吧:紫色---天线;红色---再生;红白色---调谐线圈。都用网线绕的,AB胶固定。

网友:
记号,以后学习下

网友:
这个好,简单好做

网友:
老师你好,这个电路图中的地线是不是全部接在一起呀,还有磁环的直径是70mm对吗

楼主:
地线当然接在一起。磁环是0.68英寸=17mm,导磁率=75的短波磁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当然接在一起。磁环是0.68英寸=17mm,导磁率=75的短波磁环。

谢谢。。。。。。。。。。。

网友:
谢谢学习做一个试验看效果

楼主:
实际这个电源部分我已改了:2节锂电8.4V用34063升压28V做乙电,灯丝则用LM317降其压为1.25V供给。。6V电瓶代替锂电也可。这样,电源简单了。。带来的问题是噪音增加了。还好,不是听HIFI音乐,而是收音机。当然,有些地方还用了屏蔽线来减少这个电源带来的噪音。电源部分还考虑单独密闭成单元,来进一步减低噪音。

网友(2014-01-26):
引用 楼主:
看吧:紫色---天线;红色---再生;红白色---调谐线圈。都用网线绕的,AB胶固定。

今天才看到.   谢谢!     您要是点(回复)我就能很快看到。

网友(2014-10-24):
cw收信机也很好玩的。

网友:
专业收听台,现在开始收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还有好几只,2P2J,1A2,1K2.12F.

12f是老整流管,二级管

网友:
在此电压下试试1A2再生检波要比2P2再生稳定效果也会好些。

网友(2015-01-03):
灯丝的电流有多少毫安?我是电子管菜鸟

网友(2015-03-31):
可以当收讯机用了!手艺不错 学习了

楼主:
我用的短波磁环。没有磁棒,空心线圈也可以,直径越大越好,例如5-8cm,线圈问题,多看看本坛矿石机部分,那里高手云集。至于接收频率和磁环线圈绕法,前面的帖子中都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您这个电路的接收频率范围是多少呢,另外您能不能详细赐教一下您的线圈是怎么绕的,我目 ...

这个路怎么看像是个AM发射机,我是菜鸟,说错请给纠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这个电源部分我已改了:2节锂电8.4V用34063升压28V做乙电,灯丝则用LM317降其压为1.25V供给。。6V电瓶代 ...

噪音来源可能是你的升压和降压造成的!

楼主:
唉!前面说了,网线绕的线圈。PS:当然是升压线路带来的噪音。

网友:
有视频上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
上一个视频,看看效果!谢谢

网友:
12 米长天线?叫只脑放串只二极管都有声音吧。

楼主:
是,在发射塔下,点亮led都是可能的。

网友:
简易的收信机,不错

网友(2016-05-04):
值得研究啊!

网友:
只会照样做其他不懂啊!

网友:
挺好的,也做一个玩。

网友(2025-03-25):
12米天线是横挂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吗?天线怎样接入收音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