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绕线机-----------------------程控部分初步完工,实际测试通过

楼主(2013-02-01):
这十几天一直在弄自动绕线机,把手摇绕线机改为电动绕线、程控自动排线,实现全自动绕线。

电动绕线比较简单,交流减速电机驱动绕线机主轴就行了。虽然用了减速电机,但转速还是有些高。自己DIY了一个大皮带轮装在绕线主轴上,再增加一级减速。电机配调速器,最终绕线速度每分钟20至150匝可调,这部分自己做的事不多,没啥技术含量。下图的红框内为电动绕线,黄框为自动排线。图片中的步进电机还没配控制板。

下图为排线机程控板。
原计划控制板硬件也DIY,无奈最近搬家,工具打包没法干活。网上找到一款差不多的控制板,改改也能用,省事了。
一直在仿真调试程序,今晚把程序烧入单片机实际测试,没问题。
因为买来的控制板按键和引出的I/O端都不够用,第一版程序写的比较简单,只做了几个基本功能。包括:按键设置线径数值、排线方向,手控控制电机双向运转(用于绕线初始时调整排线头与骨架的相对位置),液晶显示绕线匝数、排线方向和线径值。

实际测试,这块板子配合排线机,可实现线径0.08-1.2mm之间的常用漆包线自动排线。线径设置暂时用序号表示,将来升级程序可直接显示线径。正在写第二版程序,功能更多。包括尝试实现蜂房式绕线。本来以为不难,真写起来才发现这个蜂房式绕线程序可不容易。

补充内容 (2013-8-4 13:35):
此机已制作完成投入使用,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9959-1-1.html

因为噪音有点大,体积也不小,正琢磨这做个全金属结构的改进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063-1-1.html

补充内容 (2013-9-24 13:56):
这机器已经弄完,老帖就不要恢复了。

网友:
您这不仅仅是技术,更是科学

网友:
自动排线,DIY的利器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

网友:
具有绝对的创新性

网友:
楼主能否将排线咀来张特写?

网友A:
首先恭喜楼主!但从图片上看,楼主做了一套开环的控制系统。提点建议,楼主应在绕线机或线圈骨架上,加传感器将那边的状态信号反回控制器,做成一套闭环控制系统,才有可能实际应用。另外,蜂房线圈的饶线机,是骨架在转的同时,被一转动的偏心轮推着左右移动,而排线器是不动的。

网友:
厉害,我这厂里用的全是买的设备

网友:
朋友的绕线机基本是大功告成了,这是胆坛矿坛至今为止看到的DLY绕线机含金量最高的机器。朋友要想蜂房绕法估计要再机械方面有所调整,先想办法一层双线并绕此方法可以用于单端调整线头与线头连接,减少分布电容。也可以用于制作推挽输出变压器。朋友有了这个利器一定能制作出高质量的输出变压器的。

网友:
做的不错。想问一声绕线的松紧怎么控制,粗点线问题还不大,0.08的线需要甩动放线否则要拉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楼主!但从图片上看,楼主做了一套开环的控制系统。提点建议,楼主应在绕线机或线圈骨架上,加传感 ...

怪我没说全,这个传感器是必须的,否则整套设备无法工作。图片上所做的是测试,用一微动开关代替了这个传感器。

绕线机主轴装传感器(准备了霍尔传感器和微动开关两种方式),主轴每转一圈传感器被触发1次或N次,送触发脉冲给控制板。控制板根据设置的线径参数和触发次数计算出步进电机驱动脉冲个数,并驱动步进电机旋转计算好的角度。丝杠上的排线头即可与绕线进度同步,实现自动排线。

算上这个传感器,其实还是开环控制。绕线机只管发信号让排线机跟着它同步移动,至于排线机是否精确移动到位,因为没有反馈环节,控制板并不知道。原本还有个设想,排线机也装传感器,将排线机的实际旋转角度也返回控制板,做成闭环控制。这样做可通过程序控制避免传动系统误差。有了这个反馈环节,还可实现其他功能。实际测试结果是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就没弄得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