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调谐高放二级中放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3-02-01):
今年有一个自己还算满意的制作,也来参加大赛.帖子中若有不符合参赛要求或有疑问的地方
敬请版主和坛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说明和改正.  谢谢!

(调谐高放二级中放电子管收音机)曾经在电子管版块发表过,得到了坛友的鼓励支持建议和意见.
在此向所有回帖的坛友表示感谢!

本机由6J1高放,6U1混频,6K4,6K4二级中放,6N2检波低放,6P1功放组成.电路图其实就是典型五灯
机电路中间加了一级中放,前面加了一级高放,拼凑起来的.主要是为了线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介绍下工作点的调整要求,感谢!

惊动了超级版主,工作点的调整只调整了与6JI屏压有关的R4使6J1的屏压在120V,
若高放级用6K4则与工作点有关的电阻就用图上的参数无须调整也能正常工作.

我认为图上的参数都是经典常用的,还没有对比调整与不调整的区别.也希望坛友指教.

楼主:
布局是按各级之间连线尽量短,前级与后级尽量远来布置的.根据经验电源变压器
放在中间对中频影响不大.可变电容器是用两个双连改装,用其中的三连.

楼主:
把波段开关拆开改装,线圈好摆放些.走线也短,减少相互干扰.
加长的轴用4毫米的铁丝,两面锉平,留一段做接头.接头我是锯
了一个凹槽插进原来的轴,外面用铁片做的套筒紧固.也可用其
它方法连接.注意角度要一至.

楼主:
因为普通收音机都是经典线路,电路几乎都一样,所以采用了模块化设计.这样可以缩短和减少连线.
在管座的中心焊片上竖直焊一根直径1毫米的铜丝,铆钉板的中心铆钉焊铜丝上,也是这一级的接地点.
把元件都集中在管座下在需要加屏蔽罩时也方便.(缺点是换元件时麻烦)

楼主:
看看底盘下面.把线路焊好了.高频线圈,各级管子,接地的电容都要就近接地,线走成这个样子,自己看着都觉得怪怪的.不过挺空荡.

楼主:
快组装好了,再看看上面.

网友B:
好,支持,下了不少功夫。

楼主:
把拉线盘和刻度盘也装上了.拉线盘是用铜片焊的,先要定好刻度盘的行程
再根据拉线盘要旋转的圈数(拉线盘的后面有减速齿轮)再算出拉线盘的直径.
拉线盘的孔轴是砸开了一个旋钮,用里面的铜芯焊上的,省了不少事.

网友C:
挺漂亮的,不知收台咋样。关注。

楼主:
最后再看看面板吧,喇叭罩是用了废电蚊器的外圈,喇叭布是黑袜子.夹板是拣来的.
玻璃也是自己划的. 刻度盘用电脑附件画板制作,画好了打印,打印时先调好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支持,下了不少功夫。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漂亮的,不知收台咋样。关注。

试听的时候感觉灵敏度还行,用一米的天线在短波收到俄罗斯,罗马尼亚,法广,德广,泰国,越南,澳广,朝鲜的华语广播,
还有一些外语台.收到台时噪音基本被压制,广播的声音清晰.强台基本不干扰弱台,几乎是同频的干扰就随着信号各
自的强弱变化交替发言,不过这样的地方不多.

网友D:
外观整洁,挺漂亮

网友E:
模块化,牛
强烈要求上清楚电路图和元件数据等等

楼主:
本机的调试比较顺利,只是6J1的屏压要在120V.第一中周调在465KHZ,第二中周调在460KHZ,第三
中周调在470KHZ.运气很好,通电后没有自激.后来又把三个中周都调在465KHZ,此时选择性变得很
尖锐,音质也变差,再把后两个中周向左右略调偏一点音质满意即可.统调时先断开高放级,按一般收
音机统调,调好后再接入高放级,低端调输入线圈磁芯,高端调微调电容,调到声音最大可反复几次,也
是装收音机的乐趣.

高频部分和电子管没有用屏蔽罩也没有自激,应该归功于合理的布局和简短的走线.

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化,牛
强烈要求上清楚电路图和元件数据等等

请点击图片后,再用滚轮放大图片.就可以看清楚啦.

网友F:
赞一个,实在是很精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整洁,挺漂亮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实在是很精美啊。

谢谢鼓励!

网友G:
真是不错!当初想过但始终没能如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是不错!当初想过但始终没能如愿。

谢谢您的加分!您现在做一个就如愿了.我也是想了很久才下决心动手的.

网友:
制作经验收下了。以后会用上的。谢了。

网友A:
请LZ介绍下工作点的调整要求,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了超级版主,工作点的调整只调整了与6JI屏压有关的R4使6J1的屏压在120V,
若高放级用6K4则与工作点有关 ...

网友H:
楼主杰作,能否把图纸弄得清晰点,我想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杰作,能否把图纸弄得清晰点,我想仿制

谢谢您的支持!请点击图片后,再用滚轮放大图片.就可以看清楚啦.

网友I:
调试给老费劲了

网友J:
这才是我想要的收音机,投你一票!老师能否把模块的分割制作与组合说明得更详细些,以便我等菜鸟仿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才是我想要的收音机,投你一票!老师能否把模块的分割制作与组合说明得更详细些,以便我等菜鸟仿制,谢谢 ...

模块做起来不复杂,看图吧.

楼主:
先要把固定管座的铁圈套上,别忘了,不然管座不能固定.

楼主:
铆钉板的大小也可根据管座的大小调整.元件的引脚一头焊在管座上,一头穿过
铆钉板的缝隙弯折后焊在铆钉上,也可不用铆钉用铜片铜丝固定在孔中作为焊
点.

楼主:
模块集中起来的元件,都是与电子管管脚相连接的.下面图中有彩笔颜色的元件是要
焊在模块中的.6U1的零件多一点有9个,要安排好了再焊.6A2就省事些.做一两次就
熟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集中起来的元件,都是与电子管管脚相连接的.下面图中有彩笔颜色的元件是要
焊在模块中的.6U1的零件多一 ...

谢谢老师指教,又学到新东西,再次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试听的时候感觉灵敏度还行,用一米的天线在短波收到俄罗斯,罗马尼亚,法广,德广,泰国,越南,澳广,朝鲜的华语 ...

HY XHS-8-4-2-1好!.jpg
HY XHS-8-2-1赞!.jpg 是优点、是创新、是精华, HY  都给了分,这帖俺自心底加分最多
——设计创新、超凡! HY XHS-8-4-1好!.jpg !!!布局漂亮、合理! HY XHS-8-2-3赞!.jpg !!!制作精湛、巧艺! HY XHS-8-1-1你真棒!.jpg !!!作品杰作、精品! HY XHS-8-1-2你太有才了!.gif !!!
HY XHS-8-3-1顶!.gif HY

网友L:
制作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优点、是创新、是精华,都给了分,这帖俺自心底加分最多
总评:

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谢谢您给拙作加的高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技术,厉害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试给老费劲了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制作精湛。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老国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