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手机掉到了水中,怎样处理?

楼主(2013-02-01):
如果不慎将手机掉了水中,您会怎样处理才不会使手机损坏呢?本人想了解一下您的做法,谢谢。

网友:
下电池,甩干,电吹风吹
上次一机子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A:
维修部通常是这样操作。拆开手机,取出主板。拆下显示屏,听筒,麦克风,震铃,摄像头。主板放超声波清洗器里加纯酒精或者天拿水,洗几分钟后吹干,再装机。

网友:
直接淘汰。

网友B:
用楼上说的办法试试看,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先扣电池,然后拆机拆到只剩主板,用酒精清洗主板,热风机吹~其他零件能吹的吹,不能吹的晒

网友:
,赶紧将电池取出用劲甩出手机里的存水,将手机分解用酒精清主板放超声波清洗器里洗热风枪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部通常是这样操作。拆开手机,取出主板。拆下显示屏,听筒,麦克风,震铃,摄像头。主板放超声波清洗器 ...

我的上一个手机掉水里面后,放几天又能用了,但几个月后突然不能开机了,呵呵,看来洗过澡的手机还是尽快卖掉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一个手机掉水里面后,放几天又能用了,但几个月后突然不能开机了,呵呵,看来洗过澡的手机还是尽快卖 ...

实例证明手机落水后及时用酒精超声波清洗主板,多数能用住。要是不处理烘干了即便能用,不出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超声波清洗器几十块能买一个。爱折腾的同学可以备一个。平时可以洗眼镜,洗假牙,洗首饰,洗电路板,嘻唰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例证明手机落水后及时用酒精超声波清洗主板,多数能用住。要是不处理烘干了即便能用,不出多长时间就不 ...

洗次起码要浪费半瓶天那水.心庝啊。

网友:
身边有2起了,都是换手机了,没法用了……

网友:
立马捞出,卸掉电池,用纯净水(最好是蒸馏水)反复冲洗,冲掉浸过的带电粒子脏水,然后放在烘箱内烘干,再试机!

网友:
卸掉电池,用纯酒精浸泡几分钟.吹干就行呀!

网友:
手机万一出现这类状况,我一般都不考虑处理,拔卡出来换新机,这种进水机器修好了问题也多,长痛不如短痛,一次过。 手机这中东西我也是不提倡维修的, 正规厂家 保修期内的手机维修基本 都是换主板总成,就是提高保修维修质量的。

网友:
先扣电池再处理

网友:
立马换新的~~~
就算楼上各位高招有效,也等不起呀,一天没手机用估计人就疯了~~

网友:
进水的话,修理价值不大了,修理费用比买新机还贵,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扔掉,买个新的.现在手机也不贵了.再说修好也使不主住.

支持这样的观点,当然如果修理是个兴趣的除外

网友:
像这样的事,就只能看人品了

网友:
立马取出电池,用大量的清水冲洗,然后用电吹风彻底吹干。本人一台索爱K750如此处理得以救活.(误入洗衣机).
现在看来非智能机还行,智能机基本没救,(因为接插件太多且小).

网友:
手机进水  立刻把电池抠出来,不能手动关机,直接扣电池 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一个手机掉水里面后,放几天又能用了,但几个月后突然不能开机了,呵呵,看来洗过澡的手机还是尽快卖 ...

人品很好!有素质!

网友(2013-03-12):
拆掉电池,酒精和wd40共同清洗各触点,吹干装机试机

网友:
马上把电池弄出来,然后拆开,用酒精(酒精也可用清水代替或者白酒,注意!!没有酒精的情况下) 毛刷 把里面清理一下。

网友:
手机进水,修好了也是暂时的,后续毛病不断。本人承接手机售后,见多了
最好的选择就是换新机。

网友:
一般都是先拆下电池,再拆出电路板用电吹风吹干,如果还是坏了就丢吧.

网友:
以最快的速度捞出,拔下电池,拆开酒精清洗,再烘干。不建议只是烘干,因为手机内部进水后即使烘干水分在短时间内不易出来,腐蚀线路板。

网友:
下电池,用纯净水冲洗,大量的水,务必不要有盐分残留否则手机几个月后焊点就会氧化,烘干。

网友:
个人做法:
去电池,甩干,再用脱盐水冲洗。放到暖气片上烘干一天一夜。试机好用,就用了。不好用,换掉。没有脱盐水用酒精也可以,再不行就商店的纯净水。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原来的手机这样处理,会恢复,感觉不出区别。现在的十有八九会有一些怪毛病。越先进越娇气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拿下电池放在太阳下晒两天就能开机了!我自己试过!

网友:
赶紧扣电池  插开用酒精查查吹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部通常是这样操作。拆开手机,取出主板。拆下显示屏,听筒,麦克风,震铃,摄像头。主板放超声波清洗器 ...

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
扣电池,吹热风,用酒精

网友:
掉过好风次了,吹干照样用

网友:
拔电池,吹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楼上说的办法试试看,死马当作活马医

严重同意。。。。。。。。

网友:
先拆电池,如果不能拆就.....

网友(2016-05-21):
取电池,阴干,等过几天看运气好不

网友:
必须拆机吧?

网友:
拆开后盖。用吹风机

网友:
电池拆下来就晒着吧

网友:
主要看落水时间长短,短的话楼上几位讲的都可以采纳。

网友:
用干净纸巾吸可见水,直接扣电池或者关机,拆开再用吸水纸,彻底检查之后用热风枪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