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进来说说你们胆机上的电容

楼主(2013-02-01):
胆机上的电容型号和品牌太多了。滤波电容、阴极电容、偶合电容等等。容量就不说了,各种电路所要求的容量不一。就说说你们做机机时最喜欢用哪个品牌的电容做滤波、偶合、阴极电容。最好付上张相片啊。在网上看到许多地方卖轴向阴极电容,这种新鲜货还不是很懂。用轴向电容做阴极电容跟电解电容做退偶有什么区别?还有阴极退偶是什么意思?谢谢大侠相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换过几种电容试过,每种电容发出的zi---qi---ci拼音有明显不同,有的很平滑,有的很尖锐难听,这就是 ...

    元件对音色的影响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每种零件都有它原来设计的用途,舍近而求远,并不是个聪明的做法.有些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自己做个小小的实验就可以判断,比如说,瓷管电容,如果用来做偶合,其感应的噪声是很难消除的,我见过有厂机用铝箔包裹接地的,我也试过,效果并不好.那些纸介电容中高频的缺失也是很明显的,这些现象归咎起来就是失真,而人是有偏好的,所以有时候失真也并不是完全是坏事,就象我们常见的各类高低音调节器,效果器,混响,这些都是人为失真,但却又很受一部分人喜爱.
   很多人说6P6和6V6是一回事,6N4=12AX7,6550=6P3P等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比过,我是对比过的,在同一台机里换插不同的管音色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完全不同,曙光的6P6和南京的石墨6V6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和RCA的6V6比跟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曙光的6N8和老南京的6H8铁箍也是完全不同的音色,价格也不贵,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对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贴和听故事从不随波逐流.

网友:
原来使用国产上海天和电觧,交连偶合用信记纸介电容,振荡用国产云母电容。现在使用进口红宝石、黑金剛做电源滤波,交连耦合用进口聚炳烯电容,都洋化了。

网友:
我做机的电容什么都用,只要是质量合格不漏电就行,

网友:
只要不是很贵的电容,各种都买几只装上视听,哪个满意就用哪个。若有钱,贵的也可换着玩,没有仪器能检测出换电容的差别,你只能靠耳朵了。

网友:
以后可以把胆机的接口换成接插件,可以随时更换电容,哈哈

网友A:
从来就不刻意挑这个,
只要是大厂的正品 就都能用。
滤波就是普通电解,耦合就是 一块多钱一个普通CBB或者干脆 新的 轴向纸介电容。
我说句话,估计又得又不少新手不爱听。要真是 耳朵能听出电容的区别,还要几千上万的电桥干啥?

新手 的中毒路线一般就是 管子、 电容、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就不刻意挑这个,
只要是大厂的正品 就都能用。
滤波就是普通电解,耦合就是 一块多钱一个普通 ...

这种货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货怎么样?

你这些电容, 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电容, 已经很好了...

在网上看到那些战神,39元一个,真想下手啊,现在发烧得厉害。我以为我买的这些两三块钱的都是垃圾。

网友:
我手中有什么电容就用什么电容,只要没有漏电就可以。

网友:
伸手一抓  抓到哪个好看的  就用哪个  喜欢复古,旧的更是喜欢

网友:
我买电容只会买WIMA尼吉康,红宝石,nippon这几个牌子,不是发烧,是质量放心,我做东西有个癖好,喜欢堆料,104瓷片电容作为滤波就可以了,但是总是喜欢用wima或者独石电容,看着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就不刻意挑这个,
只要是大厂的正品 就都能用。
滤波就是普通电解,耦合就是 一块多钱一个普通 ...

赞成海版观点,解除新手疑惑,作用巨大。

网友:
音频部分用电容我的标准是,耐压够.容量准,漏电小,价格低.
从来不信发烧电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