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大家的步伐,也做了一个直流四灯收音机

楼主(2013-02-01):
从后边看的全貌

从后边看的全貌

缺个调台的轴

缺个调台的轴

固定好双联的样子

固定好双联的样子

内部的样子

内部的样子

调试时的样子

调试时的样子
电路就是坛里的,就不上了,只做了中波段。底台用的是一截铝合金框,朋友给找的,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的。电路焊好后中放级之后都没问题,发现本振电路不行,不起振。震荡线圈弄了好几遍,什么三点式,回授式,试了好几遍都不行。各种匝数也试了个遍,只能收一两个台。万般无奈下,把1A2的屏压和帘栅压都给提高了,没想到效果相当的好,各种台全来了。声大的、声小的,白天有十几个,晚上有二十几个,声音也不错,感觉很厉害。高压用的是52伏,灯丝是一节镍氢电池,整机耗电高压部分6.5毫安,灯丝部分130毫安,还是比较省的。

网友:
做的很小巧,上个视频欣赏一下就好!

网友:
屏压低本振不起振,50V正好。再生机低压可以工作,超外差机则不行。机子不错,赞一个。

网友:
传统的直流胆四灯机,加个短波段乙电要提高到70V左右,弄个老纸盆喇叭小音箱,就更完美了

网友:
做得很好!手册上推荐的1A2屏极电压是60V,所以最好是用足吧

网友:
看底版似铝合金门边角料,做胆机是不错的选择,易于加工。

网友:
怪不的以前1A2不成功,原来是乙电太低

网友:
作的小巧精致,不错祝贺你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调台的轴拆个废电位器吧.再做个小鸡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调台的轴拆个废电位器吧.再做个小鸡窝.

谢谢指教,我也在想着是否拆个电位器。但鸡窝实在有难度,看来要以后有机会找人帮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也在想着是否拆个电位器。但鸡窝实在有难度,看来要以后有机会找人帮忙了。

曾经在旧货滩上买了两个起子一元一个,起子杆的直径是6毫米.
专门用来做轴,用的时候长短随意锯.

网友:
您的机子做的很好,输出功率有多大?20平米的房间够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也在想着是否拆个电位器。但鸡窝实在有难度,看来要以后有机会找人帮忙了。

麻烦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好吗,我对您这个机子很感兴趣!有意想学做一个。

网友C:
机机小巧精致.  加个短波段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机小巧精致.  加个短波段更好.

您好,声音我感觉挺大的,稍微强点的电台20平的屋子绝对没问题。另外输出变用的是380V的指示灯变压器改的,效果自认为很好。中频变压器用的是633,手里还有101和312,但据说633好些,本阵线圈用101A天线线圈改绕,初级86,次级30,好像是这样的。
线路图请稍等,我找一下链接。

网友D:
漂亮!  好制作,  效果如何?  能收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好吗,我对您这个机子很感兴趣!有意想学做一个。

您好,图纸找到了,就是参考的这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  好制作,  效果如何?  能收几个台?

您好,收台效果不错的,感觉灵敏度非常好,远近20个台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声音我感觉挺大的,稍微强点的电台20平的屋子绝对没问题。另外输出变用的是380V的指示灯变压器改的 ...

    正在媒合着整个直流管机机玩玩.  看了您的机机很有启发。如果用低乙电18伏.  1A2不能正常工作.  恐怕得要改造震荡线圈吧。  过去见过有个低乙电18伏的超外差的图.  ...

网友:
做的很不错,小巧玲珑。另外用变压器做个外接的电源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媒合着整个直流管机机玩玩.  看了您的机机很有启发。如果用低乙电18伏.  1A2不能正常工作.  恐怕 ...

可能是我绕的线圈Q值太低了,低压下没振起来,也可能元件参数不好。不过之前PL81版主回帖说1A2低压不容易起振,反正我是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收台效果不错的,感觉灵敏度非常好,远近20个台没问题。

效果真不错!

小巧精致, 配个小音箱, 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绕的线圈Q值太低了,低压下没振起来,也可能元件参数不好。不过之前PL81版主回帖说1A2低压不容易 ...

     找到这个图.  不知行不行.

12伏乙电压机

12伏乙电压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到这个图.  不知行不行.

低乙电电池管机的图?那低频电压放大部分怎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这个图.  不知行不行.

这图的灵敏度肯定够高,但本振结构没什么差别,改天有机会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低乙电电池管机的图?那低频电压放大部分怎办呢?

一个2AP9.  或者一个282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2AP9.  或者一个2822.

用2AP9还可接受,用2822就是混血儿了

网友F:
小巧漂亮的制作,祝贺楼主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巧漂亮的制作,祝贺楼主加分鼓励!

感谢了,好久没折腾了,用了好几天的时间。

网友G:
前辈 四灯机的电路图好多 不知道您用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机小巧精致.  加个短波段更好.

哈哈,有此意,不过还没找到短波用的振荡磁芯,有机会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 四灯机的电路图好多 不知道您用的哪个?

您客气了,不敢当。电路图在18楼,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图纸找到了,就是参考的这个做的。

请问您这是那一本是?

楼主:
这书我没有啊,图是坛里当下来的,链接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书我没有啊,图是坛里当下来的,链接没找到。

请教楼主,你是在什么状态下调试的(天线,场地等)?为什么我修的标准5灯机收不到中波台呢?本振正常,无磁性天线6A2的机器,外接2-3米天线,在居民楼内。

楼主:
您好,我调试时是放在窗子附近,小区内一层楼,没有外接天线,感觉本地中波台挺多的。中波无台是否输入回路有问题,信号没加进去?

网友:
自作的精彩经验共享!谢谢。拉线手册就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调试时是放在窗子附近,小区内一层楼,没有外接天线,感觉本地中波台挺多的。中波无台是否输入回路 ...

用信号源测试可以在中波全波段收到信号源的信号,天线回路也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2AP9还可接受,用2822就是混血儿了

乙电压低. 1B2.  2P2. 恐怕会声音小小的.但也能用.  只是不够震撼.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收台效果不错的,感觉灵敏度非常好,远近20个台没问题。

谢谢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我想做一台您这样的机子,放在厅里,我年纪大啦没事总愿意听收音机,有个小收音机音质不好还有杂音,用711-2听觉得费电多,我看您这个挺省电的。我有个10瓦15欧的全频喇叭,我自己绕一个15欧的输出牛,用这个收音机带行不行?我把元件买好以后您还得详细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前辈客气了,我也是偶尔享受一下DIY的乐趣,跟坛里的高人没法比,有机会与您分享制作的过程没问题的。2P2输出几十毫瓦吧,不知能否带动大功率的喇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的灵敏度肯定够高,但本振结构没什么差别,改天有机会试试。

           这个图是网上搜的.  没有什么说明文字.   看图的原件猜测...

  我猜测应该是只能够接受中. 长波.  短波应该够呛。

网友:
很漂亮的机器,外面再喷点漆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收台效果不错的,感觉灵敏度非常好,远近20个台没问题。

您好:您 提供的图纸上第三个电子管是1P2还是1B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 提供的图纸上第三个电子管是1P2还是1B2?

是1B2。没有1P2。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1B2。没有1P2。

谢谢可达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达老师!

四只电子管分别是:1A2,1K2,1B2,2P2。电源电压建议用到60V左右,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只电子管分别是:1A2,1K2,1B2,2P2。电源电压建议用到60V左右,效果还是不错的。

谢谢老师您 的指点!

网友(2013-03-03):
做工不错,开来做朝外差乙电不能低啊。学习了

网友:
做的非常精致, 可以参加DIY大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