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用NPN硅管(3DG6)的68-1单管机

楼主(2013-02-02):
用硅管(3DG6)的68-1单管机

一 思路
    翻阅坛上的帖子,发现关于68-1的DIY贴都是用3AG/3AK系列锗管进行放大。这类管子现在应该停产了吧?用NPN硅管做一个68-1可能更有普及性。硅管中老式的3DG6外貌迷人,于是本人用一只3DG6试装了一台68-1单管机。

    由于换了NPN的管子,原电路需要改变一下。原电路相当于检波管2AP9与20K电阻串联后再和20K电阻并联作为晶体管下偏电阻,为了提高晶体管基极电压,换成1N4148与20K电阻串联,再并联51K电阻作为下偏电阻。同时检波管、电源和电解电容的两脚都要对调一下接入电路。

二、元件准备与改造
三极管:3DG6,β=70
二极管(D):1N4148
高频变压器(B):节能灯内变压器,拆去原线圈,用0.14mm漆包线重绕,先绕初级200T,再绕次级300T,蜡烛固定,装好磁芯。
旁路电容:C2(6800pF),C4(2200pF)
电解电容(C3):22uF
可变电容(C1):CBM223型,只用天线连
电阻:上偏电阻R1(51K);下偏电阻R2(51K);R3(20K)
天线线圈:拆机成品
电源:2.4V(NH充电电池2节)
耳机:MP3耳机,串联使用,电阻约60欧姆

三、安装调试
    裁一块5.5*9平方厘米的环氧板,打好铆钉,依次焊好各元件。电池夹用马口铁的茶叶盒盖制作,弹力稍弱。先不装天线线圈,调偏流到0.7mA,再接上天线线圈,很顺利的收听到广播。

四、小结
(1)实践说明用NPN硅管装68-1单管机是可行的,需要注意的是最好换检波管。
(2)与检波管串联的电阻(20K)可能大些较好,这样能够抬高三极管基极电压,使上偏电阻也能大些。以前做636电路时我的经验是,上偏电阻小则声音比较闷,音量偏小。
(3)与68-1原电路机对比收听感觉本机灵敏度稍差。本机的上偏电阻偏小(51K),可能降低了三极管输入阻抗,使灵敏度受影响。而本机的检波管非专用品,也可能影响到灵敏度。

装机的时候被LP大人发现,被暂时禁止动手了。以后有机会再仔细调试,希望3DG6能够在本机中充分发挥硅管的优势。

网友:
又一个怕LP的

网友:
检波一定要2AP,极性和电介与原图反过来,高频变压器用中波磁棒绕匝数不变,电压用6v,重调偏流,再谈效果如何

网友A:
漂亮!   就是不知道 和 636 相比, 灵敏度如何

楼主:
    没有仔细调整和比较,其实不敢说灵敏度和原机比一定怎样怎样,只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上面最后一张图是两台68-1单管机,其中一台用3AG1B,主观感受是用3AG1B的灵敏些。对68-1的电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还想请教各位老师:(1)检波后没有滤波电容,高频信号会否有影响;(2)硅管放大电路比较稳定,可以不用下偏电阻,那么原电路的R2是否可取消,或者R2还有其他作用(如检波负载之类)。如果去掉R2,那么上偏电阻R1就可以用阻值大些的,可能会改善放大器性能。
    和636的比较也是一样,所用元件、布线和调试后机器工作条件不同很难得到准确客观的结果。所以只好大略的说没听出多大区别。

网友:
做得好,特别是那个电池夹子
磁棒为什么放中间?

网友:
有下偏置电阻稳定一坒,并在R2上的电容兼检波滤波,R2有二极管回路作用,性能应该超过636,关键在高变

网友:
机器的制作很漂亮,图片也很清晰。谢谢您的作品分享。

楼主:
谢谢园丁老师加分!磁棒放中间是为了腾地方给耳机插座,方便以后弄个小机壳放口袋中收听

网友B:
LP是地球上最恐怖的动物,又称母老虎

网友:
谢谢分享制作过程,期待看看外壳如何。

网友:
节能灯变压器铁心高频损耗大,可能是灵敏度低的原因

网友:
高频变压器(B):节能灯内变压器,拆去原线圈,用0.14mm漆包线重绕,先绕初级200T,再绕次级300T,蜡烛固定,装好磁芯。
--------------------

节能灯的工作频率40KHz左右,节能灯电感磁芯是导磁率2000-3000的锰锌工频磁芯,不适合做中波高频变压器,效率会低。

可以用400导磁率的镍锌磁环,初级圈数仿照谐振线圈60匝左右,次级线圈升压匝数×2即可。636机是倍压检波,68机可以改成全波检波,68机改全波检波需要高频变压器次级多绕一倍。由于有源单管机的检波管是工作在加压线性状态,倍压检波和全波检波效果都不错。

网友C:
楼主好手艺。
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用双线并绕,中间抽头,再加一只检波二极管全检波。这样可行吗?我看到有的电路是这样的,据说能提高灵敏度。我没有试过这种电路

网友:
做锗管机主要是怀旧,做硅管单管机也就是一种实践。硅管因为偏压较高0.7V,无法使用低电压(1.5V)。所以灵敏度较低,另外硅管音色较差,缺少优美的锗管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手艺。
高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用双线并绕,中间抽头,再加一只检波二极管全检波。这样可行吗?我看到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厉害了,不愧是版主,一下就把图拿出来了。

向版主请教一个问题:全检波+高频变压器的电路,在这个基础上能否同时再做到倍压检波呢?如果能做到的话,倍压+全检波+高频变压器岂不是性能很强?呵呵,我是胡思乱想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厉害了,不愧是版主,一下就把图拿出来了。

向版主请教一个问题:全检波+高频变压器的电路,在这个基 ...

倍压检波也是全波检波,利用负半周检波信号给电容C3充电,C3下端为正,上端为负,与正半周信号叠加检波。

68机改全波检波与636的倍压检波都是利用全波信号,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不错啊啊  实践检验

网友:
楼主很用心的制作,学习了!

网友:
锗管音
呵呵
低频锗管+输入输出变压器出来的声音,如果有大功率高频锗管不用变压器能出这么优秀的音吗

矿坛还是不要传染发烧玄学为好

网友:
铆钉打的漂亮,赞一个.

楼主:
    谢谢十双草老师和PL81老师的加分,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昨天晚上试着去掉下偏电阻R2,重新调整偏流到0.7mA(此时R1为75K),发现也可以工作,与原线路的接受效果没有明显区别。电路板上空出来的位置也没浪费,接了根线作为e极再生线圈。

加上发射机再生线圈,把C2换为0.047μF的涤纶电容(节能灯拆件,有质感,颜色也漂亮)。

原磁棒只在一端固定,竖着放时老晃荡。这次用编织绳绑紧另外一端,磁棒牢固多了。

    加再生后小机音量和灵敏度有所提高,但还是比不上另一台3AG1B的。本机天线线圈是从一台超外差机上拆下的成品线圈,天线线圈用3股纱包线绕成,而输入线圈用7股纱包线绕制,可能影响感应到的信号强度。另外高频变压器的材料不合适中波频段(像版主指出的),可能也影响灵敏度。而且我在拆变压器时不小心弄断了一小块磁芯,虽然绕好线圈后又放回去用胶带固定,但磁隙增大影响了线圈的电感量。绕好后我测了一下高频变压器的电感量,初级200T端有1.9mH,次级300T端近4mH。根据《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的说法,这个电感量少了点。

网友:
涤纶电容高频性能不如高频瓷片
楼住可以对比试试
实在想好看可以考虑云母电容、CBB电容

网友:
这个两管机灵敏度不错。

网友:
PL斑竹的图不来复,不过瘾啊

网友:
做的挺漂亮, 不过, 磁性天线放置的位置不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十双草老师和PL81老师的加分,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昨天晚上试着去掉下偏电阻R2,重新调整偏流到 ...

因为矿机对元器件的选择要求较高,所以对磁芯的频率特性比较关注。

如果68机的高频变压器只是考虑高频输出给二极管检波,可以只考虑高频耦合,像中周那样用普通中波磁棒和相应匝数就能耦合。高扼圈可以另加。仅仅是一点想法。

网友:
楼主的硅管机中,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电阻啊,显得太彪悍了,用1/8W的足够了呀!

楼主:
现在弄合适的磁芯制作高频变压器不容易。我在淘宝上淘了一个电子管的中周,以后可以试试它的效果。
瓷片和云母电容确实好,不过这不是涤纶电容可以从废节能灯里拆得吗,再说我也挺喜欢涤纶电容的,不忍浪费啊
磁棒放在中间是结构限制的妥协,如果可以放在顶部更好,可以远离高频变压器减少寄生振荡。
用大电阻是为了让各个元件看起来协调些,现在的1/8W电阻体积太小了,而2W电阻的体积大小与以前的绿色电阻体积差不多,我特地买了一些备用

网友:
又见兄弟大作!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鼓励、指导,我整理了一下,做了个外壳,投到DIY大赛参赛区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0259-1-1.html)。

网友(2013-03-04):
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漂亮的作品。就是铆钉无处买呀。

网友:
完全同意3楼的意见,4148检波肯定效率低,还不如用3DG6的BE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漂亮!   就是不知道 和 636 相比, 灵敏度如何

经典的68-1灵敏度比636要高些,起码我的实验是这样。

网友:
如把耳机的阻抗加大一些,加大电池电压例如9伏,加大高频变压器的变比,改DG6为9014,300倍以上的管子效果会更好,可以带扬声器。

网友(2014-01-19):
正在仿造中,只是觉得楼主的磁棒要设计的离电池远一些,比较妥当。

网友:
这是当年很热门的一种线路,很多的晶体管收音机的爱好者都是从这起步的。呵呵!

工作点设置电阻在锗管时代一般用三个,上偏置电阻、下偏置电阻、负反馈电阻,这是用来设置晶体管工作点的。

有些朋友不清楚这些电阻是如何选定的,有的说大一些好,也有一些说小一些好,更有人反复地更换来试听。

其实,上偏流电阻与下偏流电阻串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电阻分压器,它能给基极提供一个电位。

这两个电阻的选用与电源电压、基极电压、基极电流有关。一般地认为,只要通过电阻分压器中的电流是基极电流的10到20倍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只要基极电流是电阻分压器电流的1/10到1/20,就基本上就可以认为基极电压是稳定的。

具体计算:

先算出发射极电压(如果有发射极电阻),再加上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就是基极电压(一般锗管取0.2V;硅管取0.7V)。

在知道了基极电压后再来计算基极电流,一般可以认为就是静态电流除以晶体管的放大倍数。

我们在知道了基极电压、基极电流后,就可以很容易地算出上偏置电阻与下偏电阻了。

另外,偏置电阻会影响输入阻抗,不可以用得太小。

网友:
电阻分压器的阻值与分压:

R1/R2=U1/U2

网友(2014-04-30):
68-1单管机,好味道。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B:
LP是地球上最恐怖的动物,又称母老虎

还有我妹妹

楼主:
看来你是一个好哥哥

网友(2016-12-03):
再生还是喜欢发射机串入线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