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DIY“栅流陷落振荡器”

楼主(2013-02-02):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无线电领域内的测量仪器当然也不会例外.想当年,只有在单位或企业才能摸得着的仪器设备,如今已摆上了众多发烧友的案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回想起万用表曾经还是奢侈品的那些年代.曾经动手做过一些简单的仪具.尽管其精度不高,外型丑陋. 但毕竟还是用它们解决过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也许是思想僵化的原因吧! 如今依然钟情于一些简单而实用东西.

  忽一日.想起曾经求购多日而无果的栅陷表来. 何不找资料自制一个? 好在结构不是太复杂. 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

      于是………

  为了凑齐另件材料和物色合适的外壳. 拖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 打了一场持久战.

   正题:
                                                栅流陷落振荡器 (栅陷表)

    用途:

     主要是用来测定一个谐振迴路的即时谐振频率. 把仪器的线圈靠近被测谐振迴路, 使之产生交连. 缓慢调节内附震荡器产生的频率, 当与被测谐振迴路的固有谐振频率一致时.电表会有指示. 此时. 读出震荡器产生的频率数就是被测谐振迴路的固有谐振频率.
     当然,它还可用作为一个高频发生器来使用. 可以派生出许多用途. 诸如测晶体, 测量并调整发射天线系统的谐振频率. 使发射效率得以提高等等. 很多用途网上多有介绍的.搜一下便可.

    电路结构:

     简而言之. 栅陷表基本上就是一个可更换线圈的高频振荡器.加上一个振幅指示器所组成.

     为了使谐振频率的读出比较方便.附了一个数显频率计.因为是用数调收音机的频率显示部分拆下来改成的.因此精度不高.

    电路图如下:

       从网上搬(抄袭)来的一个电路图, 略加改良,加了频率显示部分而成.  手绘的. 会有寥误. 也望指正.

     电路原理:

           1.        双栅管担任频率和幅度均可调的震荡器. 用调节G2上的直流电压来控制振荡幅度. 振荡频率由C4来调节.
           2.        振荡电压在源极上输出,由 2AP30E 整流后经 2SC1815 放大后驱动 500uA 电流表, 用来指示振荡幅度.
           3.        振荡电压另一路经 9018 宽带放大后, 输出去驱动后面的频率指示电路.
           4.        频率指示利用了一只耳筒式调频收音机的数显频率指示部分.即仅用了其 IC:SC3610 及液晶屏. (示值有偏差, 需加,减一个中频.)
           5.        为获得正确的频率读数.附有频率输出接口.可外接频率计来进行正确计量.

        制作过程点滴:

        制做外壳:

                面板上另件的按排定位及机械加工.

                                  [……………看看如此笨拙的工艺!  不要见笑! ]

         内部布局

         前视:

        电路板:

         电路板可根据外壳大小,装配位置,可以不是很规则的图形.按电路图自行设计, 只要注意高频部分要遵循短而粗, 大面积接地的要求来做, 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

        着重讲一下频率显示部分:

      频率指示部分取自这种耳筒式数显调频收音机:

        内部的频率显示IC-SC3610:

     改制此板的顺序:

            1.        将收音机上原有的按钮,开关,电位器全部拆掉.
            2.        把收音IC: D7088(在板的背面) 的○4脚与电路板焊脱. 以切断D7088的供电.并把○4与○5脚之间的本振线圈及变容二极管一并拆除.
            3.        在板的适当位置焊上限流电阻R10和3V6 稳压管.
            4.        将SC3610的○31○32○33及○35脚与电路板焊脱, 然后按电路图上的要求,接入电路便可.
            5.        频率显示的读数要进行一个加减中频的运算. 具体已在面板开关上标出.

        线圈组:

           线圈共有七个, 覆盖3.1 ~ 150 Mhz 频段.

           线圈骨架使用 5 ml 医用注射器.外径约 13.5mm.

           毛坯

            热塑封固后贴上标签后的样子:

              线圈表

             正面

              顶面:

               调试中:

                 这是制成后的外形:

               线圈组

            后记:

                1.频率计数最好能用一小型的频率计数模块.装入机内. 可使读数快捷而准确. 这里用的是收音机数显频率指示, 缺点是读数还要进行加减运算.且精度不高. 优点是取材方便,成本较低. 但毕竟要比直接在与可变电容转轴相连的度盘面上读数,要来得精确一些.

                2.由于在制作工艺上没有严格把关, 致使分布参数太大. 因而频段内频比不高. 仅在1.5-1.8 左右. Fmax也仅在150Mhz上下.
                3.电路组成和工艺按排上难免有不足之处. 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以便改进之.

网友:
确实 现在好多爱好者只怕都没听过还有这种仪表

网友:
我有本書也介紹過這東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有点变形,能告诉书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有点变形,能告诉书名吗?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用电器  (使用,维修,改装,自制)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谢谢,有时间看看能否找到这本书,仿制一个。

网友:
比较复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有时间看看能否找到这本书,仿制一个。

你點開圖片 應該可以放大的

网友:
现在扫频仪都白菜价啦,栅陷表确实已经被人遗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外壳上的字是怎么弄上去的?

            关于面板问题.字迹并非直接打印在机壳上.而是打在纸上的, 方法比较笨拙而原始. 效率很低的一种方法:

        1.机壳定位及开孔完成后.  把图形拓到一张A4纸上. 并修整之.
        2.用传真机将此图形传至电脑上. 形成一图象文件.
        3.将此图象文件使用Photoshop 或其它的图片处理软件进行修整, 变形调节后加上文字,图表等.存盘.
        4.处理好的文件仍然用传真机 (非热敏纸的) 传至白纸上就可以了.
        5. 当然可以用彩色打印机做得更漂亮些. (必需要在Photoshop中处理上彩色信息.)
        6. 手中没有扫描仪和打印机. 平时都是用传真机来做事. 但传真机的分辨率不高. 打印质量很低的.

                          不知道讲明白了没有?

                            谢谢关注!

网友:
真够专业的,试验台

楼主:
   补遗:

       1. 当K2 拨到 "DET" 位置时. 可以用耦合(非接触)的方式来测量一个正常工作的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只要把被测振荡器

                的线圈与栅陷表的线圈保持适当的交连.调节电容使电流表产生读数. 频率表的示值就是被测振荡器的振荡频率.

       2. 同样, 当K2 拨到 "DET" 位置下, 拔掉栅陷表的线圈. 从"频率输出"接口接上探头. 可作为一个频率计来使用.(0.5 Mhz--

                   150Mhz). 除了显示位数上有点遗憾外. 其便携性能还是可取的.

      另加,遗漏了一张完成后的内部图, 补上:

        商品栅陷表的外形: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做的不错...

楼主:
          国外近年的产品 :

               韩国的:

              日本的:

网友:
不错!低成本,多功能,便携,还可以非接触使用,探测谐振频率方便啊!

网友:
给您加点料。我做过这个陷波表。用的数字万用表的外壳,调整彩电的38兆中周又快又好。还可以看出中周的Q值高低。

网友D(2013-05-21):
我的壳做好了,电路还没做。参考一下。

网友E(2013-06-28):
我只能说,楼主实在太厉害了

网友F:
学习了,我真没有见过这样的仪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说,楼主实在太厉害了

    真不敢当 !  根本谈不上"厉害"二字!  互相学习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真没有见过这样的仪表呢

   互相学习至上!   一般来讲. 讲究实用的朋友才会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壳做好了,电路还没做。参考一下。

   祝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