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ngbg

楼主:
崂山
SDR Console V2.0
引用 网友A:
谁能PM我个硬件的淘宝链接?先谢谢了!
引用 网友B:
同感! 我也是进来几次了,还是没整明白啊!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怎么够买 电脑怎样设置啊 很感兴趣 WIN7兼容吗 需要什么接口吗 呵呵 问题很多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sdr-radio[dot]com 的 sdr console v2.0. 支持FM立體聲,RDS等 聲音比SDR Sharp 要好一點,可惜的是有使 ...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哪里可以下到,支持R820T高频头吗?
引用 网友D:
就是www[dot]sdr-radio[dot]com,進入download頁面裡面的Release和usb driver一起下載,安裝完Release後再 ...

网友(2013-02-05):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硬件,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淘寶網,搜一下關鍵詞“RTL2832U+R820T”

楼主:
淘宝有卖,50元和55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試試sdr-radio[dot]com 的 sdr console v2.0. 支持FM立體聲,RDS等 聲音比SDR Sharp 要好一點,可惜的是有使 ...

看到是1。5版啊,V2版在哪里下载的啊,麻烦给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是1。5版啊,V2版在哪里下载的啊,麻烦给连接,谢谢

下載了安裝完就是V2.0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F:
电视棒灵敏度低,频带宽,不适合精确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视棒灵敏度低,频带宽,不适合精确接收

呵呵,都停在理论状态,实际效果很好,很超值。50元的FM收音机或许性能还不如他呢。灵敏度很高,带宽可调,选择性很好

楼主:
装了是1。5版啊,V2版在哪里下载的啊。呵呵仿office2007风格。花哨功能很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是1。5版啊,V2版在哪里下载的啊。呵呵仿office2007风格。花哨功能很多哦

哈,真的發錯了連結地址,(未到退休年齡就開始腦殘了 )正確的是“v2[dot]sdr-radio[dot]com/Previews.aspx”旁邊的Preview 7 (build 1280) ,另外下載RTL2832 driver 的地址是“www[dot]aa5sh[dot]com/files/SDR-RADIO.com.RTLUSB.zip”真接解壓到安裝目錄即可。V1.5我也有安裝過但是似乎不支持RTL2832的。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软体无线电---有空我也邮个玩玩。。。。

网友G:
可以搜到些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搜到些什么信号?

广播信号,对讲机信号,电视信号等模拟信号,还有其他数字信号。

网友H:
求助:rtl2832+E4000无法与HDSDR建立连接应该怎么办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正听着FM立体声,右上角的音频频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19kHZ的导频信号有一个尖峰。

灵敏度也还不错的。音质清晰。

网友:
哈哈55元买了个万把块的超级接收机

网友I:
可惜R820T只支持50MHz以上的频率。哪位高手能制作出升频器,把低频段的混频到50M以上,这样就可以从中波开始接受了。顺便还能放大信号。

网友:
找到几个业余频道。窄带FM的。

网友:
通话很清晰

网友G:
可以收航空频率不?

网友:
应该可以的,在接受范围内。不过还没有试。看网上还可以看飞机飞行轨迹。

网友:
      咱们坛上似乎 millwood 是第一个玩  SDR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助:rtl2832+E4000无法与HDSDR建立连接应该怎么办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有个I/O的dll文件放入hdsdr目录,装好专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惜R820T只支持50MHz以上的频率。哪位高手能制作出升频器,把低频段的混频到50M以上,这样就可以从中波开始 ...

820t可以工作在24M以上吧,我在29M出收到广播信号。

网友:
是我搞错了,应该是24M以上的。
RTL2382U - The ADC and USB data pump. It is mated with on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tuner chips. NDA needed for the data sheet.
E4000 - Tuner. 60MHz to 1700MHz The Elonics E4000 is the most desirable tuner to have as it's the most capable. This part may now be in short supply as Elonics IP seems to be up for sale. NDA needed for the data sheet.
FC0012 - Tuner 50MHz to 1000MHz ; Fitipower - no publ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FC0013 - Tuner 50MHz to 1700MHz ; Fitipower - no publ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R820T - Tuner 24MHz to 1850MHz ; Now the E4000 has gone this is the tuner to get as it's comparable in performance. It also seems to be cheaper overall.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收航空频率不?

航空频率完全没问题,就是你那信号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