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改造陈氏矿机血统----陈氏、75号、并联检波组合电路设计

楼主(2013-02-03):
陈宪文与75号联姻,再与并联检波相好是啥样?陈宪文电路加下二极管和交连电容Cx,就是75号电路,可选用27mH电感和下二极管。75号电路去掉上二极管,输出串接2.5毫亨高扼圈,就是并联检波电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陈宪文的提升电感,按输出阻抗选择电感量。陈宪文的脱胎线圈是0.8毫米漆包线0.8毫米间绕245微亨,1500KHz的Q值是545Q,漆包线线圈有中波全段Q值均匀的特点,陈氏线圈不好绕。现在两根中短波磁棒+0.04×270线圈Q值略高陈宪文线圈,100磁环+0.04×60线圈略低于陈氏线圈,磁环线圈之间需交连电容耦合,磁环线圈体积会小许多,便于制作小型机。

1/  陈宪文高效矿机电路

2/ 戴夫的75号矿机电路+陈宪文电路

3/ 并联检波矿机电路+陈宪文电路  并联检波矿机是非常古老的电路,一支耳机与一支二极管并联就是简单的并联检波电路,并联检波电路二极管两端电压比串联检波高,理论上会获得更高的效益。翻看戴夫的矿机电路集,也找到并联检波矿机的实例。

4/ 陈氏空心线圈的三组合矿机电路  陈宪文的脱胎空心线圈绕制Q值较高,且中波全段Q值较均为,但绕制难度较大。磁棒线圈也可用此电路。

5/ 采用磁环线圈的三组合矿机电路  如果采用磁环线圈,L1与L2线圈之间就要采用辅助线圈耦合,或者在加上交连电容耦合,可以减少两LC调谐回路的调谐频率相互影响。磁环属于闭合磁路,抗干扰性能好。

组合电路可以比较陈氏矿机、75号矿机、并联检波矿机的效果,725电路中组合班尼电路再加一种。这几种矿机二极管经典电路各具特点,混血杂交优势,一机在手,近远通吃,不再见异思迁。这个电路较本人以前的组合电路简单多了,矿友们已经有不少多种组合矿机电路成功实践,本文仅仅做三种矿机经典电路的组合尝试,试提供一种二极管检波矿机组合实验平台。

网友:
组合精良各有千秋!

网友:
   版主精神可嘉!

网友:
围观版主心得

网友A:
线圈要值得考虑了,否则后果还不如最简单的单回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要值得考虑了,否则后果还不如最简单的单回路好

是,陈宪文的线圈做的很讲究,我按单股线算法求Q值,陈宪文线圈的算值是570Q,与实际吻合,可见陈宪文先生的线圈已经达到所用线材的极致。陈宪文的线圈线材好找,脱胎线圈绕制难一些,计划下功夫仿制。

我们现在有比陈宪文更好的线材和磁环、磁棒,梁老师和hhyy99兄做了许多千Q线圈。一般情况下500Q的线圈就不错了,800Q就是高Q线圈。

现在的信号环境比不上陈先生那时,陈宪文说过用4、5米天线就能喇叭收到北京的所有电台。我现在5米鱼竿天线3DQ双栅分接场管矿机能用号筒喇叭收听的,只有距离10多公里的200KW中国之声一个电台,而且声音还不大。

现在无法模仿的只有陈宪文的活动矿石,但相信现有好的检波二极管不会比陈氏矿石差。

号筒喇叭的选择也很重要,我这只100W的号筒喇叭是在旧货市场用电池碰响挑的,要最响的,可能陈宪文的号筒喇叭更响。

楼主:
100W号筒喇叭,灵敏度高。

网友:
慢慢消化

网友:
学习、体会版主的文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陈宪文的线圈做的很讲究,我按单股线算法求Q值,陈宪文线圈的算值是570Q,与实际吻合,可见陈宪文先 ...

如果想达到陈先生的变压器降压共喇叭,需要相当大的电流,电感要好好琢磨琢磨,交流电阻不能小于变压器,变压器最好要用最早的低周变压器,然后慢慢降压,降到8欧姆的适合电压,但是不论怎么整都有大于百分之50的损耗,供喇叭,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达到陈先生的变压器降压共喇叭,需要相当大的电流,电感要好好琢磨琢磨,交流电阻不能小于变压器, ...

这个音频扼流圈电感在场管矿机使用是2-4H,宁大勿小,与矿机音频输出阻抗有关。

比如陈宪文的矿石检波器曲线很接近2AP9,估计Rd是15K 左右,低频极限为100Hz,L=Z(阻抗)/(2×3.14×100Hz)=15K/(6.28×100)=24H,取30H。用导磁率高的低频磁芯就行,用线少,效率高。

现在很难用陈宪文那时的信号条件。2米托线技能喇叭听音,利用陈宪文电路的原理将矿机做的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