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小型高效率矿石机

楼主(2013-02-03):
去年看到本届DIY大赛的通知,就有参赛的冲动。回想自己“触电”始于少年时代学装矿石机,于是就决定重装一只矿石机。
在那个时代做过好几种矿石机,记忆中只有一款矿石机,效果最佳,那就是刊登于《无线电》杂志1966年第一期的《小型高效率矿石机》(作者张祖信),当时这款机子配上好的天、地线,收听效果可以与单管再生收音机媲美!
一、收集资料,
找到了那期《无线电》杂志,重新学习制作要求。
二、准备材料。
1.  外壳。记得当年我是用一只约半包香烟大的塑料火柴盒做机子外壳的。如今这样的火柴盒已经没有了。不过替代品还是有的。开始找来一个硬塑料名片盒,因没有专用工具,在打孔时不小心损坏了。这种名片盒是八十年代早期的产品,如今已经退出市场,在不少朋友间寻觅无果,还耽误了时间。直到去年末,终于在小商品市场文具店里找到一种回形针的塑料包装盒,与当年的塑料火柴盒相似,立即采用。
2.  线圈。以前是用硬纸板制作线圈管,现在则采用废弃的电线管替代。漆包线来自废弃的电源变压器。
3.  其他元器件。天、地线接线柱以及耳机插孔以及电容器,在电子市场上可以买到。二极管是老同学赠送的。磁棒来自废旧的小型半导体收音机,磁棒帽选用废弃的牙膏盖。接线板也是废物利用的。
4. 耳机。是当年的2000欧姆高阻抗耳机,我一直保存着,就是外线老化了,找不到合适的接线更换,临时就用普通电线替代。
三、动手制作
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就开始在机子外壳上打孔。
我没有专用工具,只有普通美工刀和什锦锉。确定线圈位置后,先用剪刀头在塑料盒上定位,再用力转动剪刀头钻出一个直径约1厘米圆孔,然后用什锦锉修整。
天地线接线柱和耳机插座孔也是这样搞定。接线板背面有敷铜板,可焊接在天线-2接线柱的焊片上,借此固定。磁棒帽套住磁棒后再用502强力胶水加固。
最后,按照接线图把所有的元器件焊接好,大功告成。
由于现在居住环境限制,还没有架设好相应的天地线。我在阳台外拉了一根约10米长的临时天线,没有地线,插上耳机,细心调节两根磁棒,很快就听到了本地两个电台的声音,但是,音量都不大。没有过去那样的效果。看来,矿石机的天地线是很重要的,我打算开春后,争取架设一副好一点的天地线,再作收听试验。
四、自己评价
本机子制作工艺水平不高,但是,都是采用很便宜很普通的材料和很平常的加工工具,体现了DIY精神,人人都可以效仿制作,适宜推广普及。

楼主:
继续上"硬道理"

网友:
用很便宜很普通的材料和很平常的加工工具做出高效、小巧和精美之作品, HY XHS-8-4-1好!.jpg ,是彻底完全的DIY精神,这种精神极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赞!要大赞!!! HY XHS-8-2-1赞!.jpg HY XHS-8-2-3赞!.jpg HY

网友A:
非常好!省掉一个可变电容。请问调整到电台后,磁棒和线圈管之间如何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省掉一个可变电容。请问调整到电台后,磁棒和线圈管之间如何固定呢?

你好。谢谢光临指教!
你的问题提得好。
根据以前的做法,一是线圈管不要太大,与磁棒的间隙仅一层道林纸,外壳上磁棒的孔也不能大,直径与线圈管一样大小,磁棒上要粘贴一段纸条,用笔划好电台位置,方便选择电台,磁棒也基本不会随意移动的。
我这一次,开始用硬塑料名牌盒做外壳时,就是磁棒孔没有打好,才改用这种回形针盒,线圈管借用电线管,直径大了一点,磁棒固定性不如用硬纸板量身定做的线圈管。

网友(2013-04-01):
这个非常不错厉害!!!!

网友:
好啊,资料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