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制作并更新了视频)绕牛从此不再愁,DIY程控自动排线、绕线机完工!

楼主(2013-02-04):
视频演示:
连接漆包线-->锁死排线头固定螺丝-->手控排线头移动,使其对准排线初始位置。--->设置线径和排线方向。-->开启绕线电机开始绕线-->手动设置回程方向(网购控制板I/O不够用,暂时只能手控,以后再做专用控制板实现自动回程)-->回程绕线。

功能:
控制板由按键输入线径、设置绕线方向后(线径按序号显示,分50级,可实现0.08-1.5mm常用线径的自动绕线),调整调速器旋钮令绕线电机旋转,开始绕线。
1602液晶屏可显示设置数据和已绕匝数,调速器旋钮可随时启停绕线和控制绕线速度。
排线头在控制板的控制下,根据事先输入的数据自动跟随绕线进度,逐匝排线,实现自动排线、自动绕线。

原理:
     交流减速电机驱动手摇绕线机,把手摇改电动。
丝杠、滑车、排线头组成自动排线机,步进电机驱动丝杠,丝杠带动排线头左右移动,实现排线功能。
绕线机主轴装转数传感器,每绕一砸线圈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控制、驱动板,控制板根据接收的脉冲个数和事先由键盘输入线径数据计算步数并驱动电机旋转所需角度,排线头随之产生所需的位移。依次往复,随着绕线进度的增加,排线头自动跟进,实现自动排线。

制作过程:
    1、制作绕线机减速轮,安装驱动电机,先实现电动绕线,手工排线。
    2、排线机底座打孔攻丝,主轴装改造后的被动轮,安装步进电机、皮带。
    3、制作整机底座,打安装孔。将绕线机、排线机、电机等主要部件安装固定。
    4、设计控制电路,建立仿真环境。编控制程序,程序的主要调整在仿真环境内完成。
    5、设计控制板PCB,腐蚀、焊接控制板。(条件所限,这一步骤未完成。控制板用网购的成品板代替)
    6、程序烧入单片机,连接步进电机实际上电测试排线系统。根据测试结果再次调整程序,直至程序完善。
    7、改调速器 ,在其机壳内增加一套直流电源,供控制板使用(之前的调试用试验电源完成)。将调速器输出插孔由2芯改4芯,连接电缆相应改成4芯,实现单条连接缆输送交直流电源。
    8、基座上增装漆包线导向轮,排线机滑块装排线头,漆包线几个折角转弯处增加圆滑过渡滑块,防止划伤漆皮。排线头增加防漆包线脱位螺丝。
    9、总装测试。

所需零部件:
   交流减速电机一台,38步进电机一个,手摇绕线机一部,丝杠、滑车组成的排线机一台,步进电机程控驱动电路一套,一个自己写的控制程序,30V400mA电源盒一个,DC-DC开关稳压板一块,木质底座和两个传动轮及其皮带。

带调速功能的交流减速电机:实验室淘汰搅拌电机,按废铁价收的。

38步进电机和传动机构:电机拆自淘汰针式打印机,原为打印头驱动电机。大皮带轮是用交流调压器旋钮改制的,传动皮带为扎头发用的皮筋。

手摇绕线机和排线机:都是以前捡的破烂,存了几年终于派上用场。

木质底座:材料来自废品站,原为儿童床护栏。

安装部件:将几大件摆放在底座上比划位置,木制的底座打孔方便,打孔后所有部件均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

电路图和程序:主控器件89C51,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是L297+L298,显示器件1602液晶屏。C语言编程。

调试控制板:编程调试主要在仿真环境中,仿真通过后烧入单片机,再连接步进电机实际上电测试。本打算控制板也DIY,无奈因搬家工具打包无法实施,网上淘了一块差不多的成品板,改改也能凑活用。因这块板子引出的I/O口太少,像自动回程等功能没有实现,过年后要做块专用板,即可实现无人值守绕线。

电源:调速器本身为一个可调电感,调速器机壳兼做电源机壳。机壳内剩余空间装了一个30V400mA开关电源。因控制板电源电压为12V,又装了一个DC-DC开关稳压板。输入30V400mA输出12V700mA左右。控制板需要500mA电流,这套玩意能满足要求。

整机测试:测试漆包线线径0.49mm,线径序号设置为15,绕线效果不错。

导向轮、排线头细节:增加了一个漆包线导向轮,调整张力兼防止漆皮磨损。

排线头特写和排线效果:排线头材质为塑料,可防止漆皮破损。因为是测试,排线头防滑螺丝未装套管。

传感器特写:预备的霍尔传感器调试过程中损坏,只好用微动开关代替。

显示屏:显示函数写的不好,占用资源太厉害。绕线速度快的时候容易丢转,只好减少显示字符凑活。图中排线方向由左至右,线径序号设置为15(对应0.49的线),已绕了61砸。

另一个角度的整机照:

用0.5的线绕了几十砸做测试,效果理想。终于可以边喝茶边看着机器自己绕线了,惬意!!!

补充内容 (2013-2-7 12:50):
编译好的控制程序在21楼。

网友:
机电一体化的牛人

网友:
机电高人!!!

网友:
机的水平真是高,可以开数控机厂了

网友:
某些爪果切片机皮带合用.例如从前武汉冷冻机厂出的家用小型爪果切片机的皮带就刚好合用.不知这厂现在还在否

网友:
嗯,可以批量生产机床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A:
图片皮带快断了

网友:
有创意,羡慕。

网友:
土洋结合,劳苦功高,得来不易,祝贺成功!

网友B:
搞个好的成品,应该可以,像我这样的,就想弄一台差不多的自动绕线机,可惜没有LZ那样的技术

网友:
不错,强大,高超。LZ可以开牛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皮带快断了

皮带就那样,是两段皮筋接起来用的。

网友C:
不错
布线用的丝杆是普通的丝杆还是滚珠丝杆,以前做过雕刻机一般的丝杆回绕时回差会很大的。

网友:
佩服楼主。可惜视频无法观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视频看不了哦

重新制作了视频,已上传。

网友E:
拜师学编程,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好的成品,应该可以,像我这样的,就想弄一台差不多的自动绕线机,可惜没有LZ那样的技术

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您也能做。

机械部分最难搞的是丝杠和滑块,好在现在网上做雕刻机用的丝杠各个档次的都有,甚至还有配好步进电机的套件,买个差不多的就行。
控制部分如果用40以下的步进电机,可以用常用的驱动IC,电路简单编程也容易。控制程序无非是按输入和预设条件输出合适的脉冲数就行了。写程序建议用C语言,入门后几天就能搞定控制程序。实在不行告知丝杠螺距和传动比,我把程序参数改改直接给您烧一块片子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拜师学编程,也做个。

用的是C语言。
因为电路用了专用驱动IC,编程变得简单了许多,入门后不能搞定。

楼主:
编译好的控制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是C语言。
因为电路用了专用驱动IC,编程变得简单了许多,入门后不能搞定。

朋友设计能力强大啊,看了视频,只是感觉皮带轮及传动稍稍改进一下,绕大直径线怕丢转啊,导线架再设计一下或者稍稍短些方便层间垫纸,再有以后搞双线并绕时导线架长了垫纸困难,不知道对不对,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设计能力强大啊,看了视频,只是感觉皮带轮及传动稍稍改进一下,绕大直径线怕丢转啊,导线架再设计 ...

多谢您的建议。
导向轮的支架确实该改一改,现在的就是糊弄。找根直径合适的轴用两个立板支撑,并改的矮些,这些都能做。
您说的是排线机的传动吧?绕大直径线时轴向阻力大,确实存在丢转的可能。此处应该用同步轮和同步皮带,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同步轮,慢慢来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编译好的控制程序

程序收下 以后做参考
在唠叨句~~您牛X
我也在学习51回头有不明白的还望您指教

网友:
这个可以开工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布线用的丝杆是普通的丝杆还是滚珠丝杆,以前做过雕刻机一般的丝杆回绕时回差会很大的。

丝杠精度一般,有一定的回差。
将来完善成自动回程后,排线头回程前插入处理代码可消除这个回差,不用更换丝杠。

网友(2014-07-27):
好漂亮的机器,羡慕!

网友(2015-08-24):
可以商品化了,

网友:
从图上看绕线不太平整。有待改进。

网友(2016-04-16):
引用 楼主:
编译好的控制程序

楼主,程序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程序收下 以后做参考
在唠叨句~~您牛X
我也在学习51回头有不明白的还望您 ...

程序还有吗

网友:
楼主做得好,我服了,自愧不如!给楼主点赞!

网友:
给楼主点赞,,有程序吗

网友(2017-06-12):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您也能做。

机械部分最难搞的是丝杠和滑块,好在现在网上做雕刻机用的丝杠各个 ...

这个成品需要多少钱

网友(2018-01-20):
大神帮我弄台吧

网友:
感觉会做牛牛的都是高手,这位我要膜拜了

网友(2018-03-17):
可以发个元代码吗

网友H(2018-05-06):
你好版主,我按你的图纸做了一块控制板,可是没有显示字符。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T2WhYlXaNaXXXXXXXX_!!155126737.jpg T21Hy8XXFbXXXXXXXX_!!155126737.jpg T2sotTXixbXXXXXXXX_!!155126737.jpg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版主,我按你的图纸做了一块控制板,可是没有显示字符。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用上面的版改装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版主,我按你的图纸做了一块控制板,可是没有显示字符。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晕!
五年前做的东西,细节都忘的差不多了。

把能想起来的说说:

1、仔细查一下板子到1602的线,口线是否一一对应。
2、如果用STC的芯片,查查驱动1602的那组口线是否有复用功能。时钟是否与图上一致。
3、1602对比度调整一下。
4、1602屏可能有差异,我当时用的那块屏,上电后要复位4-5次才显示字符。LCD初始化时写了4-5次复位,也许与您用的屏不兼容。

只能说到这了,单片机扔了4-5年,现在我自己都看不明白当初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五年前做的东西,细节都忘的差不多了。

谢谢回复,现在做不成功另买了一个成品

网友:
能不能分享源码,共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