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易电压基准

楼主(2013-02-04):
上次买了个电压基准,充电没注意电源极性,烧了,前几天没事又买了一个,给她穿上了衣服,怕再接反,在电源输入端接入了一个整流桥,不说了,直接上图,附我的电压表测量结果
整体外观

内部

2.5V

5V

7.5V

10V

楼主:
这个基准发光二级管是贴片的,我在外壳开孔嵌入四颗报废白色发光二极管引导光源

网友A:
这个表校准的还可以吧?我没有高级的表,所以只能粗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校准的还可以吧?我没有高级的表,所以只能粗校~~

这表使着真不错,我觉得精度足够用了,谢谢啊

网友B:
基准这东西,也只能大致看个数,因为你认为的所谓“基准,”,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标定的结果,如气压、温湿度。。。。等等,你拿个数字表去测基准,如不在条件下,显示的数字也只能说个大致了,,,
我一般认为,平时认为数字表有偏离的嫌疑,直接拿干电池测量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这东西,也只能大致看个数,因为你认为的所谓“基准,”,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标定的结果,如气压、温湿 ...

自己有的对照就得了,主要图心理安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使着真不错,我觉得精度足够用了,谢谢啊

不需要谢我啊,东西顺手就好啊

网友:
5楼拿干电池去判断表准不准,绝对是错误的。电池的电压就算你不用也会发生变化的!用好的基准也并非是图个心理安慰,而是真正具有可靠性和实用性,基准注重的就是稳定性和可传递性!

网友:
比我的土基准好多了,我做的是只能用不能看的~-_-||

网友:
没用过基准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自己标定的吗,几位表标定的。

网上买的,卖家标定的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准这东西,也只能大致看个数,因为你认为的所谓“基准,”,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标定的结果,如气压、温湿 ...

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标定的结果,如气压、温湿度。。。。等等,你拿个数字表去测基准,如不在条件下,显示的数字也只能说个大致了,,,

++++++++++++++++

基准有其指标,比如温度,它有温漂指标,所以即使不在标定条件下,依然可以根据指标推定能达到的误差程度。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尽可能降低温度等环境变化对基准的影响

网友:
这个电压基准还不错,回来我也来一个。

网友:
没有基准  想买一个的路过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吧,价格不贵,还可以装上电阻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吧,价格不贵,还可以装上电阻基准。

这个最漂亮,精密电阻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标定的结果,如气压、温湿度。。。。等等,你拿个数字表去测基准,如不在条件下,显示 ...

这个真漂亮,造价不低吧

网友F: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标准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基准发光二级管是贴片的,我在外壳开孔嵌入四颗报废白色发光二极管引导光源

这招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漂亮,造价不低吧

大概几百块钱是需要的,可以设置 0-12V,0-120mA 的电压或电流,分辨率 7 位(电流少一位)整(>6 位半),年准确度指标预期为 0.00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几百块钱是需要的,可以设置 0-12V,0-120mA 的电压或电流,分辨率 7 位(电流少一位)整(>6 位半) ...

求量产。。。

网友:
21楼的那些电阻好好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标准芯片?

楼主的是AD584LH,这个基本无外围原件,如果仅仅需要校准三位半,没必要买标定好的套件,买个584,做个多路输出,用两节9v电池供电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吧,价格不贵,还可以装上电阻基准。

呵呵,我跟您做的差不多,用了两个波段开关,一个是584四组电压输出,一个是简易电阻箱,我没有那么多环氧电阻只有串并色环,还想集成一个恒流输出用于校准指针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跟您做的差不多,用了两个波段开关,一个是584四组电压输出,一个是简易电阻箱,我没有那么多环氧 ...

我只用了一个3刀11位开关,档位:电压1V、2V、3V、4V、5V输出,电阻100欧、1K、10K、100K、1M、10M输出,通过开关连接利用电阻档断开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只用了一个3刀11位开关,档位:电压1V、2V、3V、4V、5V输出,电阻100欧、1K、10K、100K、1M、10M输出, ...

您做的很巧,请问用的什么芯片,只看得清大概是美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做的很巧,请问用的什么芯片,只看得清大概是美信的

眼光不错,是MAX6350的芯片

网友(2013-08-25):
内容俺想要基准源,可不知怎么制

网友:
关键要有高位表标定。

网友(2014-01-16):
如此高标准的DIY  是我要学习的

网友:
不是专业的话,一般的万用表精度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