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修旧利废制作电动吸锡器

楼主(2013-02-04):
如题。首先声明,自制的东东,实在是十分简陋。主要是考虑尽量的降低成本,同时手头没有特别合适的材料,所以样子是实在难看。如果各位前辈大侠同好看不上眼,请尽量拍砖。
好,转入正题。主要是看到38度论坛上有大侠自制了一个电动真空吸锡器,很是羡慕,也想自己做一个。因为手头没钱,不可能去买那么高级的进口货,而国产的普通吸锡器性能又实在不满意。
原理:利用真空泵产生真空,用电磁阀控制,将熔化的焊锡吸走。
材料:除了铜管气管和一个接头是买的新货外,什么手柄真空泵电磁阀等等都是旧货。
结构图也十分简单,估计诸位看完了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就不画图了。就是真空泵通过气管连接电磁阀连接吸头;市电直接连通真空泵和发热芯;市电变压整流通过手柄上的开关控制电磁阀。
制作:1、手柄是用废的国产吸锡器改制的,和一些电烙铁打包来源于本坛。到手的时候头是断的,活塞严重漏气,但是加热芯是好的。正好加以利用。
2、首先截取100mm一段外径5mm内径3mm的紫铜管,插入原来的导气管的位置,刚刚好....然后截取15mm一段外径3mm内径2mm的紫铜管再插入5mm的铜管中,外露一段,用锤子轻轻敲紧以充当吸头。
3、将原来的活塞什么的统统去除,用一段4mm外径的气管插入吸锡容器的堵头(内径也是刚刚好,配合很紧),在头上安装一个消音器当做滤芯,防止熔化的焊锡流入气管。气管插入容器多一些,外面包裹泡沫塑料和胶带,使之能较紧密的塞入吸锡容器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无效容积。保证抽真空的时候不需要抽太多的空气,负压能大一些。
4、在堵头外的气管上连接电磁阀。这个也是打包来源于本坛,是直流24v的。可惜重量稍微大了些...把电磁阀放在手柄上的原因和上面的一样,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死腔,保证抽真空时候能够迅速建立强大的负压。
5、然后就是在原来吸锡器的外壳上通过一个330k的电阻连接地线,保证没有静电的问题。
6、在手柄顺手的位置放置一个微动常开的开关,用来控制电磁阀。加电时电磁阀开启,断电时电磁阀闭合。
7、本来是想用收来的一个拆机的医用的微型真空泵,但是吸力明显不够,噪音大,而且工作时间稍长就发热...所以就改成了废冰箱的压缩机。压缩机接电后,用手就可以直接感受到一头是出气一头是吸气...把吸气口直接连上气管,就成了简单的真空泵了。这样好了,吸力够劲,噪音够小,发热也不明显...
8、本来想考虑加一个真空罐,再用双向可控硅和555电路搭建一个可以定时开机定时关机的电路,但是手头实在没有合适的容器....所以就算了,没有搭建电路,让真空泵和气管电磁阀直通了。
9、手头连同色的胶布都没有,只好用白色医用胶布先凑合下....这是基本完工的样子。
10、这是使用的效果,拆卸的来自于坛里的那块都是精密电阻和镀金插座的双面板子...80多脚的集成电路插座,2分钟多不到3分钟就搞定了,目测插座没有损坏...   同一块板子上拆下的精密电阻和小插座。
欢迎各位指正!!因为不想花高价买神马白光一类的(对于工薪阶层+业余爱好者来说,几百元也不是小数目);但是不能忍受普通按一下吸一次的吸锡器;热风枪又不太会用(这块板子双面都有元件,实在是怕烤糊了)所以利用了不到两天的业余时间搞了一个上面的玩意........

楼主:
样子的确是十分简陋,主要原因是手头的东东实在有限,又不想花钱....做这个成本是很低的,主要的花费是紫铜管,是淘宝上买的,价格相对贵一些。连接冰箱压缩机和手柄的是8mm的气管,连同8转4mm的接头以及其他很多气动元件也是淘宝上买的,但是这次都没用用上。那个旧吸锡器就是纯粹的因为我小气的原因,我实在是不忍心将手里能用的那个拆掉。电磁阀一次打包了好几个,还有更小更轻一些的,可惜不太会用,也许是只能用在正压上吧?这个不了解。那个消声器和两个接头也是连在电磁阀上的附件一起来的,没有另外花钱。压缩机和给电磁阀供电的变压器都是从本地的旧货市场拆来的,我真的没有花钱,不过我想就算买,价格也不贵...微动开关也是和其他元件一起打包来的...
我相信这个简陋的吸锡器肯定不会入很多大侠前辈的法眼,但是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前面多次重申,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业余爱好者,工薪阶层,没有太多的闲钱....那些高级神器我是可望不可及的.....相信就算买了,也用不到太多次,感觉不是很划算。而且那些神器的耗材....我这个耗材可是很便宜的。吸锡头就是细铜管,不好用了再截一段就好了,费用很低。关键是我认为效果不错....以前用国产的吸锡器拆双面板,感觉还是很费劲的(当然也与我水平低有关),现在,轻松多了。

网友:
压缩机做泵
真心给跪了,好强大~~

楼主:
就是喜欢力气大的...........
帖子里面说了,压缩机的好处很多啊....力气大,噪音低,还省钱..........在淘宝上随便看看,一个普通的二手进口真空泵都要多少钱啊?而且还不是很好找...这个只要在旧货市场,是肯定有的啊.......关键是压缩机的另一个出口还可以当气泵,如果做模型什么的用来喷漆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

网友:
再加个脚踏开关就完美了,压缩机往桌子下面一扔,反正也没人看它

楼主:
这个也可以把压缩机扔到桌子下啊...用脚踏开关不是不可以,但是手头没有啊..........

网友:
比俺那个强大很多,俺那个吸力有点小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形成的真空?个人认为,这种吸锡器,如果想好用,关键是要在开关按下的时候能够在吸嘴处迅速形成强大的负压,这样才能尽量多的把熔化的焊锡吸掉。这也是我为什么用压缩机做气泵、宁可管子比较硬也用8mm气管、以及把小型电磁阀安装在手柄上的原因。就是想减少死腔,能够迅速形成足够强大的负压。

网友:
我也从38过来看看
真有才啊,我刚准备把我弟弟家那个废压缩机拿回来搞的。
不过好像压缩机不是通电就吸的吧,另外是不是太浪费电了

网友:
哈哈 有才!就是手柄太累赘了 有待改进

网友:
人才啊!!我也一直有此想法!!不过就是懒得没动手!!

网友:
不错
学习一下
到时候也模仿一个

网友:
不要认为你没什么事情可做,开动脑子,总有好的DIY项目

网友:
压缩机吸泵够力

楼主:
回9楼的兄弟:我这个就是一通电就吸.........与间断工作相比,这可能是要稍微费电一些。但是,我想的是一则是为了简化结构,毕竟增加真空罐、增加负压开关或者定时电路都是成本啊。二则不是说压缩机停机后不能在短时内重新启动,否则容易损坏吗?还有就是我想大家可能需要大批量长时间拆元件的机会不是很多吧?一般就是拆那么几个十几个吧?所以这个连续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太长。相对来说也不会太费电吧??不知道你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吗?

网友:
压缩机停机后不能短时内重新启动,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刚刚停机,冰箱高压管路内的液态氟利昂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通过毛细管进入低压区,从而避免液击。这段时间约为几分钟;
第二是压缩机使用热丝—双金属片式启动继电器,它有一定的热惰性,如果连续启动停机会造成它来不及回位(启动绕组不通电)。这段时间约为几秒钟。

压缩机脱离了冰箱管路,第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只要保证它在连续两次启动之间的时间间隔长于10秒钟,电路方面就不会出任何问题。当然,停机之后外部负压有可能造成冷冻油返油,这只要加一个逆止阀就能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我没有修过冰箱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太好了,帮我也做一个,压缩机我就自己去收一个。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其实这个是十分简单的啊.....像我这种动手能力低的都能成功的。也不讲究用什么材料,只要手头有,能够利用就行。
对了,提醒诸位朋友,制作这种真空吸锡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磁阀的型号....我当时在坛里打包是收了好多个拆机的,其中三个是我现在用的这种,还有几个是比这个还要小巧的,但是说什么都用不了,也就是说不能控制。我还想不会是运气这么差全部都是坏的吧...后来万能的百度告诉我似乎是那几个是“先导型”的原因。也就是说那种似乎是需要额外的正压才好工作的....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网友:
用电不多 就象家里电冰箱一样 整天开着 时工作时休息 也只耗2度

楼主:
回楼上:我这个是很古老的冰箱的压缩机,肯定要比现在新型的要费电多了.............

网友:
就少个缸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我只是感觉你有创意,但是太浪费能源了。

网友:
学习一下,拆零件方便!

网友:
用压缩机抽气最好要加滤清器和干燥器.不然对压缩机受命有影响,最好用膜片无油泵好! 用压缩抽几天里会有水,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朋友的提醒..........

网友:
很好省钱DIY,顶顶

网友:
生活处处有惊喜啊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𠃊z很强大,我最怕就是双层板了

网友:
手柄太累赘了 有待改进

楼主:
楼上批评的对.............

网友:
好强大的手工,我也要把我的手动吸锡器,改成lz的负压吸锡器。

网友(2013-03-23):
压缩机像个地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形成的真空?个人认为,这种吸锡器,如果想好用,关键是要在开关按下的时 ...

个人认为在整个吸气系统把开关放在手柄上或放主机旁,在吸气过程中的压力损失是一样的,用大口径硬气管、缩短气管长度、减少弯曲(或弯头数)、降低流速、提高管内径表面粗糙度理论上可减少压力损失的。

网友:
花大钱买了hakko484的掩面路过。楼主威武 压缩机更威武

网友:
效果好就可以了。。。。。

网友:
太复杂了,不实用……

楼主:
个人认为在整个吸气系统把开关放在手柄上或放主机旁,在吸气过程中的压力损失是一样的,用大口径硬气管、缩短气管长度、减少弯曲(或弯头数)、降低流速、提高管内径表面粗糙度理论上可减少压力损失的。
---对45楼老兄的观点我有不同的认识.....我个人认为,如果把电磁阀放在手柄处,假设手柄内的死腔是5毫升,到压缩机整个管路的形成接近真空的空腔是100毫升,那么电磁阀接通,抽这5毫升的真空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如果把电磁阀放在压缩机处,那么整个死腔就是105毫升,抽这105毫升的真空是不是就相对慢一些?压力损失可能一样,但是时间可是不一样啊.这个吸锡,就是利用短时间内的巨大的压力差,形成吸力的...类似于风洞。

网友:
做过类似的,手柄加热功率不够(40W),双面板拆着有些吃力。
楼主加热功率多大的?

楼主:
回楼上:40w。就是国产的黄花。

网友:
请问楼主,能取下U盘里面的存储芯片吗(FLASH 闪存)?

楼主:
回楼上:这个我没有试过...因为我没有拆过U盘,所以不敢肯定能不能拆。我只是试验过拆直插的元件,只要管脚不是太粗的都没问题

网友:
吸出来的锡不都跑到 压缩机里了吗?

楼主:
回55楼,都停留在手柄中。加上那个滤芯就是保证锡不会进入气管。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觉得这吸嘴会不会太硬了点呢

楼主:
回楼上,我手头有的,耐高温很好加工又导热良好的,只有紫铜管啊

网友:
用冰箱压缩机的方法好像不错,只是没有压缩机油可能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好家伙 这么繁重的DIY

网友:
想问楼主  吸出来的锡都去哪了? 跑压缩机里了?

网友:
聪明人的聪明办法。顶顶

网友A:
这烙铁芯功率小点,吸多脚费时间,再者直柄温度高不能连续工作,烫手,建议楼主改成手枪式

网友:
我也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
看的我也有兴趣了,压缩机接线柱直接接220v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我也有兴趣了,压缩机接线柱直接接220v就行吗

当然了.......这个是普通的冰箱压缩机,就是直接220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烙铁芯功率小点,吸多脚费时间,再者直柄温度高不能连续工作,烫手,建议楼主改成手枪式

关键是手头没有合适的玩具手枪................废品站里面也没有见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了.......这个是普通的冰箱压缩机,就是直接220v供电的

这个不用加什么油水分离器什么的东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加什么油水分离器什么的东东吗

因为是吸气不是打气,所以我没有加

网友B:
明白了,看制作过程,吸进去的锡最后到了哪里?定期往外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看制作过程,吸进去的锡最后到了哪里?定期往外倒吗?

停留在手柄中,定期向外清理...好大的一坨啊.........

网友C:
铜的外径那里来的.我用吸悍的时间多.那个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的外径那里来的.我用吸悍的时间多.那个经常坏

没有太看明白你的问题...我想你是不是问那个铜吸嘴?这个和外面的紫铜管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自己估计下长度然后切割打磨一下就好了....磨损后可以很方便地更换,算下来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留在手柄中,定期向外清理...好大的一坨啊.........

如何控制锡不被吸到压缩机里?

网友D:
那个吸锡头需要经常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控制锡不被吸到压缩机里?

你仔细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啊...我在第一页已经写明了,手柄里面的气管,端头是有一个小的铜消音器的,在这里我当做滤芯使用,是绝对不会把锡吸到气管里的。我这也是废物利用,如果没有消音器,我想就要用洗碗的钢丝球了,不过这样的效果如何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吸锡头需要经常换吧?

我现在拆了几百个焊点,头子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腐蚀迹象.........就算需要更换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拔出来再重新截一节插进去就好了。价格绝对是够低廉,因为是论米的价格买的紫铜管啊...一次就用那么2厘米左右.........

网友:
紫铜管,我有,呵呵

网友E:
顶一个,看来楼主的电动吸焊器效果很好啊,电路板吸的很干净,又很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看来楼主的电动吸焊器效果很好啊,电路板吸的很干净,又很快。学习了。

谢谢夸奖....不过也有坛友说我这样拆的板子有烫伤....我自己水平不高,也不清楚到底效果是怎样

网友F:
不错,用压缩机还是有点大了,在美观点就好了

网友B:
昨天看了楼主的贴,今天到收购站看了看,没找到压缩机,见到一个空调的,体积有些大,是否空调的也能用?吸力是否比冰箱的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用压缩机还是有点大了,在美观点就好了

用压缩机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真空负压啊.....而且这个是我能找到的最方便,最便宜,最高效的真空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了楼主的贴,今天到收购站看了看,没找到压缩机,见到一个空调的,体积有些大,是否空调的也能用?吸 ...

空调的压缩机肯定功率更大些啊.....你在那里试一下,应该有两个口,一个是排气一个是抽气,只要试下抽气的口有明显吸力就可以,噪音不大就可以,当然是外观越新越好。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调的压缩机肯定功率更大些啊.....你在那里试一下,应该有两个口,一个是排气一个是抽气,只要试下抽气的 ...

谢谢,回头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头再去看看

还是尽量要冰箱的吧...同样的压缩机,似乎空调的要贵一些....我总是追求性价比,虽然没有用过空调的,但是感觉和冰箱的应该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