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硅管68-1单管机

楼主(2013-02-06):
硅管68-1单管机

一 设计理念
    单晶体管收音机由于具有装置容易、耗电极低和不错的音质等优点,可玩性好,至今仍是很多无线电爱好者热衷DIY的对象。本人装过几台经典的636电路单管机(硅、锗管),也装过锗管的68-1电路单管机,效果都不错。翻阅坛里各位前辈的帖子,发现还没有用NPN硅管制作68-1机的帖子(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硅管电路在如今的条件下更具有普及性,因此尝试着用经典老NPN硅管3DG6制作了一台68-1电路单管机。该机的电路实验与改进在“晶体管与集成”板块已发过帖子,得到很多老师的指点,非常感谢!

    电路与元件排布图

    由于换了不同类型的晶体管,原电路需要做些改变:
(1)原电路使用2AP9作为检波管,而三极管b极偏置电压受2AP9影响。换为3DG6后会出现偏置电压过低的问题。为了提高b极电压,将检波管换成硅开关管1N4148。
(2)硅晶体管Iceo小,可以不用下偏置电阻,因此出于简化电路的目的,把原电路下偏置电阻去掉。
(3)与原电路相比,检波管、电源和电解电容的接法都要对调。

    电路元件排布考虑采用竖式布局。在尽量考虑元件规整排列的同时,也注意把高频变压器B2尽量远离磁性天线。另外将可变电容和耳机插座布置到电路板顶端,是为了以后散步时放在口袋中收听方便。而且耳机插座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与可变电容拨盘同一个方向也便于今后装卸机芯。磁性天线装在机芯中上部是为了腾出空间给耳机插座。不设电源开关,因为不插入耳机时整机耗电极微,因此不听广播时把耳机拔出即可。机壳使用一些废弃纸壳粘制,为了获得好的手感,机壳竖边做成圆角。

二、元件准备与改造
三极管:3DG6黑色金属帽老三极管,β=70
二极管(D):硅开关二极管1N4148
高频变压器(B):节能灯内磁性扼流圈,拆去原线圈,用0.14mm漆包线重绕,先绕初级200T,再绕次级300T,用蜡烛油加热固定。
旁路电容: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拆下的涤纶电容,C2(0.047μF),C4(2200pF)
电解电容(C3):22uF
可变电容(C1):CBM223型,只用天线连(140pF)
电阻:偏置电阻R1(75K);R2(20K)。为了使元件更饱满,都用体积与老绿袍碳膜电阻差不多的2W电阻。
天线线圈:一台超外差收音机(ULN3839)拆机成品线圈,初级用3股纱包线绕制;次级用7股纱包线绕制。
再生线圈:单股网芯线
电源:2.4V(NH充电电池2节)
电池夹簧片:茶叶罐马口铁皮剪成
耳机:MP3耳机,串联使用,电阻约60欧姆。
机壳与可变电容器拨盘:各种纸壳

三、安装调试
    裁一块5.5*9平方厘米的环氧板,打好铆钉,电池夹用马口铁的茶叶盒盖制作。依次焊好各元件,先不装天线线圈、再生线圈和R1,用两根导线分别连接天线线圈3-4端和再生线圈5-6端。在R1位置串入500k可调电阻(串联一只30k电阻),接通电源,调偏流到0.7mA。换上合适阻值的R1,再接上天线线圈,很顺利的收听到广播。然后接入再生线圈,仔细调整再生量使接收达到最佳效果。

    铆钉板元件面

    铆钉板焊接面

    电池夹

    元件排布

    底部连线

    再生线圈

    用包装编织绳固定磁棒

(未完待续)

楼主:
    机壳制作

    用纸壳制作竖边为圆角的机壳。

    对美女下手了

    先制作边框

    前脸蒙皮,开指示窗。另外剪4只直径4cm的硬纸壳,用胶水粘成圆形纸板作为可变电容拨盘。

    橡皮筋定型,重物压平

    前脸架子成型

    顶部和底部贴纸皮

    蒙外皮(云纹纸)

    指示窗加边框,上“飞乐”标志

    开拨盘口和耳机插口

    内部支撑电路板的边条

    给拨盘加绿色指针

    放到前脸壳内试一下

    位置挺合适

    指针也挺到位

    后壳用塑皮纸衬垫,耐磨防污

    前后脸合并,扣合不错

    放入机芯,卡的很紧

    组装完毕

    收听

    手感不错

四、小结
(1)用NPN硅管装68-1单管机没问题。
(2)68-1电路最让人头疼的高频变压器要求不高时可用常见的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内磁性扼流圈改制。
(3)用60欧姆耳机(MP3耳机的两个单元以串联方式接入电路)已可以满足单管机的一般收听。

    最后,与68-1原电路机对比收听感觉本机灵敏度稍差。有老师建议用锗二极管负责检波,由于涉及到电路较大调整而本机体积较小,且目前使用1N4148本机也可收听本地所有电台,因此就不再改动。

(THE END)

网友A:
这个电路用2AP无任何不妥
楼住你再看看

网友B:
度盘和商标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用2AP无任何不妥
楼住你再看看

正准备装一台大体积的试验机,可以尝试各种接法。您说的到时一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盘和商标有特色

呵呵,商标是受到了您的636机的启发,可惜没有您机器的原版标志,只好自己剪了一个

网友:
了不得
纸质外壳

网友:
纸质外壳,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用2AP无任何不妥
楼住你再看看

试了一下将检波管换为1N60,电台声音变小。此时测三极管基极电压0.63V,偏低。
调整R2为50K使整机电流达到0.8mA,此时声音响亮,甚至使用1N4148检波更响。测量基极电压已升至0.69V。
结果提示使用2AP类型的检波管也OK,谢谢61502老师的建议。
不过为了保持本制作“硅管”的本质,还是保留1N4148

网友:
纸壳党给纸壳党加分

楼主:
谢谢怀旧1974和璘琪珊璐老师的加分!

网友:
很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不错啊 兄弟很高产啊

网友:
我自叹不如呀

网友:
真正DIY,好创意,好思路!好动手!

网友(2013-03-10):
看起来,小巧哦!

网友:
贴上 飞乐 标,你交钱了吗? 哈哈 不错机器做的漂亮

网友:
好手艺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湿童鞋的鼓励!

网友:
做的漂亮,全国人民都做,那么就洛阳纸贵了。

网友:
飞乐贴牌产品

网友(2013-04-19):
矿坛上的高手真多:

网友(2013-06-28):
很棒的收音机,怀旧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