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可替代线性三端稳压器的开关电源小板

楼主(2013-02-06):
可用在要求输出电流大于1.5A、或因空间紧张装不下散热器无法使用线性稳压块的场合。
也可用在要求电源效率高的场合,例如用N块充电电池配合这个小稳压板做手机的移动充电器等。
扩展应用,当胆机电源牛无合适的灯丝绕组时,例如次级只有12V、15V、18V、24V输出而无6.3V5.5V时,2576反馈端串稳压管提高输出电压可用于电子管灯丝供电。

所需原件:
LM2576稳压块一个。2576与78**系列稳压块相似,有不同输出电压的型号,根据需求选取。
1N5822快恢复整流管一只。反压50V以上,电流3A以上的快恢复整流管均可。工作频率较高,一定不能用普通整流管。
100mH功率电感一只。要求最大允许电流3A以上。
100UF普通电解电容一只。耐压根据输出电压灵活选取,一定要用小体积的,否则装不下。
还有就是自己腐蚀的小PCB板。

电路图和调试:
LM2576的常规用法,只要焊接无误无需调试即可正常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此板只是为了代换78**稳压块,滤波电容和消震电容均未设计到板子上!若单独使用,需在输入端接470UF左右的滤波电容,输入输出端还需接.1UF的消震电容,方可正常工作。

PCB图:三个引出脚,与78**系列陪小散热片后体积相当,用于直代78**系列稳压块。

PCB:热转印、腐蚀、焊接。烙铁不合适,焊接水平很糟糕!

原件面:

背面:

应用:图为以前弄着玩的车用小仪表,直接采集喷油脉冲,配合GPS模块及其他传感器,实时显示瞬时油耗、车内温度、电池电压、行驶方向、海拔高度、精确卫星授时时间等。PCB设计时电源块选用的是7805,因机壳较小无法安装足够尺寸的散热器,实际使用时稳压块发热严重,设计失误!只好又弄了上面的开关稳压小板,直接取代无法使用的7805。

网友A:
请LZ比较详尽的介绍下电路工作点的调试,元器件的选用等,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比较详尽的介绍下电路工作点的调试,元器件的选用等,感谢!

已经更新了主贴,补上所需元器件型号。
这个电路很简单,若用于代换78**系列稳压块,无需调试即可正常工作。应用到其他场合,调试问题也在主贴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了主贴,补上所需元器件型号。
这个电路很简单,若用于代换78**系列稳压块,无需调试即可正 ...

感谢

网友:
有创意,提高了电源工作效率,比较适合那些对电源干拢没有过高要求的电路的供电。

网友:
不错的设计,记号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