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2V-20V、20A可调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2013-02-06):
很久以前做的实验电源,输出2V-20V可调,最大电流20A。
机壳为废品站淘来的稳压电源壳子,带两只大功率管和PCB插接槽。输出管利用原配管,曾装电源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和稳压、驱动板。
电源变压器为幻灯机灯泡电源,可带24V250W灯泡长时间工作。

制作这台电源时没拍多少照片,上面的整机图用的是第一款稳压板,后来改进,更换了部分元件并重新设计PCB,如下:

电路实际上是可调三端稳压块的增加扩流电路,因自己有些特殊需求,增设了超压保护电路。

原理:
R1为取样电阻,当输出电流小于50mA时,R1上的压降小于.75V,扩流电路不工作,输出电流全部由LM317提供。
当输出电流大于50mA,R1上的压降大于等于.75V时,Q1开始导通,驱动由Q5Q8、Q6Q7组成的复合管输出电流。当输出电流增大时,Q1的集电极电流上升,则复合功率管输出的电流上升,结果是绝大部分输出电流由复合管提供,实现LM317扩流。
317调整端接了一只8050和电位器,其作用是防止RP1老化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升高。有了这部分电路,当RP1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跌落到LM317的最小输出电压,保护负载不过因过压烧毁。
D2、D3、Q3、Q4、K1组成超压保护电路,调整10K电位器可改变保护电压,用于某些较贵重负载的过压保护。最低保护电压取决于D3的稳压值。

阻容件的参数都已在电路图重标出,不再说明。Q7Q8选用15A以上的大功率管,要求HEF大于10。Q5、Q6可选用2A左右的中功率管,要求HEF大于20.Q1为取样管,除HEF越大越好以外,其他没啥特殊要求。

调试比较简单,将RP1和10K电位器活动端调到接地,上电。空载时输出电压应为1.25V,若异常,检查电路是否存在开路、短路。输出端接大功率电阻做负载,调整RP1逐渐升高输出电压,升高到5V左右时继电器动作,说明超压保护电路正常。调整10K电位器升高保护电压,并调整RP1升高输出电压,当电流增大到15A时断开负载,测量空载电压,若上升超过0.5V,适当增大R1阻值。反复调试,直至空载、满载电压小于0.5V,调试完毕。

网友A:
请LZ比较详尽的介绍下电路工作点的调试,元器件的选用等,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比较详尽的介绍下电路工作点的调试,元器件的选用等,感谢!

多谢版主提醒,主题已更新了内容,增加了元器件参数和调试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提醒,主题已更新了内容,增加了元器件参数和调试内容。

网友B:
20A?!是瞬时峰值电流吧?!看变压器功率(24V/250W意味着额定电流在10A左右),和功率管的散热片对于如此大的电流感觉应该都是有些牵强的!实际测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是瞬时峰值电流吧?!看变压器功率(24V/250W意味着额定电流在10A左右),和功率管的散热片对于如此 ...

图片上的“成品电源”可连续输出10A,短时间20A。硅桥、滤波电容、扩流管等元件都是按输出20A陪的,增加变压器容量、增加主动散热措施后,这个电路可直接用于连续输出20A,不用修改图纸上的参数。功率管散热器不仅仅是那个指叉式散热片,整个背板都是3mm厚的紫铜板,可以应付100多W的散热功率。

变压器来自幻灯机,可长时间带250W负载。
电源是给100W短波机用的,经常地工作状态是输出13.8V,待机2A,发射20A。
因通讯时是间歇发射,短时20A输出,这个电源可以应付。最长时因发送图片,连续输出20A时间超过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的“成品电源”可连续输出10A,短时间20A。硅桥、滤波电容、扩流管等元件都是按输出20A陪的,增 ...

奥,本人没看清楚,以为只靠那两个小叉形散热片散热呢?

网友:
把输出电压提高一倍就更实用了

网友(2013-03-09):
如果电压再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还好,支持DIY,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电流不小,20V电压低了,把输出电压提高一倍就更实用了。

受限于变压器次级电压,输出最多能调到23V左右。
更换变压器,最高能输出32V左右(需加入电压切换),再高LM317受不了,需要修改电路形式。

网友:
很实用,有没有短路保护呢?

网友:
能用就好·········

网友:
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详细讲解一下电路图呗?

网友:
有空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2013-04-14):
适合给电台等大电流供电,修手机也够了

网友:
来参观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不错实用的工具。

网友(2013-05-29):
这个学习了。实用

网友:
超压保护算使用功能。

网友:
这个给车机供电应该不错。

网友:
好,支持DIY,投一票……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D:
这个制作好,实用又取材容易。通过巧妙的搭配把LM317、复合管、稳压管做保护等等电路运用的淋漓尽致。看后很受启发。让人有拟制的冲动。
有两点不大明白:1、加上Q7,Q8后起调电压应该在3-4伏了。2、请问楼主protel 是手工布线还是自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制作好,实用又取材容易。通过巧妙的搭配把LM317、复合管、稳压管做保护等等电路运用的淋漓尽致。看后很 ...

1、加上Q7,Q8后起调电压应该在3-4伏了。
这个电路,最低稳压电压就是317的最低输出电压,写2V有点保守,实际上是1.75V。
您是担心扩流管的BE结压降垫高输出电压吧?
有一种简易扩流电路,扩流管的基极接317输出端,这种电路里扩流管的BE结压降会垫高输出电压,且真正的输出电压点不在317的反馈控制范围内,稳压效果稍差。本电路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电路取样、驱动和扩流管的BC、BE结压降都是相对于Q1基极的压降,不是对地的压降。所以,加入扩流管不会垫高输出电压。

2、请问楼主protel 是手工布线还是自动布线?
这个电路用的是全手工布线。若是复杂电路,会采用自动布线加手工修改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1、加上Q7,Q8后起调电压应该在3-4伏了。
这个电路,最低稳压电压就是317的最低输出电压,写2V有点 ...

楼主,你好, 我想向你学习,也搞个大电流的,但是技术有限,求指教。
我有前苏联的三极管,你看能用不,还有3DD15,3DD207,DD01,3AX55,3AX63,3AD6,前苏联n210,你看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1、加上Q7,Q8后起调电压应该在3-4伏了。
这个电路,最低稳压电压就是317的最低输出电压,写2V有点 ...

这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我想向你学习,也搞个大电流的,但是技术有限,求指教。
我有前苏联的三极管,你看能用不 ...

您好,昨天有点忙,回复有点慢,抱歉了。

您表中列出的这些管子,做取样和推动管还行,没有适合做扩流管的,这些管功率和电流都偏小。
这类老管只是很久以前用过,印象是耐压、电流和功率偏低,大功率管的放大系数也不高,很久没用过了。
这个电源,成本只要在变压器、机壳和散热器上,管子的成本并不高,建议您买现在常用的新型号的管子。扩流管选用15A以上的大功率管,要求HEF大于10。推动管可选用2A左右的中功率管,要求HEF大于20.取样管除HEF越大越好以外,其他没啥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昨天有点忙,回复有点慢,抱歉了。

您表中列出的这些管子,做取样和推动管还行,没有适合做扩流 ...

楼主,你好,我这管子有10个,以前用钢锯开过一个,内部的东西比3DD15的还要大,我回头再吧这2种管子各锯开一个发照片你看看,这管子15A的电流输出啊,挺大的,至于功率,不知道咋回事才1.5,耐压是60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昨天有点忙,回复有点慢,抱歉了。

您表中列出的这些管子,做取样和推动管还行,没有适合做扩流 ...

在问大侠个问题,下面这张图,那个场效应管用75n75的管子行吗?就是电动车控制器里拆出来的那种75伏,75A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问大侠个问题,下面这张图,那个场效应管用75n75的管子行吗?就是电动车控制器里拆出来的那种75伏,75A ...

主贴中的电路是按使用三极管设计的,元件参数是按电流选取的,场效应管这种电压驱动原件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贴中的电路是按使用三极管设计的,元件参数是按电流选取的,场效应管这种电压驱动原件不能直接代换。

2SK2837 K2837 (20A 500V)逆变焊机维修配件
这管子可以不?淘宝上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SK2837 K2837 (20A 500V)逆变焊机维修配件
这管子可以不?淘宝上搜的

2SK2837还是场效应管,这个电路应该用双极型三极管而不是场效应管。

您找15A、100W左右的NPN型大功率管差不多就能用,例如2SC2922、2SC5200、2N3055。只要保证管子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额定输出电流50%以上、功耗大于管子实际耗散功率2倍以上,就是安全的。
另一款给朋友做的额定20A的电源,也是用的这个电路。取样管2SA940、推动管2SD476、扩流管2SC2922,扩流管用3055也行,不过做到20A左右,做好用4只3055,这型号的管子假的多,好多都是DD15改的标,多用几只比较放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2SK2837还是场效应管,这个电路应该用双极型三极管而不是场效应管。

您找15A、100W左右的NPN型大功率 ...

谢谢了,我刚在网上买了4个13009,这个行吧,我还记得有对管D1047来着,回头我看看在说吧,不太懂,害怕买错了,13009到有好几个
13009放大系数6--40,什么意思,温度高了,系数就下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我刚在网上买了4个13009,这个行吧,我还记得有对管D1047来着,回头我看看在说吧,不太懂,害怕 ...

13009一般用在开关电源上,TO220封装散热背板太小,大电流输出怕是吃不消,您试试吧。
我是觉得用它不太放心,还不如多用几只您手上的DD15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09一般用在开关电源上,TO220封装散热背板太小,大电流输出怕是吃不消,您试试吧。
我是觉得用它不 ...

麻烦楼主看下我的东西,

我还有8050管子4只,Q1计划用3DG8或者9015、C536、BC547、3AX55等管子,楼主看如何呀

网友:
感觉这个变压器没有400w吧,20v,20A能稳定运行么

网友:
线性的是不是效果不高啊

网友(2013-06-28):
能不能简单算算成本,如有精度的话十分有用。

网友:
如能再想办法小型化就齐活了。

网友:
适用领域可适当确定下,也别太宽了,物有所专,定能通杀。

网友:
再支持下。看结果。

网友:
我是d不出来这个了,准备买通信电源改

网友E:
大虾, 我照你的图  做了,可以调压,用的是8550和TIP31和C5144各一个,但是有问题啊。在电压降由18伏带10A负载电炉丝时,电压降到了12伏,   调整电压到5伏,加负载电炉丝,这时候,电压不降反而升了,带的负载电炉丝电阻越小电压由12伏逐步下降,这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虾, 我照你的图做了,可以调压,用的是8550和TIP31和C5144各一个,但是有问题啊。在电压降由18伏带10A负 ...

不太明白您的描述,确认一下:

1、空载输出电压18V,带10A负载后电压降到12V?
2、空载电压5V,带轻负载后电压上升到12V? 随着负载加重,输出电压由12V逐渐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您的描述,确认一下:

1、空载输出电压18V,带10A负载后电压降到12V?

对,就是那样,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虾, 我照你的图做了,可以调压,用的是8550和TIP31和C5144各一个,但是有问题啊。在电压降由18伏带10A负 ...

1、请补上317输出脚2脚的0.1UF的电容,就是原图中的C5。
2、1脚对地的电容适当减小容量。
3、做好以上两点后,短路R1,切除扩流电路,只保留317的情况下带1A负载,调节输出电压,测试空载、满载的压差,正常情况下压差应该小于零点几伏,若压差太大,请更换317、检查线路。
4、若317单独输出没问题,恢复扩流电路。带10A负载后测量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若想输出18V,滤波输出的电压最少也要达到21V以上才行。是不是变压器容量小,带载后电压下降的太厉害?
5、小范围调整R1的阻值试试。
6、若以上均正常,尝试更换推动管和扩流管试试。大功率管的HFE在大电流状态下会降低,输出电流不足就会造成输出电压下降。
7、小负载电压上升的问题,可将R1降低点试试。剩下就只有换管了,整个复合管在小电流状态下电流放大系数太高,穿透电流太大等等因素会造成带小负载时电压上升。

除了变压器容量不足意外,最大的嫌疑是管子性能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1、请补上317输出脚2脚的0.1UF的电容,就是原图中的C5。
2、1脚对地的电容适当减小容量。
3、做好以上两 ...

我用的是338 ,在淘宝上买的,不扩流时,最大电流2A,也有大电流电压下降情况,我现在只用3个贴片的317了,还几个220封装的337 ,可是337和317代换要改线路,不会改啊。扩流管也是网上买的,哎,也许管子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338 ,在淘宝上买的,不扩流时,最大电流2A,也有大电流电压下降情况,我现在只用3个贴片的317了 ...

先测一下大电流状态的输入电压吧。只用稳压块,不该出现电压明显下降的问题。怀疑你的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大电流时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下降造成的输出电压下降。还有反馈电阻的阻值是否正确,输出端的小电容不能省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测一下大电流状态的输入电压吧。只用稳压块,不该出现电压明显下降的问题。怀疑你的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 ...

在吗?我弄好了,换了8550,换了D880,现在可以了,5伏的时候,10A电流电压降落0.几伏,18伏的时候,20A电流,电压降落到不到10伏,10A电流,降落到13伏,4A降落到15.7伏,3A降落到16.2伏,2A降落到17.3伏。1.1A时电压降落到17.9伏,
感觉,低电压还好,电压高了,就不太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在吗?我弄好了,换了8550,换了D880,现在可以了,5伏的时候,10A电流电压降落0.几伏,18伏的时候,20A电 ...

我照你说的,加了104的电容,换了1UF的电解电容,调整和输出间的电阻我用的是150欧姆的。输入的电阻1是16欧姆,输入电容是8800,输出是22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照你说的,加了104的电容,换了1UF的电解电容,调整和输出间的电阻我用的是150欧姆的。输入的电阻1是16 ...

我又换了一个以前的317金封管,实验结果电压降落比338稍微好点,少降落0.5伏左右,
我的变压器容量够,是环牛,自己绕的,初级600匝左右,线径0.34和0.4的漆包线各2股并绕,共4股,
次级是2毫米直径的铜线,输出直流电压21.1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测一下大电流状态的输入电压吧。只用稳压块,不该出现电压明显下降的问题。怀疑你的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 ...

这是我的图,请指正,咋10伏以上,电压降落好厉害啊

我现在换了是,贴片LM317 ,感觉电压降落比338还好点,少降落0,3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吗?我弄好了,换了8550,换了D880,现在可以了,5伏的时候,10A电流电压降落0.几伏,18伏的时候,20A电 ...

整理一下,您现在的情况是:

1、小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解决了?

2、如果1解决了,请将扩流电路切除,短路R1,也就是说只用317输出1A电流,在这个基础上测量几个输出电压点(5、8、12、18这几个点就够了),空载和满载电压是否相差太多。

3、如果2有问题,更换317或其外围的几个元件,逐步排查。

4、如果2没问题,恢复扩流电路,空载电压调到18V,接电炉丝将电流控制在10A左右。先别管此时输出电压是多少,先测量整流滤波输出电压是多少?电源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是多少?317最小工作压差大于3V,如果想输出18V电压,带载时整流滤波输出的电压要保持在22V以上。

5、如果大电流输出时(10A以上)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能保持21-22V以上,且不存在小负载输出时电压升高问题,请将取样管和推动管的HFE增大。

请按以上步骤逐步进行,这个电路很简单,一定能弄好。

另外,您回帖的描述比较模糊,再回帖最好在图上标出故障时各个关键点的电压值,这样才好分析,只说个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情况下,只能猜测了。最好按上面的12345逐条确认回复。
还有,照片上看您是搭棚焊,建议最好弄块电路板,哪怕是洞洞板也行。反馈电阻、调压电位器的接线尽量短,尽量靠近317。大电流输出回路的线径目测也比较细,换粗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理一下,您现在的情况是:

1、小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解决了?

我测了,空载时候,交流输出15伏,整流出21伏,稳压出18伏,电流加到12A时候,稳压降到12伏,整流降到14伏多,交流输出降落到14伏多,估计是变压器输出电压太低了,我在试试,完了回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理一下,您现在的情况是:

1、小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解决了?

我测了,空载时候,交流输出15伏,整流出21伏,稳压出18伏,电流加到12A时候,稳压降到12伏,整流降到14伏多,交流输出降落到14伏多,估计是变压器输出电压太低了,我在试试,完了回报

我将变压器输出电压提升到22.8伏,整流输出30.2伏多,输出20伏,这是空载,
我接了10A电流,输出降落到18.8伏多,整流输出降落到21.5伏,变压器输出交流降落到20.5伏。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还有你说的317,我看了是正常的,估计压降主要是在变压器负载压降上,带负载一点压降没有也不太可能,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测了,空载时候,交流输出15伏,整流出21伏,稳压出18伏,电流加到12A时候,稳压降到12伏,整流降到14伏 ...

我又试了一下,电压调到20伏,带5A的负荷,电压还在20伏,在大,电压将到19。9伏了,感觉还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理一下,您现在的情况是:

1、小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解决了?

这电路最高可以输入多高的电压啊,刚才吧317给烧了,估计是电压太高了,是压差太高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理一下,您现在的情况是:

1、小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升高的问题解决了?

哎,挺麻烦的,现在也没有搞好,317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击穿了,8550基极与发射极之间阻值变小了,我换了317,换了8550,现在输出电压20.8伏,不能调了,哎,给分析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测了,空载时候,交流输出15伏,整流出21伏,稳压出18伏,电流加到12A时候,稳压降到12伏,整流降到14伏 ...

问题的根源在电源变压器,别折腾电路了。
317需要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至少高3V才能正常工作,你开始用交流15V的变压器,稳压输出最高也就到12V,再高就是虚的了,不能稳压。一直叫你测量满载输出时整流滤波电压就是这个意思,满载时输入电压减3-4V,才是实用的最高稳压输出电压。

假设你要做个18V、20A输出的稳压电源,20A输出时,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不能低于21V,保险起见,最好在23-24V。这就需要变压器提供24V左右的交流电压,你找个20A、24V的变压器换上就行了。

看得出您是新手,通俗的说吧,变压器的空载电压、滤波电路空载电压都有一定的水分,空载电压不能作为设计标准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最高可以输入多高的电压啊,刚才吧317给烧了,估计是电压太高了,是压差太高了,是吗?

317最大输入电压38V左右,最小压差3V,功率7W。

按图中的电路,317输出电流很小,可以不考虑317的功耗。最大38V直流输入的情况下,使用最高稳压值大约在32V左右。
做较宽范围的可调电源,需要交流电压切换电路,否则小电压大电流输出时扩流管功耗太大,效率低容易烧管子。

网友:
电压能整到26V就好了

网友(2013-08-09):
楼主好,我制作好了,317是用我的338带的,我用了一个旧货金封317,效果比这338稍微好点,推动管用的是TIP32(网购的),中间管用 是2个D880(拆机管),主输出用的是5144(网购的,电流20A)2个。
现在可以了,但是电压跌落没有解决,电压调到12伏,大电流下电压还是跌落。
还用个问题,就是输出电压小数点不停的跳动,用万用表量的结果还是小数点跳动,这 个如何处理啊?

网友:
也想必可调的  技术不行 先学习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