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自己的春节礼物--6N9P推FU-7单端胆机

楼主(2013-02-06):
FU-7:屏压380V  帘栅极270V,阴极19.5V  阴极电阻330欧
6N9P:屏压170V  阴极1.05V

电源牛:EI96x50
输出牛:EI96x50

继电器60秒高压延时  主滤波电容:680U 450V 2个  86U450V 2个
                                  8U2500V 油浸 5个
                                   5H300毫安扼流圈一个

机器有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呢?是什么问题?还请各位师傅、前辈帮我会诊一下,先再次多谢了!
就是机器开很大声的时候 阴极电流表是摆动的,不是静止的。

网友:
好礼物,牛牛、铁盒比胆多-------

楼主:
FU-7:屏压380V  帘栅极270V,阴极19.5V  阴极电阻330欧
6N9P:屏压170V  阴极1.05V

电源牛:EI96x50
输出牛:EI96x50

继电器60秒高压延时  主滤波电容:680U 450V 2个  86U450V 2个
                                  8U2500V 油浸 5个
                                   5H300毫安扼流圈一个

网友:
做的不错、好看、铁盒不少!!!

楼主:
6N9P:屏压170V  阴极1.05V

网友:
打眼一看全是铁壳~管子都被“埋没”了~~
估计这个jj分量不轻~

网友:
声音开大时,阴极电压受屏流影响,是有一些摆动,正常现象。

楼主:
上实际做的电路图和参数、电压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FU-7:屏压380V  帘栅极270V,阴极19.5V  阴极电阻330欧
6N9P:屏压170V  阴极1.05V

油的电容体积和耐压太高了。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