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的贴

楼主(2013-02-06):
各位大侠,小菜鸟组装的jj能在这里晒晒太阳吗?

网友A:
做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啊!

过讲了,谢谢。

网友B:
手艺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精湛

表面现象,内部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讲了,谢谢。

像这样的JJ我可搞不出来!

网友C:
感觉吧  这个机器不配这2个管子   这个播放器不配这个机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吧  这个机器不配这2个管子   这个播放器不配这个机器 哈哈

高手厉害,火眼金星,一眼看出jj山寨痕迹,jj原配6P3P,6N8P。菜鸟不追求最佳技术指标,但菜鸟为“好玩”又没有银子,就找来4个胆管,并重新“调戏”电路参数便生出了这个家伙。播放器是淘来的,“外形”不配,但“内涵”合适就是目的,反正耳朵是个“积分器”,特别是菜鸟不会说只玩电路,不追求耳朵和眼球的需求。播放质量由听者评说去。是的,玩胆过程中感到三个变压器都小了点,特别是电源变压器,所以5Z4P改用整流堆,6N8P改为6N9P这样一来,符合现时社会提出的要节约要求,省下了许多电流和银子,这样电源变压器的输出基本可以适应了。

网友D:
怎么还有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还有根天线

MP3解码板带有FM波段收音功能。

楼主:
见笑见笑,这是没穿“内裤”的jj。

没穿“内裤”的jj

没穿“内裤”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真不错,内部挺整齐一点也不乱,也是高手,就是有点太密,有干扰吗。

只有收音机有被干扰过,通过近6天的努力,干扰排除了。

网友F:
高手的组合机。

网友:
应该是淘宝里的套件...

网友:
带液晶和U盘的,  高

网友:
带MP3播放吧??

网友G:
整流管很有个性,与电子管换着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流管很有个性,与电子管换着听。

整流堆特写

整流堆特写

整流堆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流管很有个性,与电子管换着听。

整流堆的连接。

特写

特写

网友H:
漂亮,集电子管、晶体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工频变压、高频变压,模拟声音、数码声音大成。

网友:
整流管很有个性,与电子管换着听.......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集电子管、晶体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工频变压、高频变压,模拟声音、数码声音大成。

大侠,过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真不错,内部挺整齐一点也不乱,也是高手,就是有点太密,有干扰吗。

首先给大侠拜个早年!

在安装第一遍jj就感觉到被干扰的很厉害,书籍上介绍的各种排干扰方法都尝试过均告失败;菜鸟无解实在难受,走投无路后把电路分为两大部分,将整流和推动做成一块板,前置电路做在一起(jj内部的两块试验板),两块板的之间用两根两芯屏蔽线连接;两块板之间有四个连接点和一个接地线点,(将两通道相同功能的连接点为一根屏蔽线),两块板都各自与机壳用螺丝固定,并连接到地线上,这样所有的干扰都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整流管很有个性,与电子管换着听。

整流块的负极怎么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的组合机。

不是高手,这是我这辈子组装的第一台试验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给大侠拜个早年!

在安装第一遍jj就感觉到被干扰的很厉害,书籍上介绍的各种排干扰方法都尝试过 ...

这就是DIY的精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