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做个矿机,重温童年快乐

楼主(2013-02-08):
最 近 有 了 空  闲 , 做 个 矿 机 玩 , 重 寻 童 年 的 欢 乐 。 家 住 北 京 西 站 东 边 五 层 楼 高 , 阳 台 朝 正 东 。 架 设 天 地 线 很 困 难 , 我 在 厨 房 把 相 邻 很 近 的 暖 气 管 , 自 来 水 管 用 镀 锌 喉 箍 用 锡 焊 上 导 线 , 并 联 后 引 到 矿 机 处 。 喉 箍 与 管 之 间 涂 上 导 电 膏 , 可 防 止 接 触 不 良 和 氧 化 生 锈 。 天 线 就 用 四 根 1 0 毫 米 钢 筋 , 两 头 套 扣 , 一 头 防 止 导 线 滑 出 。 再 用 两 层 热 缩 管 把 无 螺 纹 部 分 包 住 , 作 为 绝 缘 。 一 头 穿 过 阳 台 塑 钢 窗 打 的 1 0 毫 米 的 孔 , 用 M 1 0 的 螺 母 加 垫 圈 紧 固 在 窗 框 上 。 安 装 时 , 一 定 要 注 意 安 全 , 检 查 好 钢 窗 是 不 是 安 装 牢 固 , 钢 筋 会 不 会 松 动 滑 落 伤 人 。     用 不 小 于 一 平 方 的 塑 料 软 线 等 距 绕 五 圈 。 中 间 抽 一 个 头 为 (2) 线 头 为 (   i   ) 线 尾 为 ( 3    ) 。 组 成 一 个 宽 3 。8 米 高 1 . 6 米 5 圈 的 大 线 圈。因在室外,如有接头,一定用锡焊接后包好。        DSCN4758 (2).JPG                                                                      用 线 圈 ( 1   ) 和 ( 3   ) 加 上 可 变 电 容 和 2 a p 9 可 收 到 两 个 台 。 加 上 地 线 , 反 而 没 声 了 。 做 了 一 个 双 回 路 矿  机 , 线 圈 用 接 触 器 拆 下 的 0 . 1 2 毫 米 漆 包 线 1 0 根 绞 合 线 在 ` 1 0 x 1 6 0 m m 瓷 棒 上 绕 两 个 各 7 0 圈 的 线 圈 , 做 L 1     L 2       整 机 装 在 一  个  80 x 70 x 180  mm的装电器的胶木小盒内。        接 上 地 线 。     发 现 用 ( 1   ) 当 天 线 时 可 收 到 声 音 很 大 的 中 国 国  际 广 播 电 台 和 声 小 点 的 另 一 个 台 。 用 (   3   ) 当 天 线 时 可 收 到 声 音 很 大 的 中 波 7 4 7 的 文 艺 台 和 声 小 一 些 的 另 一 个 台 。     用 ( 2   ) 当 天 线 时 可 收 到 声 音 小 点 的   五   个 台 。 于 是 用 三 根 1 平 方 单 股 塑 料 导 线 用 0 . 5 米 长 塑 料 板 条 , 间 距 0 。 2 3 米 把 三 个 线 头 引 到 床 头 的 矿 机 处 , 作 了 一 个 用 分 线 器 可 调 所 用 天 线 哪 个 头 的 线 路 。 可 选 择 要 听 的   台 。 如 果 把 三 条 引 线 并 在 一 起 引 出 , 就 没 这 效 果 了 。                 又 用 一 个 锗 P N P 低 频 管 做 了 一 个 单 管 放 大 器 , 单 独 装 在 一 个 小 盒 里 。 方 便 接 拆 。 接 上 时 , 声 音 非 常 大 , 但 是 这 时 二 级 管 只 能 照 图 纸 方 向 接 , 这 点 必 需 注 意 。                           用一 节 电 池 也 能 工  作 , 不 设 开 关 , 把 接 线 柱 上 的 耳 机 拿 下 一 个 脚 来 , 就 断 电 了 。 并 且 耗 电 只 有 0 。 1 毫 安 , 跟 不 用 电 差 不 多 , 都 没 必 要 断 电 。   用 旧 电 池 , 小 灯 泡 都 不 亮 的 电 池 也 一 样 工 作 。                  用 小 变 压 器 接 一 个 喇 叭 就 不 用 耳 机 夹 着 耳 朵 了 。           早 晨 7 4 7 文 艺 台 五 点 到 六 点 有 一 个 《   岁   月   留   声   机   》   节   目 , 播 一 些 老 歌 。 躺 在 被 窝 里 , 用   矿   机   收   听 , 别 有 一 种 感 觉 。   有 空 再 把 天 线 增 减 几 圈 , 试 试 效 果 。 现 在 天 线 都 是 南 北 方 向 绕 的 。 增 加 东 西 方 向 的 线 , 看 看 效 果 如 何 。 如 果 把 放 大 器 一 起 放 到 大 一 点 的 合 子 里 , 面 板 上 装 上 两 对 耳 机 接 线 柱 。用 耳 机 接 哪 对 耳 机 接 线 柱 的 方 式, 就 可 以 方 便 的 变 换 用 不 用 放 大 器 了 。

补充内容 (2013-2-12 19:16):
用塑钢窗的金属沙窗,也可做成一个矿机天线.   把三个金属窗沙用多股软线顺序焊接,  留出推拉窗时所需的线长,就可以做成一个总共约2平方米的金属沙窗天线了.

网友A:
  哈哈,佩服佩服!老有所乐,重温儿时梦!
窗口上的天线阵,工程浩大,希奇古怪,弄得小偷还不敢光顾,因为沒见过这个阵势,不敢轻易下水.
另  矿机的电木壳是什么上的罩壳?

网友B:
框子外壳做的真不错,lz天线  不一般,真是大环天线喇叭做得非常漂亮,真是清一色的专业装备

网友C:
做的不错,天线很大,还有功率放大。再找个矿石换上更经典。

网友D:
兴趣来了,照着做一个

网友E:
祝贺祝贺,。重温儿时梦!
.一看就知道是老同志发帖。文章开始就交待清楚接收地点与天地线架设设状况。与线路图。

网友F:
假如用空气联会更好!

网友G:
在天线某一档收不到台可能是频率跑出了调谐范围,天线直接加到机上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容,可在天线端串联一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天线做的挺特别,

网友H:
碉堡了!必须得顶啊!牛!

网友I:
很好的“矿石机催眠器”

网友J:
窗外框形天线好创意!

网友K:
窗台外面的大线圈若能直接谐振,会有更好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佩服佩服!老有所乐,重温儿时梦!
窗口上的天线阵,工程浩大,希奇古怪,弄得小偷还不敢光顾 ...

       胶木小盒是维修电箱换下的压力开关外罩。

楼主:
谢hrb7586, 爱鼓捣无线电,freant, sodss, 胆小生石朋友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框子外壳做的真不错,lz天线  不一般,真是大环天线喇叭做得非常漂亮,真是清一色的专业装备

祝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天线很大,还有功率放大。再找个矿石换上更经典。

给您拜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兴趣来了,照着做一个

春节快乐,共寻欢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DIY作品。

给您拜年,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祝贺,。重温儿时梦!
.一看就知道是老同志发帖。文章开始就交待清楚接收地点与天地线架设设状况。与线路 ...

给您拜年。   回忆是美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用空气联会更好!

春节好。   过两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天线某一档收不到台可能是频率跑出了调谐范围,天线直接加到机上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容,可在天线端串联一 ...

春节快乐。    加电容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碉堡了!必须得顶啊!牛!

祝您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的“矿石机催眠器”

给您拜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窗外框形天线好创意!

谢老师鼓励,向您学习,给您拜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窗台外面的大线圈若能直接谐振,会有更好表现!

感谢您的指教,祝您春节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您春节快乐

一看就是老北京人,跟谁说话总是您您的,绝不是你我他撒(北京话没礼貌撒字可能不对)。短信告我您多大年纪了?我住青塔。祝您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好的创意,现在城里拉天线太难了!

给您拜年了。    春节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春节快乐

同乐同乐,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事顺心

网友:
壳子挺有趣的,感觉不错哦

网友:
壳子挺不错. 天线很有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您拜年了

也给您拜个年,祝您蛇年安康,阖家欢乐

网友N:
非常不错的制作!
用了机内的线圈,可以使得调谐简单,比较容易收到电台。但是如果直接用大框的线圈谐振,可以更好地利用接收到的电波能量,声音会大不少。当然,对于天线线圈的电感量要求比较准确,可能要多次调整。

网友:
超级大环,接收效果肯定不错。顶一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N:
非常不错的制作!
用了机内的线圈,可以使得调谐简单,比较容易收到电台。但是如果直接用大框的线圈谐振, ...

若手上不同类型的可变电容器多也可以适当更换以配合线圈,有个信号发生器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不错的制作!
用了机内的线圈,可以使得调谐简单,比较容易收到电台。但是如果直接用大框的线圈谐振, ...

谢谢指教,春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若手上不同类型的可变电容器多也可以适当更换以配合线圈,有个信号发生器会更方便。

找一些元件,试验一下。   祝 您 春 节 快 乐

网友:
给力天线,美中不足是无矿石和空气联。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非常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学习了!。

网友:
都是老玩家啊,真佩服您们那,

楼主(2013-03-31):
引用 网友O:
请问加三极管那部分电路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新手。学习中,
如果加上电源了,是不是就不能叫做矿机啦?

    您 好,后 面 加 的 三 级 管放大电路和电池,是单放在一个小盒里的独立单元。不 加 时 就 是 一 个 非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所谓矿石收音机。加上就是一个带放大功能的矿石机 。须要注意的是———此电路要用 3AX21 类的锗低频三极管和 2AP9 类的锗二极管。并且二极管的极性和电池的极性都不能接反。  接 上 放 大 电 路 后 对 天 线 , 地 线 和  耳 机 的 要 求 都 降  低 了 ,更 容 易 成 功 。如 果 只 是 为 了 玩,学 一 些 无 线 电 知 识 的 话,对 是 否 属 于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矿 石 收 音  机,其  实 并 不 重 要。祝 您 成 功 。

网友:
这个厉害!吓退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把你的电路部分讲一下吗?特别 是三级管那冷媒,还有,为什么天线分出1、2、3了呢?谢谢。
我喜欢你架的 ...

您 好,矿坛就是大家互相学习的地方,说的对不对的大伙探讨呗。天线分三点的原因在原图上已做了说明。放大部分是利用了PNP锗材料的三极管, 二极管的特性组成的 。省掉了调整偏流电阻的麻烦, 对初学者更有利。 要用矿石做检波的话, 找到活动矿石或固定矿石现在都不太容易。用时调整也是个问题,不如用二极管来的省事。用磁棒线圈也减化了传统矿石机线圈的制做难度。 高阻耳机目前也不如找个小变压器加MP3类用的小耳机容易。加了放大后对耳机,天线,地线要求都降低了很容易成功的。 您要按这线路做的话, 可以做一个木盒把所有零件包括电池都装在盒内。 E2  ,E2  分别做两组耳机接线柱装在在面板上。 耳机接  E1  接线柱时不加放大。 当矿石收音机听。 电池为断路状态。 耳机接 E2 接线柱时带放大 。但只要断开一脚, 电池就开路了,根本不需要加电池开关。           用金属护栏做天线用应该是可以的。 由于直接固定在窗外墙壁上 未 加 绝  缘 措施 。 在 天 气 潮 湿 , 雨 , 雪 天 时 所 接 收 的 电 波 将 由 于 绝 缘 下 降 而  使 天 线 的 性 能 降 低。祝 您制 做 顺 利 。等 您 有 了 经 验 和 兴 趣 后 再 做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矿 石 收 音 机 呗 。

网友P(2013-12-23):
仿佛老头儿又回到了童年!加分支持!赞一个!

网友Q:
非常好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仿佛老头儿又回到了童年!加分支持!赞一个!

  谢 版 主 鼓 励 !

楼主:
引用 网友Q:
非常好的制作!

   谢 版 主 鼓 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