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最后一贴——谈谈胆机交流声问题

楼主(2013-02-08):
许多网友在制作交流胆机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交流声问题,下面根据个人长期实践经验并综合有关资料,谈谈交流声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问题,希望对大家特别是初学者有些帮助。
一、直流电源滤波不净产生的交流声
       交流胆机直流电压利用交流电经整流供应,其交流声频率与整流形式有关,半波整流为50Hz,全波及桥式整流为100Hz。由于整流后的电流波形为脉动直流,靠电容的充放电以及扼流圈的感抗产生的反生电动势压(或电阻的降压)使其变平滑,经过滤波的直流电仍然有残留的交流成分,叫作纹波电压,与直流电压之比较纹波系数。由于电容的电流相位超前90°,刚开机时充电电流很大,为了防止整流管整损坏,输入端的电容受到限制,同时为了避免加大电源内阻,扼流圈的电感也不能过大(其直流电阻<电源负载电阻的1/10),甲类功放或收音机由于电流变化不大,多数采用电阻滤波,这些因素注定纹波电压不可能为0,一般只要离开一米左右听不到明显的交流声,就可以认为是合格的。
      推挽电路交流声可以抵消,因此对滤波电路要求不高,唱放由于mm唱头输出信号为毫伏级的,因此对交流声十分敏感,耳放由于输出功率小,对交流声也很常敏感,必须特别注意。
      常见的故障是滤波电容干涸或漏电产生的交流声,只要更新就可以修复,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网友迷信老电解电容,由于长期贮存,容易产生漏电,因此在上机前需要通电赋能(先1/3电压、再1/2电压,最后额定电压),如果发热或仍然漏电则淘汰。
     有些收音机采用初级三个头的输出变压器,利用反向绕组降低交流声,可以换成普通输出变压器,交流声略有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三极管与多极管特性曲线不同,三极管对纹波电压比较敏感,而多极管屏极电流受帘栅极电压控制,对交流声不敏感,因此使用6P1功放的收音机,整流输出电压直接接输出变压器到屏极,而帘栅极及前级高压则通过阻容滤波供给。如果把电路中的多极管换成三极管(或三极接法),如用6N1并联替代6P1时,其滤波电路必须加强。
     适当加大滤波电容(6Z4最大可以使用40微法,必要时可以在输入端加限流电阻)或增加滤波级数(如红灯711收音机),可以减小纹波电压。功放帘栅极或收音机前级滤波要求纹波电压低些(帘栅极必要时可以采用稳压管),双声道功放可以左右声道分别滤波。
      把滤波电阻改为扼流圈既可以提高输出电压,也可以降低纹波电压,同时还节能。全波整流脉动电压频率100Hz,5H扼流圈感抗为3140欧姆,如果电路电流100mA,假设其直流电阻200欧姆,压降只有20V;如果采用同值电阻滤波,其理论压降达314V,理论功耗31.4W,已不能正常工作。
      为了提高扼流圈滤波效果,可以在扼流圈上并联电容使其谐振,这个方法对使用日光灯镇流器作扼流圈特别有效,电容可以使用油浸密封的。
设纹波频率f=100Hz,L=5H,f=1/(2π根号LC),C=0.56微法左右。
      电源变压器次级两组电压相差较大,也会引起交流声。
二、电磁干扰引起的交流声
    1、电源变压器磁场引起的交流声
     电源变压器的交流磁场,是功放及收音机最大的交流干扰源,电源变压器几个方向磁场强度不等。最容易受干扰的是输出变压器,在设计底盘时,电源变压器通电,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耳机,通过改变两者距离选择交流声最小位置。本人在制作耳放及袖珍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时,索性把输出变压器安装在底盘下面,最大限度降低干扰。此外电源变压器采用隔离罩以及立式安装在底盘上面干扰较小,如果需要卧式安装,铁芯硅钢片与底盘之间必须加绝缘物,避免磁力线通过铁底盘传导扩散。
    2、灯丝接线引起的交流声,电子管灯丝电流较大,其磁场会干扰弱信号接线引起交流声,最简单的方法是双线并绕,紧靠底板布线,一端集中接地,也可以通过电位器接地。如果灯丝绕组有中心抽头,中心头接地或接功放管阴极,加上适当正电位,同时可以降低阴极灯丝漏电产生的交流声。有的网友采用适当直径的铜管,把灯丝、电源线等屏蔽起来。
     在串丝机里其灯丝串联顺序依次为低放、变频、中放、功放、整流。
   3、感应产生的交流声
    除了上面说的输出变压器以外,最容易受干扰的是低放级,注意一点集中接地,自制功放或收音机最好用2mm铜线作接地母地线,信号线采用金属隔离线,一端接地,其接线尽量短捷,不要靠近灯丝接线等干扰源,有些高级收信机,把中频滤波电路制作在中周变压器输出级里面,可以降低交流声干扰。
    采用半个6N2检波,中频信号接栅极,屏极接地形成屏蔽,其交流声电平比6G2检波低。
    在大回环电压负反馈电路,由于阴极不接旁路电容,形成电流负反馈,电子管内阻变大,容易引起交流声,可以将阴极电阻分段(如2K可以改为1.8K+200欧姆),降低负反馈电阻阻值,1.8K部分加上阴极旁路电容,可以减轻交流声。
    4、电位器外壳接地不良引起交流声,其现象是旋转到中心交流声加大,两头交流声很小,这个故障大多数是虚焊造成的,焊接胆机特别是接地端,必须使用大功率电烙铁。
    5、AGC滤波电路电容开路或阻值变大引起的交流声,更新即可,必要时可以改用金属隔离线。
    6、电子管阴极灯丝漏电引起的交流声,管座 灯丝阴极漏电也会产生交流声,解决方法见2。
    7、前级电子管容易感应交流声及噪声,灯丝可以使用直流供电,也可以采用隔离罩,有的扩音机话放输入降低灯丝电压。有的电子管噪声较大,需要挑选。2A3、300B等直热管,灯丝采用直流供电可以降低交流声,但其声音缺少灵性。
    8、纸质电容有黑色环的一端电极靠外面,作旁路电容时应接地,作耦合电容时,接信号低阻抗端(屏极)。
    9、适当的负反馈可以降低交流声,但是对某种电路(如功放管屏极——低放管屏极的电压负反馈)不起作用。
三、调变交流声
     其特点是伴随广播声,没有电台广播也没有交流声,其产生的原因是变压器初次级之间没有隔离层,灯丝绕组绕在初级和高压之间,一段接地可以替代隔离层。初级、次级绕组加适当电容接地,或者采用电视机、电脑显示器开关电源的RC滤波装置可以避免。短波天线线圈磁芯被磁化也会引起交流声。
四、外接设备引起的交流声
     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有时需要接真地线才能解决。
不知什么原因不能上图,原谅。
祝各位春节快乐,蛇年吉祥,万事如意。

网友:
又复习了一遍,感觉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
正在在准备打造一台正式版的49号管胆功放,谢谢白版的文章,对我设计机器很有帮助,赞一个祝白版新年快乐!

网友:
祝白版新年快乐,忘了,呵呵

网友:
提前祝白版新年快乐!

网友:
本人在处理电子管收音机与功放交流声的方法与楼主所述的处理方法几乎雷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楼主所列之法,可用。

网友:
提前祝白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

网友:
学习了!祝老胆友节日快乐

网友:
特来学习听课

网友:
感谢白居版主系统地介绍有关交流声的知识.祝白居版主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先回帖在看帖·
祝:白居版主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这些经验非常珍贵

网友:
又见白版好文!祝白版和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白老师、各位新年快乐。

有些交流声 也是 因为 接线错误产生 正反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老师、各位新年快乐。

有些交流声 也是 因为 接线错误产生 正反馈引起的

屏蔽线安装不当也会引起交流声、

网友: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也注意白版主蛇年吉祥!合家欢乐!身体健康!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为广大坛友提供更多的可操作的图纸和帮助。

网友: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也祝福白版主蛇年吉祥!合家欢乐!身体健康!并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为广大坛友提供更多的可操作的图纸和帮助。

网友:
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其实根据RC滤波的特性可知,滤波以后的纹波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整个胆机最大的50/100Hz交流噪声成分来源是电源牛和输出牛之间的互感,而且通常的是以某个通道为重,另一声道稍轻。

网友:
给力好文,祝白老师新春快乐!

网友:
收藏,学习了。祝各位坛友蛇年身体健康!好运连连!

网友:
学习了,大家新春愉快
正好给加了扼流圈依然有交流声的耳放试试。。。

网友:
正在筹划自制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这些知识太重要了!

网友:
学习了,祝大字新年快乐

网友:
祝版主春节快乐,蛇年吉祥,万事如意。

网友:
经验珍贵、、、、、、、

网友:
学到了新东西,白老师、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说的很好,也很全面,通俗易懂,大家风范.

网友:
非常实用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
自制电子管机器时,整流滤波电路及功率放大级必须一点接地,否则在地线上环流产生的交流声是无论怎么样加大滤波都无法消除的。

网友:
谢谢老师们的好文章,学生受教了

网友(2013-05-01):
好贴.顶顶顶顶!不要讨厌交流声,有些地方交流声越多越好,如本坛不就是交流声越大越精彩吗。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电源变压器漏磁的磁力线分布是怎样的?有什么办法测出来吗?

前不久,打理一台“上海163-5”时交流声很大,且采用多种方法都未能解决。后来发现,小范围(上下、左右)调整,那安装在电牛上面的输出变压器,可找到一个使交流声很小(近乎没有)的位置。不知是否有人经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电源变压器漏磁的磁力线分布是怎样的?有什么办法测出来吗?

前不久,打理一台“上海163- ...

变压器三个轴向漏磁不等,
我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毫伏表,变换与电源变压器的距离和方向测试感应电压,垂直方向漏磁最弱,水平方向夹角位置漏磁场最强。
       在设计功放底盘时,先把电源变压器位置固定,输出变压器次级接耳机,变化其与电源变压器的距离和角度,可以找到交流声最小的位置。因此在制作收音机或功放时不要过分追求小巧,海乐诗的压缩饼干式CD和功放就是失败的典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三个轴向漏磁不等,

我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毫伏表,变换与电源变压器的距离和方向测试感应电压, ...

谢谢白老师!我实测一下试试。

网友(2013-08-19):
又得一次升华   谢白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三个轴向漏磁不等,

我用输出变压器次级接毫伏表,变换与电源变压器的距离和方向测试感应电压, ...

白版主你好,我得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芯,在无台是交流声很大,且随音量电位器调节变化,有台时交流声消失,代换滤波电容无效,老式电位器外壳本来没有接地的痕迹,查各接地点也没有发现接触不良,电源变压器屏蔽层也没有发现异常,换过各电子管无效,请问该怎么解决。。。请老师指点

网友:
我的是7806共电,屏蔽接地,1米不闻噪声

网友:
谢谢白版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版主你好,我得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芯,在无台是交流声很大,且随音量电位器调节变化,有台时交流声消失 ...

这种现象可能与接受环境存在较强电磁干扰有关,比如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电脑开关电源等,试着在电源上并联一个0.1微法600V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可能与接受环境存在较强电磁干扰有关,比如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电脑开关电源等,试着在电源上并 ...

给你发完回帖后,我开机拿螺丝刀敲击滤波电容,发现交流声时有时无,我把捆在一起的三只滤波电容之间的缝隙用螺丝刀翘了一下,交流声居然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完回帖后,我开机拿螺丝刀敲击滤波电容,发现交流声时有时无,我把捆在一起的三只滤波电容之间的缝 ...

您把各种原因都“排除”了,我只好往其他方面猜测。

网友:
交流声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个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把各种原因都“排除”了,我只好往其他方面猜测。

见笑了。。。呵呵呵 ,不过还是谢谢您

网友D(2013-11-28):
805的交流声,除了灯丝用直流外,就没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5的交流声,除了灯丝用直流外,就没法了。

805过去用于有线广播,25W高音喇叭最低频率200赫兹,舌簧喇叭最低频率350赫兹,在没有信号时还能听到轻微交流声,用来做高保真功放,交流电流声肯定有一些。

网友:
认真学习领会白版精神!

网友:
再复习一遍,系统论述,好,遇到同类问题时,即便是新手,逐项排除,不难解决。

网友:
阐述的非常好,学习了,
已加分了。

网友:
感谢白居版主 传授 知识

楼主:
一晃蛇年快过去了,这个帖子仍然有人看,当时不知什么原因不能上图,本人一向风格是图文并茂,这是例外,后来超过时效也没有办法再补,保留原状吧。蛇年最后说点什么呢?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楼主所列之法,可用。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有理有据有实践,好帖.

网友:
白版的实践经验文章,对我等真是个很好的学习教材,我已收藏并复制打印。谢谢白版无私的奉献。

网友(2018-02-19):
实用资料,顶起

网友:
很详细,学习中,谢谢老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