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免调试4位半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3-02-08):
一般4位半数字电压表的解决方案无非就是ICL7129和ICL7135一系列,虽然这些芯片价格低廉应用广泛,但是用起来比较复杂,一是不好找合适的积分电容,二是1.000V的基准源不好搞,最近发现MAXIM还有一种单片数字电压表芯片,MAX1498,这个芯片非常强大,不需要积分电容,校正电容,时钟电路,而且内部还集成了基准源和LED驱动器,总之,ICL7135需要外接的它全部给内置了,换句话说,配上5个数码管,1个电阻,4个电容,就可以组成一块4位半数字电压表头了,更重要的是,免调试,免校正!不过这芯片不是一般的贵,75块大洋买了一片。
就是这么个芯片,TFQP-32封装
电路图,就按照MAXIM的官方电路,当然,如果用最简电路做出来肯定不会得到较高的性能,
所以,该省的地方还是不能省。LED的驱动是采用扫描式,由于5位一体的共阴数码管只有红色的
而我喜欢绿色,眼睛看着舒服,所以采用4位绿色共阴+单位数码管组成,没想到事后证明居然是一个歪打正着的正确!
单面板布线比较繁琐,索性改成两块板,一块控制,一块显示,叠罗汉的方式安装,反正是自己用,无所谓。
采用热转印制作PCB
显示板上,先焊接跳线
焊上数码管
这是连接两块板的单排圆针和单排圆孔
控制板,先焊接MAX1498和SMT
也有几根跳线
这些跳线帽是设置功能的
最后焊连接排
把两块板合二为一,就制作好了
这是表头背面

楼主:
下面是这个表头的具体参数:
量程:正负200mV,正负2V,正负20V三档
电源:直流2.7V-5.25V,可以用单锂电池供电
附加功能:电压峰值显示,数据保存
基准源:内部基准或外部基准;内部2.048V 40ppm/度,外部2.048V 5ppm/度,可通过跳线帽切换
这是外部基准电压芯片REF191,提供2.048V基准电压
下面对做好的表头进行测试:
测试提供的基准源分别为:
ISL21007 1.250V
REF195    5.000V
MAX876   10.000V
表头采用3.6V锂电池供电
基准电压芯片用4.8V电池组和12V蓄电池供电
这是基准电压芯片
这是表头空载
显示0.000V,负号会跳,一会有,一会没有,但数字始终是0.000不变
首先是内部基准,2V量程是直接输入芯片,不经过分压电阻,接入1.250V基准芯片
显示1.2503V
内部基准不仅温漂比较大,而且MAX1498是恒流驱动LED,工作时会发热,数据手册中特别提到要注意
芯片的功耗,不要超载。
既然如此,切换到外部基准,
外部基准是2.048V的REF191芯片提供的,5ppm/度的温漂,正负2mV误差
效果立竿见影,恰好1.2500V
由于20V挡是用100K和900K分压电阻做的分压
精密电阻本来想用0.05%的,不料不但没有,连0.1%的都得等到春节以后
没办法,只好用0.5%的,这就造成了测试结果不理想,电阻误差还是比较大
刚才的1.250V基准接入20V挡,显示1.245V,反接是-1.245V,这倒是很精准
接入5.000V的基准
显示是4.982V
下面是10V基准,显示9.959V

至此,电压表头制作告以段落,直接输入信号的精度还是令人满意的,唯一不好就是这个芯片的
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不过电路简单免调试也算作为了补偿,这个表头其20V挡其测量误差基本是由分压电阻引起,只能有待节后去购买更高精度分压电阻再做测试了。

网友:
成本高确实是的大问题,要能降低成本还是容易普及的。

网友:
这个算是新年大礼了!
强!

网友:
手工太强了,电压表也很强

网友:
啊啊。。。支持DIY,DIY后自己有一种不一样的满足感。。。。。。。。。。

网友A:
¥75 的淘包售价?那实在是太贵了

以下 IC 掏包零售价
ADS1232                ¥13                24bit ADC
LT1236-5                ¥10                5V REF 5ppm、0.05%
ATMega8                ¥5                8bit MCU

加起来不到 30 块钱,其与周边元件楼主需要用到的这个方案也同样要用所以不算(比如数码管),那么还是这个方案省钱不说分辨率更高速度更快呢

下面是我用 ADS1232 做的电压+电流+电阻,6 位半分辨率   把这个点阵 LCD 换成楼主的 LED 数码管,成本不会比楼主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 的淘包售价?那实在是太贵了

以下 IC 掏包零售价

嗯,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呵呵 ,确实价格比较高,DIY也是讲究成本的,要么就要有极高的性能,或者特别的功能。

网友:
免调试是一大亮点!

网友:
算是科学试验吧 不计较成本了

网友:
都是高手,比较喜欢12楼的作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 的淘包售价?那实在是太贵了

以下 IC 掏包零售价

可以上一下制作经验和源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一下制作经验和源码

我曾经发了一个帖子,但没有什么人有兴趣: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6347-1-1.html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过完年我回去把兔子和源码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发了一个帖子,但没有什么人有兴趣: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6347-1-1.html

精度要是可以的话,DIY足够了。

网友:
能说说在哪买的MAX149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是可以的话,DIY足够了。

这个问题就像楼主宣称的“免调试”(校准)一样,可以根据厂家宣称的参数看待。

楼主使用的 MAX1489 厂家给出的参数,
片内基准电压初始化精度 2%(2.007-2.089V)
片内基准电压温度系数 40ppm
片内基准电压噪声 25uVpp(0.1-10HZ)

模拟输入和基准输入端楼电流 10nA
以上动态平均输入电流 (+/-)20nA
*这两个参数的意义在于直接用芯片不借助外部电路进行比例测阻的情况下对精度的影响评估

由这些参数可知,楼主所谓的面调试校准,在只是用 MAX1489 本身(¥75)的时候,只能达到 2% 精度,温度系数 40ppm。MAX1489 作为 4 位半万用表芯片,分辨率为 0.01%,精度才做到 2%,这个精度和分辨率差了 200 倍

再看看我的方案,使用 ADS1232 和 LT1236,前者为 24bit、输出噪声 1.7uVpp 的 ADC;后者为 0.05% 初始化精度的齐纳基准,当然楼主会说我也提供了使用外置 REF191 基准呀   可是这样一来就是除了 ADS1232+MCU,我的方案和楼主的方案在外围元件上都一样了,楼主的方案更加没有成本优势,REF191(或 LT1236)并不便宜。

那么,不管是 REF191 还是 LT1236,它们决定了免调试(校准)下能达到的“初始化精度”,这个精度大约是 0.05%,作为 0.01% 分辨率的表来说 0.05% 精度就很高了,但我的方案分辨率能做到 0.0001% 以上分辨率,0.05% 的免调试初始化精度就和楼主只用 MAX1489 的情况一样微妙了

所以,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能买一个不错的三位半的万用表了!!!

网友C:
其实四位半数字电压表中最好的还是ICL7129,成本、稳定性、精度都是一流的!用上好点的基准那就更加出色。使用 ADS1232 和 LT1236之类的芯片制作的电压表,最多也只有四位半的准确度,后面的数字仅能作为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四位半数字电压表中最好的还是ICL7129,成本、稳定性、精度都是一流的!用上好点的基准那就更加出色。使 ...

使用 ADS1232 和 LT1236之类的芯片制作的电压表,最多也只有四位半的准确度,后面的数字仅能作为参考

++++++++++++++++++++++++++++++

安捷伦 34401A 基本指标为 0.0025%/年,也就是说也只有 4 位半的数字是保证准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 ADS1232 和 LT1236之类的芯片制作的电压表,最多也只有四位半的准确度,后面的数字仅能作为参考

...

不太懂,每年校准也不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每年校准也不成吗?

按照楼上说的 LT1236+ADS1232,只能达到 4 位半精度,那么加上你的每年校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 ADS1232 和 LT1236之类的芯片制作的电压表,最多也只有四位半的准确度,后面的数字仅能作为参考

...

按照你的理解,可以直接淘汰安捷伦的表了!
何不自己做一台台表来和安捷伦对比一下?(建议用上与安捷伦表上一样的基准LM3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理解,可以直接淘汰安捷伦的表了!
何不自己做一台台表来和安捷伦对比一下?(建议用上与安 ...

安捷伦的表不是那么轻言可以淘汰的,但也不必过度神化它。作为个人制品,我已经制作了一个 0-12V 程控电压源,使用的也是 LM399 基准,在准确度性能上不输于 34401A。不过,一台的数据不能说明什么,安捷伦的成功不是那么肤浅的事情,在工业规模化量产下保证性能才是水平。

我的程控电压源,0-12V、1uV(0.1ppm)步进,7 位设定和回读分辨率,预期和 34401A 一样的 0.0025% 年指标。其中年指标这个还在测试中,因为它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不过,90 天测试指标表明能满足预期的年指标愿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7703-1-1.html

网友:
还是不懂,看热闹吧

网友:
这个不错,其实来这里很多人欣赏的就是这种DIY精神

网友(2013-03-20):
ADS1232                ¥13                24bit ADC
LT1236-5                ¥10                5V REF 5ppm、0.05%
ATMega8                ¥5                8bit MCU

网友:
太厉害,专业知识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 的淘包售价?那实在是太贵了

以下 IC 掏包零售价

我也对你那个很有兴趣,有多余的嘛,或发资料我克隆,谢谢

网友(2013-05-25):
免调试是业余制作的一大亮点!

网友(2013-07-21):
太厉害了,,,我还一直纠结是自己做,还是买成品,,

网友:
这芯片近百大洋用不起

网友:


网友:
制作高手,支持DIY

网友:
都是高手,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