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个电感磁芯是高频还是低频的,能否工作在中波频段?(有图)

楼主(2013-02-08):
快要过年了,先预祝各位前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小弟长期得到各位指导,在此说声谢谢,祝好人一生平安。

这种电感是在淘宝买的,只有一组线圈。店家的说明中这样写道:上无二十八厂生产的美通362可调电感,型号:10KF362,没有具体技术指标,尺寸为:10.5×10.5mm,高度15.5mm,直流电阻约62Ω。
我用电感表测量:当磁芯全部旋转进去时,电感量是17.15mH;把磁芯全部旋转出来(空芯)时,电感量是2.57mH。能否看出这种磁芯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把外皮扒掉后就是这个样子

把外皮扒掉后就是这个样子

把外皮扒掉后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磁芯用万用表(10K档)测一下电阻值,电阻值很大(接近无穷大电阻值)就是高频磁性,相反电阻值很小,就 是低频磁芯。还可以在磨石上磨,黑色的粉末是低频,棕色粉末是高频,判断出楼主图上的磁芯是低频用,电视机上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种电感量,不会用于中波频率。这个可调电感可以做音频滤波器等

网友:
电感是录音机用的阻波线圈,空载Q值85,频率60KHz。

网友:
楼上正解
是录音机偏磁电流阻波线圈

网友:
工作于约30Khz,不能用于中波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