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USB DAC解码器(TDA1541 )+耳机放大器

楼主(2013-02-10):
    首先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因不满足电脑声卡输出的音频信号,早就想自己制作一台USB DAC解码器,解码三大经典芯片 TDA1541、AD1865、PCM63中的TDA1541是公认的人声之皇,而且采用多比特调制方式,所以我就选用的这个芯片来制作,虽然它量化精度为16bit,低于现在常见的24bit的芯片,但现在的音源大部分都是16bit的,因此用16bit的芯片也足够了。
    我做的这个解码器内置了耳机放大器,既可能输出音频信号给音频功放,也可以直接推动耳机,我平时主要使用耳机听音,现在使用的耳机是飞利浦的SHP8000。
    使用效果比我的电脑自带的声卡好多了,主要感觉是信噪比高,声音动态范围大,全频表现比较均衡。期待有更好的耳机试听。
    1、电路简介
       电路组成:USB解码-PCM2706  +  数字滤波-SAA7220  + DAC解码-TDA1541  + I/V变换-1/2AD827+ 无源滤波+ 耳机驱动-1/2AD827 BD139/140
       电路见下图。

      PCM2706是USB声卡芯片,是一片全功能芯片,它既可以直接输出立体声音频信号推动耳机(其典型应用见下图),也可输出同轴信号或I2S信号供其它DAC解码电路解码。输出信号的类型由9脚控制,当9脚为高电平时输出同轴信号;当9 脚为低电平时输出I2S信号。我这里是用其输出的I2S,如果用同轴信号,必需用一芯片(如CS4812)将同轴信号转换成I2S信号。
    为了使电路工作更加稳定,使用了12M的有源晶振。

       SAA7220是和TDA1541配对的数字滤波电路,一开始我采用的是无数字滤波的NOS电路,发现中低频醇厚,但高频表现稍欠佳,后来就加了SAA7220,感觉音质比较平衡。
    由于TDA1541是电流型输出信号,因此输出信号要进行I/V变换,这里用运放作I/V变换电路,以左声道为例,电路由IC4A和R8、C28组成。
    为了方便音量的控制,简化电路,LPF采用了无源滤波电路,由R9、R10、C31、C32等组成,其输出信号由IC4B、BD139、BD140放大后推动耳机或给后级功放提供音频信号。
    电源分了两组:+5V/-5V为数字电路电源,+15V/-15V为模拟电路电源。两个电源都有各自的接地,在各单元电路中两个地要分开,但在电源电路处两个地最终要连在一起,不然信号无法传输。

    2、安装制作

      使用10cmx15cm的洞洞安装。
    PCM2706是贴片元件,无法直接装在洞洞板上,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转换板,将其先按下图装在转换板上,就可以安装到电路板上去了。

     三端稳压块LM7805、LM7815、LM7915工作时发热量较大,要加散热片。
   变压器我是在淘宝上请人专门绕制的,如果怕麻烦也可使用两只变压器,7.5VX2和17VX2的各一只。
   安装好的电路板正面图,SAA7220本来应该装在PCM2706和TDA1541之间,由于是后加的,只能装到现在的位置了,使相关连线长了一点。

     背面图:

      外壳是用有机玻璃做的,如下图,其内部尺寸是152(宽)X160(长)X55(高)(单位:mm)

       安装好的解码器:

        使用中的解码器:

楼主:
      我使用的播放软件是Foobar2000,USB DAC可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程序,用下面的专用驱动(XP)效果会更好。

网友A:
要想有好的效果,最好再配一对好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有好的效果,最好再配一对好的音箱!

谢谢关注,是的,我也有此打算,想买一对好点的书架音箱。

网友B:
用洞洞板,好大的工作量!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洞洞板,好大的工作量!佩服

嗯,因制作过程中电路要有修改,所以没有用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是的,我也有此打算,想买一对好点的书架音箱。

电脑音箱不用太大,功率2,30W的2.0音箱足够了,最好木质音箱材料能厚尽量厚。
要高,低音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音箱不用太大,功率2,30W的2.0音箱足够了,最好木质音箱材料能厚尽量厚。
要高,低音齐全的

嗯,谢谢!已用LM1875做了功放,不知淘宝上的中大四号音箱效果如何,用过的朋友聊聊。

网友C:
漂亮!洞洞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洞洞高手!

谢谢关注。

网友D:
有人说1541后缀带SI才是高精度的,不知真假,没听过这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人说1541后缀带SI才是高精度的,不知真假,没听过这芯片

       TDA1541的档次由低到高的排列分别是:TDA1541,TDA1541A,TDA1541A/R1,TDA1541A/S1,TDA1541A/S2。其中TDA1541A S1称单皇冠,TDA1541A/S2称双皇冠。我用的是TDA1541A。

下面是来自网上的资料:

TDA1541是标准品。
TDA1541A是TDA1541的升级品,外接起振电容。误差为1LSB的标准品,PHILIPS用于自家的中档CD机。
TDA1541A R1(R 表示 Relaxed)是从TDA1541A中筛选出来误差2LSB的次品,PHILIPS用于自家的低档CD和LD机,并出售给其他厂家使用。
TDA1541A S1(单皇冠)是筛选出来的更低LSB误差的优选品,PHILIPS用于自家和马兰士的高档CD机。
TDA1541A S2(双皇冠)是最高等级的,Marantz CD-7所使用
特别提示:R1版本其实性能比普通TDA1541A差一点,但是别有用心的JS利用人们对R1的不了解,大作文章炒高R1身价

严格来说,TDA1541A高低两端的延伸无法与新世代的数字比转换晶片相提并论,速度感与衝击性等音响性特质也比较弱;
    但TDA1541A最为人称道的是包括人声在内的高密度感中频,以及微小信号强弱变化的表现能力。

官方资料:
http://www.dutchaudioclassics.nl/philips_tda1541-s2/ (上面有相关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已用LM1875做了功放,不知淘宝上的中大四号音箱效果如何,用过的朋友聊聊。

1875是不错的IC,最好听版本是老波浪标记的,闪电标记次之,全新品基本垃圾

网友:
转接板做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75是不错的IC,最好听版本是老波浪标记的,闪电标记次之,全新品基本垃圾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