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亮你的手艺-------大家都来交流塑料板开孔的方法

楼主(2013-02-10):
业余DIY,总少不了要在塑料板上开孔,小的圆孔可以用电钻直接钻,稍大的圆孔,用大的钻头也会得很难看,要是方孔,异形孔,就更麻烦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各位高人,一起来交流打孔的方法技巧,包括使用的工具 。

网友(2014-08-30):
引用 网友A:
今天 翻腾工具发现以前自己DIY个微型开孔器   用一个 高速马达加一个底托做个 万能开孔器   不管你是五角星 ...

没图理解不了。如方便,请赐教!

网友(2013-02-10):
划线--钻孔--切断--粗锉刀--细锉刀,圆孔方孔我都是这样加工的,不是很厚的面板很容易开孔。

网友:
合适的直接用开孔器或者钻头,方型矩形的孔只能先用小钻头预吃成型后裁纸刀小心对付  DIY条件简陋伤不起啊!!!

网友B:
一直都是用2楼朋友的方法开孔,要是很脆的板材就先找两张不值钱的板材把它夹在中间,形成三明治再打孔,待全部修整完后,把衬材废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用2楼朋友的方法开孔,要是很脆的板材就先找两张不值钱的板材把它夹在中间,形成三明治再打孔,待全 ...

这是个好办法
我之前钻过些亚克力板子,板子较薄而孔较大时容易发生断裂

网友:
主要用二楼的办法。适合用钢丝锯的,可以快一点。

楼主:
主要还是用过2楼的程序,我过去开过类似电压表窗口的的孔,三位或2为0.56LED显示屏的窗口,画线后用细钻头线先在四周间隔打孔,然后用粗一点的钻头斜着拉,把孔连起来,这样把中间的掏一个方洞,接下去就是粗锉刀细锉刀,掏一个洞要好长时间,掏的也很难看,好在有pvc面板,可以遮丑。

有一次在超市看到一种很窄的短锯条,好像是修边机用的 ,宽度估计0.6厘米多点,在塑料壳子上先开孔,让锯条能伸进去,再用手捏住慢慢的锯,就是锯条太短,手捏的太吃力,找修车的用砂轮机把普通锯条磨成很窄的长条,可惜一不注意就会断了。

淘宝现在有电磨,可以装那种几厘米直径的圆盘锯,估计开大一点孔的长边,比较快,不知大家试过没有,就是锯下来的塑料粉末都弥漫在空气中,鼻子吃不消。

网友:
我在塑料板上开孔的方法:小圆孔用手电钻夹一个相应孔径的钻头,大圆孔与大方孔用曲线锯开孔(先用手电钻在欲开孔的中心钻一个引导孔),过去没有曲线锯时就是用二楼所述之方法在塑料板上开孔的。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做工具的,他说塑料打孔用条形钻头,在钻头上开引导槽,可以让塑料屑很方便的出来,很热心的拿了一个钻头比划了半天,可我空间想象能力差,嫩是没弄明白。

网友:
以前是用钻小孔的办法,现在有了雕刻机,什么孔都没有问题了,只要在电脑上画好图,最后加工出来的东西既漂亮,尺寸也准,不用操心了

网友:
厚一点塑料板,方孔,用电烙铁《刀型头》切割,后在修整。大点的方孔切割一个口,用钢锯、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电炉丝加热开口。方便快捷。

网友:
电钻加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