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修理中的两个小经验,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3-02-10):
昨天和今天拍了照片,但一时找不到读卡器不能上传图片,如果坛友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明天尽量上传图片。
1. 电位器的修理或者代换:日本录音机的各种电位器一般很少碳膜完全磨损,主要是碳膜与引线铆脚断线,可用导电银胶修复;如果碳膜完全磨失,可用双面“洞洞板”制作步进式电位器代换完全不能修复的直滑式电位器。
2. 录音机皮带老化而一时找不到代换皮带的情况下,可用增加主动轮和飞轮外径的办法解决。特别是夏普700以及相同机芯,实践中在电机驱动轮上用一次性医用橡皮手套的小手指指套套上后以细线扎紧,增加外径又增加了与皮带的摩擦力;主导论飞轮以医用胶布缠一圈,注意结合处要以45度斜口对合。这样基本可解决一般程度老化皮带的打滑问题。如果皮带老化较重还是打滑,可在胶布上涂上适当的医用甘油。甘油有一定的粘度,同时具有吸湿性,可保持长时间的湿润状态而保证摩擦系数。至此一般就能解决皮带老化引起的问题。如果,假如……此时仍不能正常工作而出现启动时皮带脱轮现象,可在飞轮上粘贴等角度的挡板以防止皮带脱落。
照片已经拍摄,读卡器不知放哪儿了,需要看图片的坛友请回个话,尽量早点上传图片。

网友(2018-12-07):
电位器滴油也可以,皮带可以用尼龙线绳

网友(2015-03-02):
皮带老化松了,增加轮直径不是最佳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将皮带剪短1CM左右(四棱皮带要剪成斜口的,扁皮带不用)然后用502胶粘接即可。注意:扁皮带要重叠5mm粘接,用刀片将粘接面刮出毛茬。粘接时必须用小钳子夹紧粘接面,保持10秒钟。此法弄过好多机器,效果非常好。

网友(2013-02-11):
好方法,记主了

网友:
也是一种应急的办法

网友:
以前有资料及坛友提供一个恢复老化皮带弹性的办法,我试过,管用,只要皮带没有发粘(化成胶状物质)就可以:找一个金属盆、锅之类的,倒进凉水,放在煤气灶上烧开,用一根细塑皮电线穿过皮带,在开水中把皮带侵入煮几分钟,然后拿出(不要让皮带接触锅底,在水中悬空),即可恢复弹性,前些时我花30块钱买了一台夏普GF500收录机,双卡的飞轮传动带都老化,传动无力,用此法,皮带恢复弹性,装上之后传动有力,转速微调一下就行。

楼主:
今日得闲,把照片传上来。

网友:
这种宽皮带的收录机基本上都是好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日得闲,把照片传上来。

        以后收到用直滑电位器的收录机,用此法就能将机器救活。
                 矿坛有句语录:“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
学习了,真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收到用直滑电位器的收录机,用此法就能将机器救活。
                 矿坛有句语录:“救机 ...

谢谢您的鼓励和加分!

网友:
好方法,记住了

网友:
试试我的SNX 990,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希望对您修机有用,祝修机愉快。

网友C:
可以应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应急处理

只要不是质量太差的皮带而是日本机芯原装皮带采用此种方法可继续使用几年。皮带老化有的表现为干硬皸裂,有的表现为胶泥状,后者可能适用”马伯温”兄的方法。

网友D:
业余条件下维修还是很实用的。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抖晃系数大,放起磁带来声音不好听,不知楼主有什么方法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维修还是很实用的。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抖晃系数大,放起磁带来声音不好听,不知楼主有什么方法 ...

收带轮打滑或者不顺畅同时压带轮弹簧力矩过小会造成抖音。另一个原因是皮带太松,方带老化、新换的方带过长过细。扁带老化引起抖音很少出现或者说我们不可闻。最难对付的是主导轴弯曲,可尝试将导轴从飞轮中心孔内贯穿一次的方法来校正弯曲,但这方法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带轮打滑或者不顺畅同时压带轮弹簧力矩过小会造成抖音。另一个原因是皮带太松,方带老化、新换的方带过 ...

多谢指点,看来您在这方面是行家

楼主: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电机换相刷磨损。

楼主:
我根本不是什么行家,参考书籍、学习别人的经验加上慢慢琢磨呗。

楼主:
大家交流,集思广益,愿喜爱录音机的朋友都能保养好自己的宝贝。

网友:
应急修理的好办法!

网友:
学习啦,不断积累修理经验

楼主:
这两天打理夏普6060和6161,皮带也都老化。电机皮带轮直径太小不适于用橡皮指套,改用适当的热缩管套上后稍做加热处理;飞轮还是医用胶布缠一圈加适量甘油。此类机器放音收带依靠主导轴上一橡皮胶圈驱动,几十年了没一个不老化如泥的,就地取材,用一次性墨水笔芯的笔头保护套经简单修剪后代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维修还是很实用的。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抖晃系数大,放起磁带来声音不好听,不知楼主有什么方法 ...

抖晃度过大,引起放音变调,几乎是所有收录机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
          根据本人搞坏机器的经验,一般抖晃度偏大和以下因素有关:
  1、压带轮压力不合适,压力过大,引起主轴负载加重,电机电流增大,严重者使电机稳速电路失控,引起抖晃度增加,并伴有放音转速变慢的问题,通常检测电流会发现。
  2、老收录机的机芯飞轮通常质量较重,若收录机电机损坏,配不到原型号电机,而盲目用新电机(EG系列)代换,也容易出现抖晃度增加的问题,我曾遇到一例:某国产收录机,使用TN65机芯,机主声称在他处修理,告知电机坏,无配件,转到我这,直流供电电压12伏,由于当时手中仅有6伏电机(松下原装),用7806配合电机使用(将主电源电压从12伏经7806稳压降压至6伏),开机之后转速偏慢,经调整勉强达到,试放磁带,音乐速度越来越慢,此时才发觉7806严重发热烫手,电机亦有烘热感,测量电机电流达到270毫安以上,检查皮带松紧合适,传动也灵活,待电机冷却后摘掉皮带测电机空载电流仅30毫安,且非常稳定,苦思冥想也得不出其为什么上机出现此类故障(用TN20机芯,换上这个电机实验,磁带走速正常,电流仅110毫安),看到两个机芯的飞轮忽然心头一震,是不是电机功率不够引起的?随趁休息日到电子商城采购回5只电压为12伏的马步池EG-530AD-2B型电子稳速电机;到家后随即更换到机芯上,再次开机实验,磁带放音速度略快,经调整后恢复正常,再次复测电机的电流(放音时),电流仅120毫安且稳定,长时间工作电机仅略有温升。
       这个故障维修时走弯路就是因为没考虑到电机的功率问题,以此例电机计算不难发现,松下电机的功率为0.66瓦,而新购回的马步池电机功率为1.44瓦(实际上计算不严格,要想真正了解电机的功率须查阅相关技术资料)。
        在380伏电力拖动系统中,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分为机械输出功率和电气输入功率。一般5.5千瓦的三相鼠笼电动机,就不可能带动10千瓦的机械负载,而修理收录机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一问题,导致检修走了弯路。电气功率不同的电机,必然轴向输出机械功率不同,小马拉大车的后果只能是越修越坏。之所以第二条写了这么多,是因为一般修理收录机的资料书中并无此项说明,而且有的书籍明显的出现此类代换错误,误导爱好者。
3、传动带质量低劣。随着收录机淡化出音响历史舞台,很多配件也难觅其踪,一些橡胶厂生产了一些低质低价的传动带,这些传动带胶质中杂质多,对着灯光可明显看到胶层里有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类传动带不仅寿命短,而且还会引发收录机抖晃度增加,音调难听等故障,甚至引起轧带,故选购收录机传动带一定要仔细看看胶层是否均匀,反之不宜选用。有坛友曾提供办法用硅胶密封圈代替传动带,我没有试过,有兴趣的坛友不妨尝试一下。
4、收带轮传动不稳。如新型收录机采用的TN20机芯,其卷带离合器的齿轮磨损后,抖晃度明显增加,并伴有齿轮啮合不良的机械噪音;其超越离合器(即放音状态下的卷带轮)下羊毛毡垫磨损或尺寸不合适,也引起传动不良导致放音变调难听。一些老机芯卷带轮靠橡胶件摩擦传动,时间一长,胶层老化发亮、或变脆开裂也会导致传动不稳。
5、供电不良引起,如电池供电的机器,电池组中某一只电池电压衰减、内阻增大就会导致收录机放音抖晃度增加;交流供电时,机芯的簧片开关、全机电源总开关、交流电源引入插座的交直流转换接点接触不良、整流二极管有内阻增大的现象等都会引起此类故障,此类故障表现还有明显之处就是机器音量稍开大些转速变慢、收录广播电台节目时电台播音忽然消失或声音变小、阻塞等,有发光二极管电平(电源)指示灯的,灯的亮度随之跌落甚至不亮。此时须先排除电源故障,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对机芯进行检修。
6、带倍速复制功能的双卡收录机,倍速开关、转速调整电位器(一般带倍速功能的双卡机基本都将调速电位器置于主板上,电机内部不设置,但也有少数机型除外;有些单速的双卡机也将转速调整电位器置于主板上检修时应注意)所引起的转速不稳故障不在少数,故障特点是倍速开关以及电位器的触点氧化、与电阻体接触不良甚至断路。电位器可用微型3296多圈密封型电位器代换,注意阻值应相同,倍速开关亦换新。如找不到配件(部分日产老机配件不好寻找),可拆开,清洗动静触头,复装时开关内涂一些高速润滑硅脂(黄油亦可),由于收录机的开关体积微小,拆开后须仔细恢复。如无把握,可将开关铜箔设法处理成开路状态,再将常速电路短接即可。此时收录机仅失去倍速复制功能,不影响正常录放音用。
                 写了一大堆,望对爱好收录机的爱好者有用。

网友:
经验加上慢慢琢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晃度过大,引起放音变调,几乎是所有收录机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
          根据本人搞坏机器的经验, ...

您是好人,必须向您和他人学习

楼主:
真正的行家是马伯温兄。
磁带走偏也是旧机器常见的问题,轻者声音飘忽重则扎带,主要因压带轮变硬所致。昨天试验了水煮法,压带轮确实柔软了许多,一般磁带可平稳运行但带基较薄的90分钟磁带仍然走偏,最后只好更换。

楼主:
合乎规格的夏普机器压带轮很难买到了,可在我坛网友处购普通国产压带轮,取其胶轮部分安置在原胶轮轴架上使用。

网友:
           我也不是什么行家 只是喜欢收录机。

网友E(2013-04-02):
我的好几个收录机感觉电位器老化了.调节声音是大小不以不平滑.怎么处理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好几个收录机感觉电位器老化了.调节声音是大小不以不平滑.怎么处理好一些

我手里有个夏普5454机器(7474电路板完全相同)音量电位器怀了难于修复,市场里买个带等响度抽头的电位器,对原电路板上的支架略做修整,装上……。有高手试过夏普777也能这样修理。

网友:
好方法 收藏爱好者可学习

网友:
对修机真有用! 推ー返三! 好主意! 有創意!

网友:
毕竟不常用,只要功能恢复就行,不错

楼主:
愿大家修机快乐!

网友:
电位器的修理方法好

网友F:
我有一包各规格的收录机皮带,杨兄如需要可以送给你

网友:
学习了,特别是银胶的利用。

网友G:
我就有一台GF500收录机,放音还可以,前进和后退无力,请问是否皮带老化?如是就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煮一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包各规格的收录机皮带,杨兄如需要可以送给你

谢谢老兄,心意我领受了。等以后有机会跟您交易时接受您的馈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有一台GF500收录机,放音还可以,前进和后退无力,请问是否皮带老化?如是就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煮一煮

500机器放音还行但快速卷带无力是两条小方带老化,这种方带很好找到。扁带老化最先表现为磁头组件不能到位也不能复位,这时带仓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有一台GF500收录机,放音还可以,前进和后退无力,请问是否皮带老化?如是就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煮一煮

给您回复了,却看不到回复的内容。您的500是小方带老化,要更换。……现在能看到上一个回复了。

网友G:
谢谢您。我的500机有时磁头组件也不能回位,我想再找几个废录音机拆皮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我的500机有时磁头组件也不能回位,我想再找几个废录音机拆皮带试试看。

500跟夏普700机芯完全一样,正好适用我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