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BH4JXV画个10M五倍放大器

楼主(2013-02-11):
应BH4JXV之约.代画一图.考虑机主初次做胆机选择了电源组数极少.结构极简.功率放大恰好够用.极难自激的电路.
请BH4JXV参考【阿里巴巴】的【谈业余用途的短波电子管功放】和哈罗CQ网站有关同种型号管的机网友的讨论

机底盘应【大概】做成气密.以使风只从管傍的几小孔吹管而过.预留的另一个电子管及旁通气孔应作临时封住.机壳前/左/右/底均不必开通气孔.除防热风吹人.更防电磁波直射人.小风扇这台机没严格要求.可用容易得到的电脑电源用风扇.如制成后输出不很强劲.管子不是非常热.亦可不用风扇.留以后升级为两管时才加风扇.风扇留孔用网封.而不能用板封
焊制成功.反复检查无悟后.首先第一件事是人为接通收发转换继电器〔用线将场管短路〕测量最大功率档状态.管子总电流应只有数毫安甚至不到毫安级.如有超过这的电流.逐个串入功率波段开关这大功率点与阴极1N5401个数.使电流合格地小为止
机内SWR表与商品表对照调校.所用磁环可用高频磁环.若难以确定是否高频的.可用电视分线盒内磁环.或75/300欧转换插内八字环只用一孔
总电流表/SWR表引线要做好屏闭.功率引出线用50欧高频线.收/发转换继电器一定要在输入/出端子旁

网友:
电子管什么型号。。。。。

网友:
管子是6P3P?

网友A:
这频段应该是经典的6V6啊,是吧?

网友B:
功率最大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最大有多少?

因我移美才大量修胆高频功放.多年接触后慢慢感觉到高频功放其实也分流派.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书里.已渐不使用一栅输入.即使使用.也是全加中和电路的.这对于大多数HAM是非常困难的.胆中和冷热管时相差极大.有些HAM的机只出200W.另有500W是高频自激.这是任何人也难察觉的.以为功率还不够劲.又商讨造1500W的机.......其实对方只听到卜通卜通煮粥声.根本没话音.这就是一栅入的毙病.和美苏军备竞赛一样
所以这里代BH4JXV画的是功率放大只有几倍的美式阴输入电路.功率最大由你所选用管子屏耗和厂资料决定.
由于选了二栅接地模式.根本无法查任何厂方曲线找到工作点.所以要在阴极串一堆1N5401调整静工作点以保证工作于C/AB2类之间.某些管一个二极管也不用.己工作于深度丙类了.使输出只有一.二瓦.也许个别管还不能用这模式工作也说不定.己试过有先例了

网友B:
      哦
补足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频段应该是经典的6V6啊,是吧?

这频段非常讲究联通时机.不着重功率.试几十毫瓦从广州打到越南.四瓦从广州打到新疆.沈阳.武汉.
联通环境不好.就懒得开机.以免白费心机

电路可从半瓦到数千瓦亦可.看所用管而定.用6N3.就只有零点几瓦.用3CX1500D7就有15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频段非常讲究联通时机.不着重功率.试几十毫瓦从广州打到越南.四瓦从广州打到新疆.沈阳.武汉.
联通环境 ...

请问是10米波段,还是10兆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10米波段,还是10兆频率?

题目己经写.是十米.
十兆的HAM波段不知是级数要求高还是害怕影响十兆那个米国时标台.不是很多人使用.我收听最多时才三/四点在用.与十四兆相比天壤之别

网友A:
那这个机器,阴极用高档一点的微型电位器和高频瓷片电容做旁路调节可以么?按理来讲这样可以获得需要的偏压。然后这样栅极都接地,那直接一只三极管不行么?二极管做阴极偏压,这样对于一个讯号电压,波峰波谷处偏压是不一样的。因为二极管在小电流时结压降随电流变化较大,可能导致谐振。同时请问一下,二极管的结噪声您考虑过么?可以忽略不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机器,阴极用高档一点的微型电位器和高频瓷片电容做旁路调节可以么?按理来讲这样可以获得需要的偏压 ...

这个电路阴极约有十多瓦功率.如微型电位器有二十瓦功率可能可以.
即使二极有噪音.你应看到有瓷片电容把二极全体短路.在胆机中用1N4007取代5Y3也从未听过有噪音.用四个二极管作变频噪声也比三极管低.这是首次听到二极管噪声对电路的影响

如果换用大的管.阴极会有几十瓦功率.要换用数十瓦以上稳压二极管.并加足散热器.

以上以功率器件的坚固性进行讨论.还要讨论工作状态是否可用微型电位器.因工作在乙或丙类.无讯号时电位器不产生电压.大电流时所产生的栅负压又把讯号抵消.可见乙丙类放大器是不可能使用阴极电阻产生栅负压的

并联于二极上的瓷片电容使二极管电路对高频电路视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补足十字

十    =    7  3?

网友D:
B+=350V.

电子管型号    6P?,   FU-??

楼主:
引用 网友D:
B+=350V.

那倒过来;3.      7

网友D:
电子管型号    6P1, 6P14,6P15  ???????????/

FU-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型号    6P1, 6P14,6P15  ???????????/

FU-50,????????????????????????????????????????????? ...

6P3  807   FU50都可以.我在上帖己讲好些管是上不了这图的.原因是二栅接地.这样很难自激.和BG4EZC的机台刚好功率匹配.在10M的联通主要不靠功率靠联通时机.所以这最适合初哥首次制造.如管子的确不合此图.输出极少.可再加二栅电压改图.功率就可上去.你不妨用FU-50把功率照厂方资料造尽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6P3  807   FU50都可以.我在上帖己讲好些管是上不了这图的.原因是二栅接地.这样很难自激.和BG4EZC的机台刚 ...

FM-70FT的电子管HF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4959-1-1.html

网友:
FU—13的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898-1-1.html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5567-1-1.html

第一台没有高压变压器的油冷式HF功放,出生了
2011年 1月 21日 通电试机

A. 10W推,输出200W.

B. 调压器把220V升为290V. 使板压为 1600V

10W推,输出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5567-1-1.html

我是按BG4EZC给予的条件和他的级数及验机与发射证是否相乎而画此图.

如果拿你的机给他.我看验机有难度.这点希你体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我移美才大量修胆高频功放.多年接触后慢慢感觉到高频功放其实也分流派.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书里.已渐不使 ...

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书里.已渐不使用一栅输入.即使使用.也是全加中和电路的.这对于大多数HAM是非常困难的.胆中和冷热管时相差极大.有些HAM的机只出200W.另有500W是高频自激.这是任何人也难察觉的.

所以这里代BH4JXV画的是功率放大只有几倍的美式阴输入电路.功率最大由你所选用管子屏耗和厂资料决定.
由于选了二栅接地模式.根本无法查任何厂方曲线找到工作点.所以要在阴极串一堆1N5401调整静工作点以保证工作于C/AB2类之间.某些管一个二极管也不用.己工作于深度丙类了.使输出只有一.二瓦.也许

.也许.也许.也许

网友:
因我移美,才大量修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的胆高频功放!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英文: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 ,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美国犹太人外交家,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为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基辛格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在这段时期内,他倡导缓和政策,使美苏之间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并在197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会谈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促成了中国的开放和新的战略性的反苏中美联盟的形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书里.已渐不使用一栅输入.即使使用.也是全加中和电路的.这对于大多数HAM是非常困难的.胆 ...

你有你的发机的风格.
我亦会用自己认为安全.合乎教我的导师的全部【教条】.去小心帮助一个第一次焊机的四级HAM.我是个教条主义者.这几页破纸.我想了超过一个月.恐怕把有违师训的不好东西搞坏别人

难道我会介绍你那油箱或上千瓦.或无变压器的给一个初学者吗?如果这样.我就是极不负责的了.因我还要考虑这机送无委测试.并合乎机主四级证的规定.

但您老是高手.别的回帖怎样惊奇.认为不可能.你的DIY却活生生的成功在那.什么输入你都不成问题.这就是所谓驾轻就熟.

我还是按自己的高频知识.机内的零件分布知识.自己的热工知识.外面最新的流派.介绍与你不同的另一流派.不知你是否能容纳这在矿坛萌现?

如不能容纳.那我可另择凤凰木.免伤矿坛和气局面

网友:
因我移美,才大量修AA1AA??,AA1AB??AA1AC?????的胆高频功放!

网友:
楼上却是何意?

网友:
我的导师,
有违师训,

高频知识.

零件分布知识

.热工知识

.外面最新的流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你的发机的风格.
我亦会用自己认为安全.合乎教我的导师的全部【教条】.去小心帮助一个第一次焊机的四 ...

抄(转)专业户,用的题目很诱人,自己从来不实验,害的很多朋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题目己经写.是十米.
十兆的HAM波段不知是级数要求高还是害怕影响十兆那个米国时标台.不是很多人使用.我收 ...

十兆的HAM波段是CW!

网友:
总电流表/SWR表引线做好屏闭??????????????????????????????????????

网友:
机底盘应【大概】做成气密.??????????????????????????????????????????

机底盘应【大概.也许.也许.也许】做成气密.

高频知识.

零件分布知识

.热工知识

.外面最新的流派

网友:
高频功放其实也分流派.美国六十年代末的书里=外面最新的流派

网友:
用的题目很诱人,自己从来不实验,害朋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你的发机的风格.
我亦会用自己认为安全.合乎教我的导师的全部【教条】.去小心帮助一个第一次焊机的四 ...

我亦会用自己认为安全.合乎教我的导师的全部【教条】.去小心帮助一个第一次焊机的四级HAM.我是个教条主义者.这几页破纸.我想了超过一个月.恐怕把有违师训的不好东西搞坏别人

我想了=实验???????

网友:
自己从来不实验,去小心帮助(害)一个第一次焊机的四级HAM.

网友:
自己从来不实验,去小心帮助一个第一次焊机的四级HAM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阴极约有十多瓦功率.如微型电位器有二十瓦功率可能可以.
即使二极有噪音.你应看到有瓷片电容把 ...

既然没有影响,那就说明这个办法可以。不过二极管在小电流时候的噪声确实不可忽略。另外二极管并联瓷片电容,这个部分要是分析复杂高频讯号瞬态的话,貌似有点乱...这个瞬态过程貌似有些复杂...除非瓷片够大,对交流成分近乎短路,可以视为二极管两端直流成分不变,这样就简单了。另外,如果电流不算大,建议用肖特基,您推荐的管子貌似动态内阻大了些...

网友:
再一次看了这个帖子,题目上的10M只能理解为10米波的功放,如果理解为10MHZ的话有时是可以的,但这里就不行了,因为是给4级的HAM用的,只能在10米波一般是29.6MHZ上用,且功率不能超过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