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台可以当CD转盘的便宜车机—本田CRV车机

楼主(2013-02-11):
车机型号是CQ—EH70COUD或CQ—JH70COUD。因为有同轴SPDIF输出,把它当个CD转盘效果不错。本田车机收音机的声音没有达到HIFI的程度,是个遗憾。

补充内容 (2020-9-14 20:24):
又找到了台斯巴鲁XV原车CD机,也可以简单引出同轴。

网友A:
这个车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机不错。。。

同样有S/PDIF同轴输出的车机还有新锐志车机的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车机下面的是电源盒,特意装了ACC电源开关,这样可以保存时间。在电源盒中还装了二阶巴特沃斯型滤波器电路和中波调谐高放磁棒天线和FM天线放大电路(效果一般)。
电源盒下是用频谱显示器壳装的CD解码电路。

网友C:
我手里有个同样的车机,求技术支持 SPDIF输出, 前置RCA输出,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有个同样的车机,求技术支持 SPDIF输出, 前置RCA输出,磨机。

请耐心等几天,车机和照相机不在身边。前置接出见本人的另一贴子(福特车机)中有图和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耐心等几天,车机和照相机不在身边。前置接出见本人的另一贴子(福特车机)中有图和照片。

前置输出的我看见了。那就耐心等老师的摩机图片了。

网友:
我有一台JAC车机,求指导,我qq981976468

网友D:
我也是wux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wuxi的

在坛上能遇见老乡真好。

网友:
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D:
我的本田车机红黄橙三线并在一起接电瓶12v+,黑线接地,音箱接其中的灰和灰白,其余的喇叭线没接,为什么车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本田车机红黄橙三线并在一起接电瓶12v+,黑线接地,音箱接其中的灰和灰白,其余的喇叭线没接,为什么车 ...

本田车机外壳上有接线图,接好正,负电源后还要把ACC接正电源。

网友:
现在cd机能响了,声音不咋的,但是fm收不到台,我是在天线接口插了一根2.5平方的铜线,不知要不要用天线放大器还是要插开车机改呢

网友D:
只有沙沙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沙沙声

收FM时还要按一下FM键,显示屏上出现FM1或FM2才进入接收状态,这时再按相关操作。

网友:
本田CRV车机怎样做前置接出? 请bnm老大给出电路图及实物图。我看了bnm老大的本帖子,本田CRV的前置输出是在JRC2060四运放之后接出的,经查,JRC2060四运放的性能跟JRC4558双运放的性能差不多,转换速率只有4V|μs ;我想这也是本田CRV车机功放输出音质没有丰田锐志车机音质好的原因。但本田CRV的碟机非常的稳定,一般光盘通吃,运转噪声极小,是个好的CD转盘。因此特向bnm老大请教,本田CRV的前置输出能不能在JRC2060四运放之前接出呢?这样不用经过低性能的JRC2060,前置输出的音质会不会好很多哦?谢谢!

网友:
bnm老师,本田车机搞定,是购的天线接插件不好,自己焊接好了,电台声音传来,激动。

网友:
收台不少,就是没频率显示,郁闷

网友:
是不是在acc与正电源之间加个开关,可以控制车机的开和关?

楼主:
在ACC与正电源间加开关可以有小电流记忆功能,关闭ACC开关,车机只从电源中耗费0.几毫安的电流,功耗很小,这样如有好的变压器这可以常开着,时间会连续。

网友:
谢谢老师,我试试

网友(2014-05-27):
      楼主的收音机很漂亮!做工不错!

网友E:
哈哈,我也有本田CRV车机数台,在折腾中,但是楼主手艺那么好,能接出来那么多端子,底下那个箱内是做的线性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也有本田CRV车机数台,在折腾中,但是楼主手艺那么好,能接出来那么多端子,底下那个箱内是做的线性电源 ...

车机用线性电源供电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机用线性电源供电是正解。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用大安数蓄电池最好,电源的品质对收音影响最大,不过听过几台车机,对比听惯了的收音头收音,真的非常惨不忍睹,追求DX接收的话用车机还可以,特别是灵敏度和邻频抑制,由于现在的车机几乎都采用DSP接收,所以优势非常明显,除了这两点车机似乎真的没有其他优势了

楼主:
车机的FM频段很好,在中,短波方面还是传统收音机好。

网友:
老兄引出SPDIF信号加解码器的效果好吗?你用哪款解码器,相当于大概什么价位的家用CD?

楼主:
效果不错的。解码器本人有多款,对比CD机与车机当转盘时,本人听不出太大的差别,但在信噪比方面车机要稍差些。

网友F:
楼主用什么价位的CD比较?我没有玩过解码板,解码板好像有索尼格式和飞利浦格式的吧,这些车机用什么格式的?楼主能具体点说说用的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价位的CD比较?我没有玩过解码板,解码板好像有索尼格式和飞利浦格式的吧,这些车机用什么格式的 ...

I2S(Inter—ICSound)总线是飞利浦公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而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RJ一般认为是SNOY标准。PDIF(同轴)是SNOY和飞利浦共同制定的标准。其实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PCM串行数据串相对位时钟切入的位置不一样。一般的通用DAC芯片经设定后都能对这二种数据进行工作。
至于不同的CD,有时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但与价格没直接关联。

楼主:
左边CD就没有右边的HDCD的CD声音好。
其中有切口的CD是加拿大出品的,是90年在深圳工作时在一工厂的集装箱中捡到的,它的声音就明显比国产正版CD要好。

网友:
车机也发烧下

网友G:
汽车的CD相比与专业cd机,差的不是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车的CD相比与专业cd机,差的不是那么一点点。

从现实来讲,车机和专业CD机出来的声音有不少的差距,但从把二者都当作单纯转盘的角度来看,差距并不大,一般耳朵还真听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2014-07-15):
这个车机很不错呀

网友:
当转盘效果怎么样

网友H(2015-10-12):
请教下啊,车机外壳带电是咋回事啊,jac的车机,接线是按网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啊,车机外壳带电是咋回事啊,jac的车机,接线是按网上接的。

你说的带电是什么意思?车机本身是用直流电供电的,不存在带电一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带电是什么意思?车机本身是用直流电供电的,不存在带电一说啊。

用氖管电笔(老式电笔)放壳上,电笔中氖管亮了,用数字万用表测试,1V。
昨天搜其他帖子,发现这个要接地,晚上回家没接接地,但用手测试,没有触电感,车机能用。

楼主(2019-06-27):
忘记贴图了。

楼主(2020-09-14):
在朋友指点下,拍了台斯巴鲁XV原车CD机,引出同轴。
外观。
型号。
主板。
CD同轴接出处。
引出同轴,红线串0.1uF电容,黑线是地。

楼主:
早些年用在坛上买的便宜车机做过的家用收音机。

网友(2021-12-06):
楼主这些机子用的什么东西做的外壳,挺像成品机的,我也有同样的机子,想试试能不能用,接哪个线就可以开机,有没有密码?有的英文代码不认识,如果有的话,贴一个,谢谢!
网上搜索到定义:和这个图里的有些不一样。
第一个插头1.MAIN GND 接地(机壳)
2.RR SP- 后右喇叭负极
3.FR SP- 前右喇叭负极
4.FL SP- 前左喇叭负极
5.RL SP- 后左喇叭负极
6.ILL -BULB 小灯负极
7.+B 电源正极
8.RR SP+ 后右喇叭正极
9.FR SP+ 前右喇叭正极
10.FL SP+ 前左喇叭正极
11.RL SP+ 后左喇叭正极
12.ILL+ 小灯正极

13.K-LINE
14.(TEL MUTE)电话静音
15.SECURITY 安全
16.ACC 启动电源(锁匙)
17.VSP

第二个插头
1.TELM SH GND
2.TELM SIG-
3.NC 空脚
4.REMORTE方向盘控制信号输入
5.REMORTE GND方向盘控制地
6.AUX-GND音频输入地
7.AUX SH GND音频输入屏蔽地
8.AUX SIG GND音频输入音频地
9.NC 空脚
10.NC
11.NC 空脚
12.TELM SIG+
13.NC 空脚
14.NC 空脚
15.SW +B
16.AUX-DET音频输入检测
17.AUX-RCH音频输入右声道
18.AUX-LCH音频输入左声道
19.NC 空脚
20.NC 空脚

第二个插头这里是如:1.hft sh gnd搜索到的是1.TELM SH GND
telm知道是电话,hft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I:
那一行三个圆形接口是加装的么?我的这个机子没有这三个接口!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一行三个圆形接口是加装的么?我的这个机子没有这三个接口!怎么加的?

时间长了,对于你的问题只能复看一楼的贴子,那三个圆的东西是后加的同轴和音频输出端子。如要把该车机当作CDl转盘,只要加装左边第一个端子就可以了。音频输出端子的加装是为了能引出收音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长了,对于你的问题只能复看一楼的贴子,那三个圆的东西是后加的同轴和音频输出端子。如要把该车机当 ...

不改造声音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