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N4007做天线静电保护

楼主(2013-02-13):
天线有静电容易击穿检波管,可用废节能灯中4支1N4007按下图串并联,将静电短接入地,保护矿机检波管。两只1N4007正向导通电压1.2V,一般矿机强台大声信号电压不到1V,不影响矿机接收。

1N4007的反向电压1000V,两支串联2000V足以对付静电。其实2只1N4007串联正极端接天线、负极端地线就行,双向对接接入天地线不用判断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微小放电气隙不成吗。

避雷器就是锯齿小间隙,如果是几十伏的静电不会跳火。用低压氖泡也行,但1N4007这样用保护电压更低。

楼主:
我也遇过静电烧管,保护电路已经接入。乱七八糟的线,现在实验板上插有并联检波矿机和场管再生/矿机两个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48更好
.
.

应该是1N4007更好,耐压更高。来源多,废物利用。

1N4148反向击穿电压100V,如果是接在天地线端持续放电也够了。但这个电路还会维持1.2V的静电电压,如果广播信号不强,用2支1N4007正反向接入天地线即可,放电电压0.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耐压无关,这种接法就是双向1.4伏的箝位,谈不上啥100伏吧,哈哈

如果天线较长干燥风天有时静电电压较高,接入保护管的瞬间与箝位无关,为了保险选耐压的管子,废节灯拆出的也不用花银子,能用就行,省银子更好。设计电路要考虑多方面因素。

实测1N4007正向电压都不到0.7V,一般都是0.6稍高一点,一点都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保护电路的实际就是正负极相同的管压降,静电接入瞬间也不过是一组对地的放电保护后面的电路而已。这种 ...

开帖就说了,正反接是为了使用方便,不用动脑子识别极性接上就行,手头有很多拆的4007,不在乎多用两个。

可以设计成免识别接入方便,有许多电路都是这样设计,比如电源用桥式电路接入,不用判断极性。

网友D:
做保护的话,4007,放电管,火花隙,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保护的话,4007,放电管,火花隙,都要有

这个放电管放电电压不低,好像是避雷管。

军用野战电话的小放电管是直接保护锗管的,也有市电避雷放电管。

楼主:
避雷比较复杂,雷雨季节尽量不要用室外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放电管放电电压不低,好像是避雷管。

军用野战电话的小放电管是直接保护锗管的,也有市电避雷放电 ...

这野战电话我也有个,两块钱从废品站拿回来的,外壳基本砸烂了,拆了个喇叭和放电管

那个大避雷管架子是公私合营时期的,上边的管子是69年制,我打断改造成活动矿石,应该很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