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式电子万年历的修理

楼主(2013-02-14):
我的一个朋友单位上的一个挂式电子万年历坏了,请我修一修,我插上电源,打开其电源开关,所有LED都不亮,我心里有数了,这个故障比较好修,于是打开后盖,哦,原来它的电源是开关电源,我把开关电源板取下一看,保险管已发黑,属于在电源部分有严重短路,再仔细一看,哎呀,PCB的铜箔都烧坏了(电源连接处),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了量,两个1N4007都已击穿短路,滤波电解电容器已击穿(10μF/400V),于是找了四个1N4007整流二极管和一个10μF/400V的电解电容器换上,焊好已烧坏的铜箔。并且把电源板上的零件至上检查了一次,没有明显的短路损坏。把开关电源板通电后,测量其输出电压为6V,而且稳定,说明开关电源板的故障已排除。将其装到机盒中再试机,一切正常。所以,无论修什么电器,维修的思路是特别重要的。

网友:
东西怎么不黑了,反正单位也不缺那俩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程序乱了,还能修吗??

能修,只是稍麻烦些,要重新写入程序。

网友:
是真的麻烦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坏。

网友B:
看来还是用变压器的好!我自己家里的原来用的开关电源的,现在我把它改成用变压器整流稳压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用变压器的好!我自己家里的原来用的开关电源的,现在我把它改成用变压器整流稳压供电了。

用开关电源主要考虑到省电,但可靠性要比用变压器差些,只是变压器的多耗电点。

网友:
就是自来水

网友:
学习了~~~单位2块这种表~~~都不显示了~~~但是保险没烧~~明天再仔细看看去~~!!

网友(2013-10-01):
电子万年历这东西一坏,也就只有电源损坏还能修修了,其它地方要是坏了,哪怕是少笔划,也不好弄了,这一般都是牛屎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2023-09-09):
我家用变压器工作了二十年了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