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中心阻值1.65欧姆的ESR表插件

楼主(2013-02-15):
    看了薛老师用500型万用表改制的ESR表挺有兴趣的,虽说自己也有一个MF47型万用表(欧姆档中心阻值为16.5欧姆),但平时用得蛮好的不舍得拆掉,就决定做一个外挂式的插件,既然做成插件形式就希望能做得小巧灵活点,刚好有一个坏了的小夜灯,它的外壳好像挺合适的,体积不大,还有一个透明窗口刚好可以放“ESR-电容量对应表”。

    用洞洞板按照薛老师电路制作完工后接入MF47表50uA档,利用电阻档刻度x0.5来读数,即ESR表的中心阻值为8.25欧姆。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感觉不太方便:一是x0.5刻度读数不直观;二是测100uF以上的大电容读数太小不容易分辨。于是决定采用运放扩流方案将其改成Rx1和Rx0.1两档,Rx1档的中心阻值是16.5欧姆,欧姆表上最小刻度值是0.5欧姆;Rx0.1档的中心阻值就是1.65欧姆,欧姆表上最小刻度值就是0.05欧姆,这对测量大电容时读数就方便多了。

    以下是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在这里和大家一同分享:

    1.Rx0.1档的切换开关最好不用一般的拨动开关或钮子开关,因为这类开关接触电阻大而且不稳定,建议选用小型密封继电器或干簧继电器,我这里用的是小型5V干簧继电器,由于接点是封闭的接触电阻比较稳定,实际使用时工作几个小时零点几乎没什么变化。继电器由小夜灯的开关控制,开关打开是Rx1档;开关闭合是Rx0.1档。

    2.关于运放容易自激的问题我是这样处理的:一.测量表棒的引线不要太长,最好选用芯线粗一点的多股并线,尤其是Rx0.1档如果像万用表那样两根单独的表棒引线会形成杂散电感而影响读数以及自激。二.运放扩流后容易自激,为此增加C01-C04电容,C02和C03建议选用坦电容。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判断是否存在自激:a.接通电源后测试表棒开路时MF47表50uA档仍有好几个uA到几十uA的电流;b.Rx0.1档表棒短路时整机升至70-80mA甚至100mA以上。

    3.整机实测(LED和继电器除外)工作电流:Rx1档:测试表棒开路15mA,测试表棒短路17mA。Rx0.1档:测试表棒开路13mA,测试表棒短路41mA。当换用不同的IC时电流会有所变化,上述电流值仅供参考。

    4.Rx0.1档的R01电阻与R9并联后应该等于1.65欧姆中心阻值,但实际上继电器也存在接触电阻,因此还要把继电器的接触电阻算进去才行,R01在调试的时候可先找一个1.6欧姆左右的小电阻再上并联一个200欧姆的多圈电位器,用中值1.65欧姆接近的电阻(1.65欧姆电阻不好找就用1-2欧姆电阻)校正,校正完成后测出多圈电位器的值换成固定电阻并联即可。

    5.原打算使用两块4.2V手机锂电作为电源,但由于小夜灯外壳太小装不下干脆改用外接电源了。电源输入后用四个二极管搭了个全桥,主要是为了适应现有的几个插头正负极性不同的12V电源适配器,一般情况下就用一个二极管作为防止电源接反就可以了。

    6.放电电阻R8原先用的是1M欧姆,考虑到测高压电容的机会较多就把它改为100K欧姆加快电容放电的时间,由于R8远大于被测元件的ESR值,故R8减小后对实际测量读数没什么影响。

    7.手头上有几种NE5532以及LM833;EL2244;LF353;LM358等运放,也顺便也测试了下,几种NE5532以及LM833;EL2244除工作电流略有不同外测量结果没什么区别,LF353;LM358不理想。

    8.如果想用于其它中心阻值和内阻的电表或表头时要相应改动R9,R01和R11,R12。具体调整请见薛老师的文章。

还有图片要发,但今天只让发这几张,求助管理员

楼主:
    这个是使用外接12V电源供电的ESR表,该表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调零后连续工作两三个小时零点基本上没有变化。

    这个是一开始考虑使用两块4.2V手机锂电作为电源的ESR表,当时试验了一下可行,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也就没有进一步做电池电压波动对测量参数的影响及长时间工作的稳定性测试,但还是一同发上来供坛友们参考。

楼主:
怎么才能继续发图片啊?

网友:
5532怎么扩流的呢,给个电路图吧

楼主:
还有图片包括原理图要发,现在发不了,只能发这几张,也不能添加图片,一楼也不能发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今天只能发10张,明天继续发吧。

楼主:
今天只能发10张,明天继续发图

网友:
看这表的线形还真好.

网友:
这个ESR表确实不错两个量程好。

网友:
好贴,有技术含量!

楼主:
DIY中心阻值1.65欧姆的ESR表插件调试补充说明:
      MF47表欧姆档的中心阻值标称是16.5欧姆,这只是一个标称值(还测了其它几种型号万用表的中值电阻与实际都有一定的偏差),我手上的这个表实际测量下来只有15.几欧姆,所以R9以及R01也要跟着改变才行,不能直接焊一个16.5欧姆的电阻完事,具体调试的时候先调试Rx1档,R9用一个200欧姆的多圈电位器(用万用表调至16欧姆左右)代替,然后找一个16欧姆左右的固定电阻来校正中心刻度,如果没有合适的固定电阻可以再找一个200欧姆的多圈电位器用数字表量一个16.5欧姆阻值也行,调试顺序是:先短路表棒调零,测量中值电阻,微调R9(200欧姆的多圈电位器),最后用万用表量出R9的实际阻值用固定电阻焊上,如果电阻不是标称值就用电阻串并联方法解决,我的实际电路中是用两个电阻串联作为R9的。Rx0.1档调试基本上也类似,由于R01电阻很小,故200欧姆的多圈电位器不能串联,而要用并联方式,实际电路中R01用三个电阻并联解决的

网友A:
准备DIY一块楼主的esr,有问题还请楼主赐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DIY一块楼主的esr,有问题还请楼主赐教哦!

太客气啦赐教不敢,制作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相探讨。

网友:
就是直流电源有点麻烦。想用三个锂电池串联。不知效果怎样。

楼主:
不用三个锂电串联那么麻烦,只用两个串联即可,就用第二张电路图吧,电路还简单些,即使两个电池电压略有差异也能工作,稳定性不会有太大问题。只是要注意锂电充电时是采用两个串联均衡充,还是单个分别充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三个锂电串联那么麻烦,只用两个串联即可,就用第二张电路图吧,电路还简单些,即使两个电池电压略有差 ...

刚开始用六个五号电池做电源。电用完后想改用两个锂电池供电,后来想一想锂电池低时电压低于3伏。估计性能会有影响之后没采用,改用充电电池现正在使用中。500型有空间使用。

网友B:
请问。你觉得直流电源用那种比较好。三个锂电池也按你的图纸制作中。看看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觉得直流电源用那种比较好。三个锂电池也按你的图纸制作中。看看能用多长时间。

如果从省电角度来看用2个锂电按照第二张图纸做比较理想,电路更简洁,锂电放电电压为4.2V-3.7V变化不大,对稳定性和精度影响不大,只是2个锂电充电有点不方便。如果用6个可充电池大约7V左右,要把第一张图纸中的78L08去掉。

网友C:
请问楼主面板调零用7脚输出,还是6脚输出,哪个好稳定,我用9v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面板调零用7脚输出,还是6脚输出,哪个好稳定,我用9v电池供电

如果是薛老师版仅一个档位的ESR表把调零电位器放在运放7脚好些,但如果是本文介绍的2档位ESR表建议把调零电位器放在6脚,因为Rx1和Rx0.1两个档位对IC2_B的放大倍数略有不同,采用改变6脚反馈电阻来调整IC2_B的放大倍数效果相对好些。如果想把调零电位器放在7脚也行,但需要4.7K的电位器与表头(电表)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薛老师版仅一个档位的ESR表把调零电位器放在运放7脚好些,但如果是本文介绍的2档位ESR表建议把调零 ...

请问。楼主的电路装在万用表里面两个电位器怎样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电路装在万用表里面两个电位器怎样取舍。

VR1是半可调在电路板上,W0是调零电位器应安装在电表外壳上。

网友D:
这个表提供分辨率以后,测量电池的内阻,挺好用。

网友:
好东西,拜读了,学习了。回头我也用我的500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提供分辨率以后,测量电池的内阻,挺好用。

试过,用这表测可充电池没问题。

网友C:
分析这么仔细好贴顶上去,楼主我有MF50表头100ua输出电阻这么改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这么仔细好贴顶上去,楼主我有MF50表头100ua输出电阻这么改多少,谢谢,

      MF50表头实际灵敏度是83.3uA,表头内阻可以用数字表测量(注意不能用指针表测否则会损坏表头的),测出内阻后取该内阻的1/2作为R11和R12的阻值,换句话说R11和R12加起来等于或接近表头内阻。再根据MF50表欧姆档中心阻值来选择R9和R01,MF50表的中心阻值是10欧姆(也有一种是8欧姆的),那么R9=10欧姆,R01=1欧姆。具体调试请看我14楼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MF50表头实际灵敏度是83.3uA,表头内阻可以用数字表测量(注意不能用指针表测否则会损坏表头的), ...

你好mf47内阻好像是1,4k,你用了2,2k?照你意思mf50内阻是1k,r11,r12用500欧姆?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mf47内阻好像是1,4k,你用了2,2k?照你意思mf50内阻是1k,r11,r12用500欧姆?对吗,谢谢

      MF47表头内阻是1.几K,由于我做的是外接插件利用该表的50uA档,而不是直接使用其表头,50uA档的内阻大约是4.5K,所以我用了两个2.2K。如果MF50表头的内阻是1K,那么R11和R12应该用500欧姆。

网友B(2013-03-17):
引用 楼主:
MF47表头内阻是1.几K,由于我做的是外接插件利用该表的50uA档,而不是直接使用其表头,50uA档的内阻 ...

继续顶上去。感觉R11.R12要求不是很严格。我的也是80UA表头,随便找一个1K电阻装上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顶上去。感觉R11.R12要求不是很严格。我的也是80UA表头,随便找一个1K电阻装上也能工作。

说的对,R11+R12只要和表头内阻接近即可,理论上讲R11+R12和表头内阻相等时效率最高,但实际上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是利用万用表欧姆档的刻度,R9和R01需要和该表欧姆档中心电阻值匹配,若是重新绘制表盘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不错,有意思,有时间弄一个看看

网友:
恩,做得蛮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正想做一个呢,感谢楼主资料

网友E:
请问楼主:IC1用5532好些还是TL06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IC1用5532好些还是TL062好?

      不好意思TL062手边没有故不好比较,但从薛老师的文章介绍5532除了功耗大之外其它指标均要好过TL062,如果用TL062的话R1 R2要改用4.7K才能保证振动频率为100Khz(见薛老师的文章)。

网友:
谢谢,明天开工。

网友E:
楼主您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IC1--A和IC2--A为什么要分别用两个运放的的半边,本着就近排线的原则,这两个合用一个5532,排线不是容易些吗?您是不是有其它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还有一个问题请教,IC1--A和IC2--A为什么要分别用两个运放的的半边,本着就近排线的原则,这两个 ...

      IC1_A和IC2_A共用一个运放从布线角度是就近的比较理想,我当时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由于一开始是仿制薛老师的电路并在坛里找到了PCB图纸就懒得自己布线了,后来增加Rx0.1档时只是加入了扩流电路,布局和走线基本上是原来的格局,其实我个人觉得IC1_A和IC2_A共用一个运放应该没问题。

网友:
diy就是强大,支持一下

网友F:
楼主,你黄色的小电容是钽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黄色的小电容是钽电容吗

黄色的小电容是钽电容.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5-09):
用80年的mf47,照楼主的图纸做了一个,精度还不错,跟优高u822c 100k手持电桥测试的ESR基本差不多。可是我做的乘一档有底数,不过没关系,使用精度没有问题,这个diy的esr真的非常好用,维修检测电解很给力,不用拆下,直接在线测试,推荐做维修的都做一个,很简单的,照图纸做,一次成功。

网友(2013-07-27):
请问我的指针表是胜利VC3021中心值是20欧姆,也有50ua档,如用你这个外挂可以吗?还是要调整哪些参数?谢谢

楼主:
可以做成外挂式的,但R01和R9分别改为2欧姆和20欧姆,R11和R12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为你的指针表的内阻,具体方法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回复,若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成外挂式的,但R01和R9分别改为2欧姆和20欧姆,R11和R12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为你的指针表的内阻,具体方 ...

非常感谢!以后制作时在向你请教。

网友:
1) 做成外置式的好,等于万用表增加新功能。
2)楼主的两个运放看似普通,是不是进口的。
3 )整机电流能不能再减少点?

楼主:
就是普通运放,电子城3块多钱一片。由于采用了扩流电路所以整机电流不能减少了。

网友G:
请教楼主个问题:
       怎样确定表头的中心值电阻?
       怎样知道一个表头是多少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个问题:
       怎样确定表头的中心值电阻?
       怎样知道一个表头是多少微安?

1。如果制作ESR表时利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刻度其中心电阻就是万用表的表盘Rx1档的中心电阻。如果是利用成品电流表头制作那么中心电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行设定,但是表盘需要自行绘制。
2。表头的灵敏度的测定方法一般是采用被测表头-标准表头-电池-可调电阻串联,当可调电阻调至被测表头满刻度,这时标准表头上的读数就是被测表头的灵敏度。

网友:
标记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您好,在你的电路图中用于扩流的三极管是C1815,A1015;我想用9014,9015来代替可以吗

楼主:
用9014,9015来代替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