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单管机改接3DQ场管再生检波实验

楼主(2013-02-16):
3DQ场管矿机/再生机电路已经较为成熟,3DQ场管全名3SK143Q,DS极最大工作电压10V,DS最大电流13mA。3DQ场管检波原理由栅极高频信号触发,源极和漏极实现夹断检波出音频信号,有低电平检波特点,可以双栅并接、分接。在供电状态下,3DQ场管有类似红锌矿的张弛振荡信号放大作用,也称场管再生,矿机再生作用起始供电电压约0.4V。

利用3DQ场管的再生作用实验接入636-9015单管机,将下二极管换为3DQ场管(见电路图),双栅并接后从漏极位置引入调制高频信号触发栅极,使3DQ场管源极漏极检波替代下二极管2AP9。由于电路处在供电状态,3DQ场管实现再生放大检波,试听音量增大。调整偏流电阻使静态工作电流2-3mA,并在调谐全段没有再生啸叫。

3DQ场管没有线性放大功能,利用夹断检波供电再生放大组成的636机,应该还属于单管机范畴。场管再生比传统的集电极引线再生好调,再生量大。

此电路音效有场管再生的特点,在调台准确状态,可以抑制泛音突出本台。只是初步实验的一种新玩法,场管电路有较大变化空间,希望晶体管版区的坛友在实验中加以改进。

如上图配置,2月17日中午14点收听北京地区所有电台、天津相声台(小声)等11个电台,选择性好不混台。对比636三极管机无再生状态和直接3DQ矿机再生机,同样磁棒线圈配置,中午只能收听中国之声最强台和北京故事台(小声)。同普通再生状态再生啸叫在中波频率高端最强,接固定电阻是27K,最好还是用电位器调再生灵敏点,可保证中波全段弱台灵敏度。

3SK143查表有3DQ、3DP、3DO(贴片印字似3DB,可能为了与3DQ区分)三种型号,3DQ耐压和电流最大适合供电再生机使用,价格也不贵,2元1支。

改进再生调整电路:

网友A:
有新意有创新有突破,就是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新意有创新有突破,就是不知效果如何。

场管检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所以音质没有纯三极管机好,音量放大作用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管检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所以音质没有纯三极管机好,音量放大作用明显。

输入三个频率的调制信号,例如:200,1000,3000,周的音频,调制在不同的三个载波频率上,例如三点统调的频率,用示波器看看,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管检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所以音质没有纯三极管机好,音量放大作用明显。

看到波形了,失真是很严重的。但可以听。

网友B:
楼主那台是组合示波器吗?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台是组合示波器吗?多少钱买的?

绿杨YB4325数字读出示波器,238元。

网友:
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绿杨YB4325数字读出示波器,238元。

不能吧,怎么这么便宜,一定是少写了一个零,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吧,怎么这么便宜,一定是少写了一个零,一定的!!!

去年买的,20M,CRT,淘汰的产品,不值钱,卖过好几批。

http://hkbbs.leowood.net:88/foru ... rty=0&ClassID=3

网友D:
楼主的思想还没从场管矿机的思维定式中跳出耒,所以才会弄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电路耒,正确的电路应该是场管做第一级的高放,把原耒的做高放的那个三极管放到场管的位置做三极管检波及再生才合理!

网友E:
利用夹断检波供电再生放大组成的636机

Most dual gate RF mosfets are depletion types, similar to jfet. They conduct at 0v Vgs. So what you have is quite similar to a germanium diode - 0.1 - 0.2v Vfwd.

there are radios that use jfets as diodes, the deemitch-dyne is one such design.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t dual gate RF mosfets are depletion types, similar to jfet. They conduct at 0v Vgs. So what  ...

http://home.comcast.net/~phils_r ... chdyn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思想还没从场管矿机的思维定式中跳出耒,所以才会弄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电路耒,正确的电路应该是 ...

只是将场管检波再生加入636单管机实验,现在声音不止大一点。

本文旨在抛砖引玉。矿机和636等单管机都是极限玩法,技术细节上没有根本对立,50年代矿机就有红锌矿再生玩法,现在的场管检波再生同样。单管机用一支管子做的音量越大越好,目前显然要求变,从三极管集电极引出再生信号或用场管再生都行,或两种再生都用,多种玩法多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