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这种办法来隔离220V市电看图

楼主(2013-02-16):
手上没有1:1的220V变压器 用2个 220V---16V 的变压器 相互逆变就是1台变压器输出16V接到第2台变压器的16V输出 第2台变压器
1次侧感应出220V的电压!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网友:
损耗太大,不值得这样干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不过效率不高。

网友:
如果维修用短时间应用完全可以,长时间运行工作损耗太大,划不来。

网友:
220V的隔离变压器也不贵啊,200块应该能搞定。。

网友:
市电隔离的效果肯定是达到了。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只是没有这么用过,临时用一下可以,如果长久使用,自己手工绕上几个隔离变压器,都是小菜

网友:
搞一下实验还可以,要想长期使用还是购买或自制,绕制变压器不是很难,只要有耐心,认真做。

网友:
如果功率大的话,16V绕组的电流将会非常大是吃不消的,很容易烧坏,而且次级产生的电压将会大为降落,并不是理论上的220V的!

网友:
这样做,效率是个大问题,适合临时应用。

网友:
估计一半功率是也达不到200V。

网友:
可以的,只不过损耗大点,应急用用,长期用就要考虑专业点的了

楼主:
只是异想天开罢了  看看能不能出220V  我有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记得修彩电是要用,防止触电,

网友:
以前修理电视机的时候,用过。

网友:
我就这样用过,完全可以修一些小功率需要隔离的电路

网友A:
功率大点的话   牛的温升相当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点的话   牛的温升相当厉害的。。。

是的 不出半小时就手摸不上了

网友:
我现在正用着.我的电视机--机顶盒--录像机在使用时,如果不关电源插拔AV插头时,总有麻手的感觉.如果单独试验又不麻手.后来试用两只变压器对接,将机顶盒的电源隔离,就不麻手了.

网友:
这样有讯耗的不信你再变压器空载时,在初级接一个电流表

网友:
前面说过了。功率是个问题。16v的电流问题。

网友:
维修用效率8成

网友:
短时间还行,长时间肯定要冒烟。隔离变也不是很贵,买一个吧

网友:
输出达不到不说,输出端一接上负载,电压又会下降很多,功率太小,损耗太大

网友(2013-03-25):
曾经实验过,长时间带动收录机没有问题
但是带动其他的就不行了,太热  功率不够
要是真想做隔离电源 而不用变压器的电路 以前有过
在网上找找看吧,用可控硅电容等等组成的。

网友:
应急可以先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