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烙铁头的保养新法

楼主(2013-02-17):
    我们知道,许多金属在高温的条件下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生成金属氧化物。烙铁头氧化后生成黑色固体,这种黑色固体会阻碍传热,同时松香碳化后生成的黑色固体也会如此。在这里,本人介绍一种独特的保养方法。
    本人有一段时间,习惯用松香作为助焊剂。发现时不时的较多黑色固体生成,甚至使烙铁头占不上焊锡,即使是使用质量好的烙铁。然后就断电,用砂纸打磨烙铁头,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打磨完了之后一段时间又是如此,在市电电压高是更是如此。在我上初一时,有个同行给我送了一小段质量好且直径较粗的焊锡以及焊锡膏。当时因为准备期末考试,要复习,所以当时没有来得及测试。考完试后,我就给烙铁通电,温度足够后就把烙铁头与焊锡膏接触,此时奇怪地发现,原来烙铁头上的黑色固体与焊锡膏所接触部分全部脱落,焊接也就不成问题了。但是焊锡膏有酸性,所以经常使用焊锡膏会腐蚀元器件以及电路板,使用完焊锡膏后要清洗干净。根据本人经验,在焊接时偶尔让烙铁头接触焊锡膏就可以保证不让这些黑色固体影响正常的焊接了。太多容易腐蚀元器件以及电路板,造成不良后果。读者不妨试试。

网友:
用合金铬铁头就可以了,在含水海绵上擦一下光亮如新。

网友:
这个方法好,我一直都是用松香

网友:
方法不错………要让更多人知道…

网友:
不错,新手必看

网友:
有哪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是用活性锡丝去捅烙铁头,慢慢的就能沾锡了,那些氧化物也会脱落

网友:
我都是用镊子刮一下。

网友:
长寿命电烙铁头是不能打磨的,打磨后那层镀层没有了,那就真的不好用了。

网友:
用湿布一擦就行了!

网友: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
LZ的意思是说用焊锡膏清洗烙铁头吗?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用砂纸打磨

网友:
我用钢丝球磨一下

网友:
我用铜丝刷清洗

网友:
松香产生的黑色物质大部分为炭化了的松香,如果烙铁头吃锡良好的情况下,这层炭是浮在表面的,很容易就能擦去,而楼主所说的氧化和松香产生的黑色物质完全是两个性质的情况。
氧化了就只能把氧化层去掉,用酸性焊剂或砂纸,这都会损耗烙铁头的涂层,当然了,正常使用的话,涂层也会被焊锡慢慢溶解的,如果是无铅锡的话溶解得更快,这跟物质的相似相溶性有关,无法从根本避免的。就比如紫铜的烙铁头用上几个月就会凹陷甚至是穿孔,所以紫铜头要经常更换,别的头差不多都有涂层,就是为了相对减缓烙铁头损耗而设计的,只是质量好坏罢了。
不想氧化的方法只能是保持烙铁头镀锡的状态,如果没有焊锡覆盖在表面,氧化的就是烙铁头,说到底还是焊接习惯问题。尤其是觉得积碳太多的时候,在湿布上擦一下,擦完必须把头上被擦掉的焊锡补回去,只要薄薄的一层,就能把涂层和空气隔离开来。

网友:
配调温台,焊接时用湿海棉擦一下,这是专业的方法。
业余情况下,用电风扇的调速器来代替调温台,不失为一优良的方法。

网友:
我都了好几个了  先是用砂纸磨  一点一点头就没有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将烙铁头加温后在沾水高温海绵中过一下即可将黑色氧化物清除。而且高温海绵也不贵,就1元上下就能买到,还能长期使用,建议备二个。

网友:
还是不能很好的上锡

网友:
貌似焊锡膏真的会腐蚀烙铁头,还是不要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
溫度低是不會有這種問題的 紙一擦就光亮如新

网友:
还是觉得不用烙铁时,烙铁头一定挂新锡好。

网友:
不错,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