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抽空做了个TA7240小功放

楼主(2013-02-18):
朋友多年前送了几片TA7240AP,一直没时间做,过年期间抽空做了一个小功放,效果不错,接到电脑上听歌,淘汰了原来做的很丑的那个。

网友A:
很好的制作,

网友:
用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B:
那电解很长很长
开关电源?
散热片够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解很长很长
开关电源?
散热片够散吗?

那个长电解可以不用的,因为调试时有时自激,后加的退偶电容。

是开关电源,是一个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12V3A,体积小,很适合用在这里。
散热片够用TA7240发热量很小,连续工作两小时用手摸才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制作,

过奖了,小制作,和坛里的大侠比不值一提,只是觉得最近坛里不够热闹,找个话题。

网友:
还没有看过这样封装的 TA7240 呢。

网友:
它功率不大远不及TDA3030 只适合4欧喇叭,如果用两块组成btl桥接功率能改善些。

网友:
疑似KA2211打磨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象真的是这样.我的TA7240AP比这个大多了.黑色部分就是楼主的全部这么大,散热部分在背面.求证实一下.

网友:
这个封装的7240第一次见,是不是打磨的型号吧

网友:
很好的DIY,开心就好。

网友:
很好的DIY,只要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