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1-30V 5A简易可调电源。

楼主(2013-02-18):
原理很简单,做工很简陋,献丑了。(其中调整管和一个多圈电位器是衡水家维给的,在此致谢)
工频变压器整流后直流38v,用大功率三极管利用lm317扩流,多圈电位器调整,输出应接负载电阻,避免空载时调整好后接负载电压跌落过多,电压表最多15v,打开改了一下,30v。电流表并联导线扩流2倍,满偏4a。过流保护用的7824稳压,tda2030做的电压比较器,免推动电路,直接推动24v的继电器,电流表兼取样电阻,将电压输入至电压比较器的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的多圈电位器比较,方便调整过流阀值,过流自锁开关控制过流后的状态,断开后过流自恢复,接通后过流自锁,超过4a时的输出没有主动散热,散热器温升还是可观的。还没找到合适的旋钮,哈哈。

网友A:
工频变压器整流后直流38v,用大功率三极管利用lm317扩流,多圈电位器调整,输出应接负载电阻,避免空载时调整好后接负载电压跌落过多,----------这种电路形式,因为大功率管的基i极发射极的PN结在稳压反馈环节之外,所以空载和负载电压变化比较大的,而且随着输出电流大小以及管子温度的不同,此压降也会发生变化,在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可以,但是用在作为稳压电源来说,容易在实验时因为其输出电压的不稳定带来附加的干扰因素的!

网友A:
外壳形状瘦长一些,很适合放置于桌面,前面板装饰一下应该很漂亮!从限流电路形式看也是很爱“省”的,很简洁!如果你再多下点功夫应该会更好的!

网友B:
过流保护电路是亮点,TDA2030用的妙!

317输出端“直推”扩流管,优点是电路简洁,缺点是因扩流管BE结压降在317反馈范围之外,存在空载---满载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整流后直流38v,用大功率三极管利用lm317扩流,多圈电位器调整,输出应接负载电阻,避免空载时调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形状瘦长一些,很适合放置于桌面,前面板装饰一下应该很漂亮!从限流电路形式看也是很爱“省”的,很简 ...

限流简单了点,实用就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算不上指导,就算交流吧!我们同属“勤俭节约”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保护电路是亮点,TDA2030用的妙!

317输出端“直推”扩流管,优点是电路简洁,缺点是因扩流管BE ...

tda2030我最早除用在音频功放方面,就是用在脉冲快速充电器上,充aa,一个热敏电阻贴近电池,一个热敏置于空气中,就是靠它直接推动继电器,充满自停。

网友:
楼主很有创新性!

网友C:
用个PNP管扩流,稳压效果好一些。。

网友:
TDA2030用的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PNP管扩流,稳压效果好一些。。

谢指导,npn管子接触的多,有点习惯了。。

网友D:
这个外壳看着眼熟的说,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外壳看着眼熟的说,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哈哈,孪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工频变压器整流后直流38v,用大功率三极管利用lm317扩流,多圈电位器调整,输出应接负载电阻,避免空载时调 ...

那用pnp管扩会不会好一点?请教一下lm317(或lm723)输出端应如何跟pnp功率管连接扩流,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用pnp管扩会不会好一点?请教一下lm317(或lm723)输出端应如何跟pnp功率管连接扩流,谢谢了~

用PNP管不是好一些,而是要好一个层次的!因为利用PNP型功率管,可以利用其PN结的特性,将其输出端纳入LM317的电压检测反馈环路之内,所以可以更为精确、及时的检测输出电压的变化,从而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具体电路可以看下本比赛栏里就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用pnp管扩会不会好一点?请教一下lm317(或lm723)输出端应如何跟pnp功率管连接扩流,谢谢了~

谈不上请教,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不上请教,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吧!

感谢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学习了。。。看来还是要会电路图才能看懂。。。。

网友:
电线看起来有点乱

网友:
线乱了点,很匆忙,不过草图设计的还行,支持老友,又让我找到一个学习的地方。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们支持。

网友:
不错。。。值的学习。。。不懂电路。。。需要学习。

网友:
好。顶老朋友。已经投了一票了。

网友:
投老朋友一票,顺便拜读了大作。挺好!就是布线太不讲究了。有待改进,一个好的产品,工艺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多谢投票支持,是布线太乱,多谢指教。

网友:
顶老朋友。已经投了一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