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壮胆记》后记

楼主(2013-02-19):
《菜鸟壮胆记》后记

     虽然这是菜鸟第一次组装胆机,也比较成功,但这绝非菜鸟是个天才,菜鸟虽学农业但受过金工训练而且从事过非电量检测技术与电子装备打过交道。只是在与朋友闲聊时,作为医生的朋友建议:多听一下美妙的音乐(非爵士音乐、非摇滚)这样可以调节大脑的活动,对脑健康十分有利。朋友的建议激发菜鸟的制作欲望,这样就经历前面所叙述过的“壮胆”事。
    定型后的机器,经音乐人赏听后给出结论:能较为准确地将各类乐器的声音表征出来。这些成功是得益于基础训练和知识储备,例如:排除MP3解码板的收音机十分厉害的干扰,就是理解到FM解调的原理。菜鸟认为,可能FM解调载波频率是电源工频的整倍数,产生谐振,干扰特别厉害。所以采用高频开关电源供电。
      再有管子位置的考虑,不受店家的成品结构的约束,采用网友金色闪电所指出的方式安装,他说:
     “如果你听信了那个金牌会员的话,制作出来的机器你会发现最远离电源那边功率管声道的交流声会比近的那边要大一点。因为大电流回路的地线要长了不少,这长出来的一截地在线的压降就比近那边大一些。
     而那贴主的摆放方案这个弊端就会减轻不少,功率管大电流回路的路径都比较短,而且长度接近,压降也就差异的不大,同时电压放大级的信号回路也可以做的比较短,这些都是优点。”
      菜鸟也听取了网友的意见对整流作了修正。
      当然,胆机已出世,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交流声,虽然要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的,但若用耳机欣赏音乐那是不行的,背景噪音属于太大,这是菜鸟下一部要解决的问题,也希望各位大侠献计献策。
    《菜鸟壮胆记》发表近10天,围观者近2500人次,真令人没想到,也受到网友的不少赞扬,特别是网友green、 北约轰炸、漂泊的火、572670430四位高手的特别加分,在此菜鸟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只要变压器屏蔽良好,管子摆位只要考虑走线就行了。

网友:
不错。不会说,会写。会动手。会思考。

网友:
自力更生!机器做得不错,有档次。
彩虹总在风雨后。

网友:
有始有终,图文并茂,过程详实,很完美!

网友A:
首先恭喜楼主,其次想知道楼主以后有什么打算,真想再看到有续记啊。

网友B:
终于看到大结局了楼主由菜鸟变成老鸟了。

楼主:
换一组旋钮

换一组旋钮

换一组旋钮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太小 也不发烧 要是能用大一点的 发烧的输出变压器 EL34的声音会更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太小 也不发烧 要是能用大一点的 发烧的输出变压器 EL34的声音会更好听

有什么公式可以看到:输出音频频率、电压与输出变压器体积有关的参数。

网友D:
这个是正弦交流电的方程。。是幅度与时间的关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正弦交流电的方程。。是幅度与时间的关系。。哈哈!

(ωt+θ)就是频率(频率也是时间),交流电的表达式说明频率与输出电压有关。

网友:
频率与输出电压没关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楼主,其次想知道楼主以后有什么打算,真想再看到有续记啊。

也许写一篇装机工艺过程探讨的文章吧,不知大侠你有何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大结局了楼主由菜鸟变成老鸟了。

老鸟可就飞不动了,恐怕会被抓去烤着吃或炖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