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脑配置行吗

楼主(2013-02-20):
想组一台电脑主机请朋友们帮看看这样搭配行吗,主板是微星970GM-p46的,CPU是羿龙X4 965,散热器是超频三彩蝶S97 智能温控  ,显卡是技嘉GTX660Ti 2G, 硬盘是西部数据WD10EARS 1T 64M的,内存是DDR3 4G 1600的, 电源是黑豹额定600W宽幅静音电源, 光驱是先锋DVD刻录机, 机箱是战斧X8配4只12CM风扇。

网友:
您这主板CPU与显卡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玩什么高端游戏要搞2000多的660ti显卡啊。。这配置电源有必要600W么??是不是电源除了带电脑 ,还要带个压缩机 ?

顺手帮您查了下淘宝,应该2000以内的660TI都是假货。看您这CPU,估计您这660TI难是真的

楼主:
电源以前入手的,这样配置运行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别听二楼忽悠,电源就应该上600W的,你的显卡很强悍,但是配的主板和CPU,硬盘、内存就太那个了,鞍那么好,可惜马不行。

网友:
内存至少应该上8G的呀。amd的cpu为什么不配A卡呀

网友:
都说amd的cpu很菜的,哈哈

网友:
配置可以拉  好好

网友:
不如配个I3+B75的, AM3已经过时了

网友:
建议换成INTEL的,AMD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再说微星的主板我个人认为很垃圾

楼主:
好相amd的价格能少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相amd的价格能少点吧

关键是用途。

网友:
我就看上了你的显卡!不过其它也比我现在用的配置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听二楼忽悠,电源就应该上600W的,你的显卡很强悍,但是配的主板和CPU,硬盘、内存就太那个了,鞍那么好, ...

哎,今天第二次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了,请问您按这个配置配过么?

我去年项目配的电脑:I5 3570及配套主板 /8G/GTX650(后来我放到这里的二手都出了,您可以查下我的帖子),商家给配的400W电源跑起来毫无压力--是那种全天24小时满负载跑3D测试软件的跑,不是开机不管的跑,所以我说楼主600W的电源有点浪费,额定600瓦正品的大牌电源都上千了,您可以自己淘宝搜索下,几百块钱的杂牌和高仿电源别拿来充数,这不是为楼主省点同时也为绿色环保事业做点贡献不是。。。

其次,麻烦您再搜下淘宝,GTX660Ti ,淘宝里大量卖2、3百的,同时所有天猫的店铺却一水的卖2000多??650都700多了,660却那么便宜,摆明2、3百的是不知道什么卡改的,何况楼主的单子里一块显卡的价格几乎等于所有其他配件的总和了,明显不正常么。怕楼主上当,所以善意的提醒下,这也叫忽悠么?不会您就是淘宝上卖假显卡的店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今天第二次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了,请问您按这个配置配过么?

我去年项目配的电脑 ...

400瓦??   推他的配置?  他的可是AMD的CPU,你的是I5,最大功耗才77瓦,比你的要多50瓦啊!   你的配置总功耗在320左右,400瓦的肯定能行,但是要他配400瓦的,你觉得保险吗?  600W是大一点,大品牌价格也在400左右,比400W的贵多少??没你说的上千元那么夸张。直接上600W的一步到位,以后用不着升级。       楼主也许是个新手,不会配而已,只一味的加强显卡而已。 人家明明写着( 显卡是技嘉GTX660Ti 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