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双简易天线自由能收音机

楼主(2013-02-22):
  我所住的地方(开封)能收到一个日夜广播的卖药电台,信号很强,于是用它做整流电源DIY了一台双磁性天线自由能收音机。
本来是想用一个天线一个磁棒,但效果不佳。而用两副天线两个磁棒可使电源部分和收音部分互不干扰,增强了收音效果。
  电路及原理:
      由天线T1接收到的本地强信号经D1整流C1滤波作为收音机的电源。由天线T2接收到的信号经C2送至L2、C3组成的调谐回路,选出所需信号后送至3AG1基射极进行三极管检波并放大,C5滤除残余高频信号由高阻耳机发声。
  元件及数据:
    T1:自由能电源天线,凉台上架设5米加室内引入线5米。
    T2:收音天线,室内V字形6米。
    D1:自由能电源检波二极管,2AP9。
    L1:自由能调谐线圈,在160毫米长的磁棒上用直径0.5至1毫米漆包线分左右两段各绕30圈,并使其能在磁棒上活动。
    L2、L3:成品收音调谐线圈,初级多股纱包线50圈,次级多股漆包线8圈加漆包线(自绕)10圈。
    C1:电源部分滤波电解电容器,10微法任意耐压值。
    C2:50--100P瓷片电容。
    C3:收音调谐双联可变电容器,用其中的一联。
    C4:0.1微法固定电容。
    C5:2200P固定电容
    R1:偏流电阻,阻值由实验决定,本机68K。
    R2:音量可调电阻,3K。
    高阻耳机:两个电话耳机串联装在头戴耳暖内。
  制作与调整:
    本机自由能电源部分和收音部分各使用一根160毫米长的磁棒。自由能天线直接接在L1上以获得最大电源功率。为了增大
信号强度,收音部分线圈次级在原成品绕组基础上又增绕了10圈。全机安装在一块22X15厘米的三合板上,并装入相应大小的
纸盒内。
    调试时先不插入耳机,调整L1在磁棒上的位置,使C1两端电压最大,本机空载电压可达1.5V。然后插入耳机,用200K电位器代替R1,调其阻值使音量最大而且不失真,量取电位器阻值用固定电阻接入电路。本机自由能电源接入电路后电压降至0.6V,
整机空载电流达140微安。
  收听效果:70公里外的河南两个电台声音洪亮,本地电台声音震耳。

网友A:
这----你都想得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都想得出来呀.

想做出来,就费点脑筋想出来了。

网友B:
能不能弄它几十个天线给家里供电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弄它几十个天线给家里供电用啊“?

据说在电台附近扯个天地线就可以点亮小灯泡,距电台远点点亮发光二极管应该可以吧,太远就不行了。用这点能量看电视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在电台附近扯个天地线就可以点亮小灯泡,距电台远点点亮发光二极管应该可以吧,太远就不行了。用这点 ...

这么大的功率,要是在周边的人身体真不会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功率,要是在周边的人身体真不会有影响啊?

肯定有影响,过去看过一个新闻:住在电台附近楼上的居民总感到头疼,不得不在窗户上安装接地的金属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多谢鼓励!

网友D:
敢想敢做,支持您。
电源天线的左边部分好像不是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想敢做,支持您。
电源天线的左边部分好像不是漆包线

铜线间绕,只要不让相邻两圈碰在一起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肯定有影响,过去看过一个新闻:住在电台附近楼上的居民总感到头疼,不得不在窗户上安装接地的金属网。

这是事实,我小时候家里后边就是个干扰台,官家出面在窗户上安装铁丝网,比现在的防盗网可是安全多了,就是有点像监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事实,我小时候家里后边就是个干扰台,官家出面在窗户上安装铁丝网,比现在的防盗网可是安全多了,就 ...

所以买房千万不要买电台附近的,会少活几年的。

网友:
如果家住在干扰台附近,即可利用干扰台的信号,如果附近有联通的手机的信号台是否可利用。家中的电话常有电流和电压是否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