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做的6N8P+6L6,管子是不是太近了?

楼主(2013-02-22):
春节做的6N8P+6L6,听人声不错,管子是不是太近了?一直有交流低频声。
用二个电源变压器分别带三个电子管(电源变压器是拆机红灯711-2),输出变压器本坛购买。
6E2灯丝接电源变压器初级,6N8P和6L6灯丝接电源变压器次级,放一个小时电源变压器不发热。

网友A:
做的不错,是有点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是有点挤了

谢谢,废物利用,花最少的米,走自己的路,DIY成功的喜悦 。。。

网友:
用硅整流的?

网友:
放弃6E2,不会再挤了

网友:
胆管林立,利害!

网友B:
一是灯丝中心接地没?灯丝线绞合没?二是要是6N8P两级放大取消一级放大。三是电位器使用屏蔽线没?屏蔽线是一头接地?电位器外壳接地没?线路板接地没?四是6N8P阴极接电解没?没接加一个。五是6E2灯丝咋接的电源变压器初级?

网友:
也怀疑6e2灯丝咋接的初级?初级只有一个220v用什么方式降压?

网友:
工艺挺好,紧凑些也就漂亮些,个别干扰可加屏蔽解决,但交流声一般不会是管子靠的太近引起的,注意夏季散热噢.
条件成熟时我也仿制一机,以前见过的都是6L6葫芦管,直管也好看。

网友:
     6E2接初级??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灯丝中心接地没?灯丝线绞合没?二是要是6N8P两级放大取消一级放大。三是电位器使用屏蔽线没?屏蔽线是 ...

和回复jiedamotuo
711-2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有6.3V灯丝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回复jiedamotuo
711-2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有6.3V灯丝电压。

6.3伏两组都是次级绕组。一个接整流管的灯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回复jiedamotuo
711-2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有6.3V灯丝电压。

看样子楼主没有弄明白变压器初次级的关系,先告知:变压器只有电源输入的绕组叫初级,其余都是次级。当然也有人把初次级倒过来用的,但那是特殊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