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DA87做三管机

楼主(2013-02-23):
以前也不记得是在哪儿淘得几只3DA87管子,放在家里被翻腾出来,看到很多坛友都在DIY参赛。也手感痒痒,弄了个硅三管机线路,上面要求用3DG6类管,也没时间去买,将就用这几只管子也DIY个机机。试试手。线圈用的是别机上拆下来的,和我手中的223P可变有点不匹配,覆盖不够(按理L1要120圈,L2应该12圈)我的L1估计只有75圈。L2为8圈,磁棒也是从另外一台半导体上拆下来的,也不知性能是否还好,其它领件都是自备的外购的

楼主:
按理说3DA87和3DG6不是一类管,应该不能替代
但试验的结果却很有意思。请看

楼主:
请看我的材料和机机   由于这些管子都很老了,放大倍数又很低(我测了一下一只25倍一只30倍,没有别的了)焊好以后通电试验没有声音,反复调节工作点,只能听到电流声和微调电阻动片的嚓嚓声,很感失望,就在没有信心之时,我拿这它在屋里转,当靠近铝合金门时听到了极微弱的音乐声,是过年时播放的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欣喜之余。端着我的DIY上了凉台靠近金属防盗网边上声音变大了。这时在调整工作点,找到声音最大的一点后把再生加上再调整,找到最好的声音位置时固定下来。看来3DA87能够用来做三管机,这不是看资料而是我亲自DIY的体会,真是很高兴,再接下来的试验中,发现只能收到本地的两个强台,我意识到管子的放大倍数不高,天线的性能等等对机机影响很大,后级射级跟随器部的电流大于5毫安时无声,取3毫安较好

网友:
3DA87系列为高反压大功率硅NPN型晶体管,过去常用在黑白电视机的视放级。。。。。。。这种管子的压降比较大,做收音机不如3DG6.8.12和3DK2.4 等小功率管。。。。。。。

楼主:
最后装好的机机,还差一个壳,正在想办法,不管怎样总算赶上本赛际的末班车了,做为练手欢迎广大坛友指正

网友:
好家伙78年产的管子,不错

网友:
看清楚了是74年的爷爷管,能出声应当支持

网友:
原则上功率大的能代替功率小的,频率高的可以代替频率低的,耐压大的可以代替耐压小的,当然效果前者可能不如后者。

网友:
用3DA87代3DG6,虽是大材小用,也是物尽其用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参考的是哪本书的电路 能否告知书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参考的是哪本书的电路 能否告知书名,谢谢!

回兄弟是新颖耳塞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
这个机器挺复古啊。

网友:
有怀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