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8840A万用表

楼主(2013-02-23):
我的一台FLUKE 8840A万用表,不知何故障,开机如图显示,本人不会用,求高人帮助。

网友A:
能显示 ERROR 31那就说明“脑子”没坏,有可能是“腿”,“手”,有问题,或者“腰酸背痛”什么的

楼主:
按交流毫安显示错误31  直流电流也显示错误31    测量电压  电阻 没有读数

楼主:
这样是坏了吗  能修吗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故障哦。再反复试试,看是不是没设置好什么的。
确实不行只有修啊。再者看能不能找个官方的说明书,或者找FLUKE的售后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C:
肯定是有故障了,你先找找能有没有原理图。应该可以修理的。

网友D:
看这劲头估计是自检没过,看看晶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故障哦。再反复试试,看是不是没设置好什么的。
确实不行只有修啊。再者看能不能找个官方的说明 ...

试过开机正常  换档正常  就是测试没有读数  有交流配件  换到电流档  显示错误31  有没有修的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有故障了,你先找找能有没有原理图。应该可以修理的。

刚到手 没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劲头估计是自检没过,看看晶振供电

试过多次好像能过  就是测试没有读数  测电流显示错误31

网友E:
收音机还懂一点,万用表没有修过,希望有高手能帮助这个朋友!

网友F:
是不是内部记忆电池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去38度发帖求助!里面全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还懂一点,万用表没有修过,希望有高手能帮助这个朋友!

谢谢这位朋友了 刚到用的表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内部记忆电池坏了!拆开看看

有拆开看 没有看到记忆电池类的东西  还没有拆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 ERROR 31那就说明“脑子”没坏,有可能是“腿”,“手”,有问题,或者“腰酸背痛”什么的

这样会不会比脑坏还要麻烦  脑子坏 换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拆开看 没有看到记忆电池类的东西  还没有拆完

这种数据校准的表我看不见得有岩崎的全可调电位器电容的四位半稳定多少!哥有台岩崎四位半里面都是可调。跟全新爱德万五位半对比了一下依然是那么精准!那岩崎估计最少有10年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数据校准的表我看不见得有岩崎的全可调电位器电容的四位半稳定多少!哥有台岩崎四位半里面都是可调。 ...

一会拆开完,拍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数据校准的表我看不见得有岩崎的全可调电位器电容的四位半稳定多少!哥有台岩崎四位半里面都是可调。 ...

电池是在电路板的背面吗 我在正面没有找到啊

楼主:
背面不好拆 没有照

网友F:
一般这种表都有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种表都有电池的!

你看一下我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 ERROR 31那就说明“脑子”没坏,有可能是“腿”,“手”,有问题,或者“腰酸背痛”什么的

高手 能详细点吗

网友F:
确实没看到电池啊!我看还是发到38度求住吧!那里高手多http://bbs.38hot.net/

网友G:
8840A没电池的,你试试先把AC板拆下来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没看到电池啊!我看还是发到38度求住吧!那里高手多http://bbs.38hot.net/

好的 感激你了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8840A没电池的,你试试先把AC板拆下来在试试

把AC板拆了 有显示数据了  测电压 有点大   电阻 正常   电流还是显 31  还有几个档也有显示错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AC板拆了 有显示数据了  测电压 有点大   电阻 正常   电流还是显 31  还有几个档也有显示错误了

电阻档正常电压档的问题应该不大,电流档31你检查下保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档正常电压档的问题应该不大,电流档31你检查下保险嘛

谢谢老大啊  拆下AC板后 开机开一会 就正常 这表 好长时间没用过了  测电压 电阻  电流  都是正常了 没法测试精度  交流电压电流 现在是错误  30   老板 有没有这个表的使用说明书啊

楼主:
就是AC板有问题 自测不过  是不是 交流板的线到主板没接好  AC板有一条线接到主板上  还有一个排线到主板上  就这两条吗???   刚试过 在mV档 表的读数会慢慢升高 空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东东绐我呢???不会是一块板砖吧!!!
如果是奇迹,那么,我或者能帮你修好你的表表,因为它们是一样的毛病。。但源吧。。啊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 ...

2.16收的?看了下照片不是同一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 ...

你好 这个图片是昨晚上照的  这个名好像有看到过  我的表  测电阻正常  电压  mV档  开机正常   一会读数会慢慢升  有把AC板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 ...

那就好了 这个可是原装 USA产的啊 板子上都是有 MADE IN  USA

网友G:
8840A 整烂兄弟可是专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 ...

老兄 我这个表 测电压刚开始还好 一会数会上升  打开看 有一个三极管 发热 像是三端稳压管 没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 ...

老兄 在什么地方  我把表给你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8840A 整烂兄弟可是专家啊

我拆开看了 有一个LM7815 刚开机就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我想我可能杯具了!因为我在38度买了一个表表,用的就是楼主的那个图片同,现在好奇,卖家会寄什么 ...

就是这个

网友H:
后面的电容短路。。找出来。(修8840的时候,建议先拆下主控,并绐7主控装上一个IC座,血的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面的电容短路。。找出来。(修8840的时候,建议先拆下主控,并绐7主控装上一个IC座,血的教训啊!)

是7815 后面的吗  能详细点吗  没玩过啊

网友H:
我还在找8842的手册呢。。8840的手册也行,我的那一台电脑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还在找8842的手册呢。。8840的手册也行,我的那一台电脑坏了。。。

电脑配件 我有 可以送你 没有最新 老的  你想要什么

网友H:
你测一下那个15V后面是否短路。用另一台表表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测一下那个15V后面是否短路。用另一台表表来测。。。。

这个表测电阻 正常  测电压我点高  小档位 不测读数会上升   要不要把 7815 拆下 来测  能给测试点吗

网友H:
你不会测一个电池什么的,看准不准啊??要不测自己也行啊!

网友H:
就是在电压档,只用红笔测自己主板上的那些电压测式点。。那么一堆呢。。(高阻抗的表,本来开路就不会回零。。。这根本不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会测一个电池什么的,看准不准啊??要不测自己也行啊!

测过电压 偏高 有时正常 一下  电压读数就慢慢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在电压档,只用红笔测自己主板上的那些电压测式点。。那么一堆呢。。(高阻抗的表,本来开路就不会回零 ...

在线测过 7815 对地没有短路  但7815输出只有12点多伏

网友H:
那就换掉它。并且开机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就换掉它。并且开机自检。

用一般的7815 就可以吗  还是要一样的

网友H:
7815 就是常用的啊。我的换掉了70013和7815 和一个电阻,两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7815 就是常用的啊。我的换掉了70013和7815 和一个电阻,两只电容

我换了一个7815 还是一样的  没有好转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测过电压后, 显示电压 不归0 要换档 后归0 不知是不是问题 你换的那个电阻 和电容  编号是多少啊

网友H:
别着急,等修烂一堆8840就成了。。反正我是这样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着急,等修烂一堆8840就成了。。反正我是这样过来的。。。

那样不就整成你的 后续部队了   我可玩不起啊

网友I:
不用修了,卖给我吧,我的屏坏了

网友J:
7815肯定没坏,估计是后级短路了,看看7815后面接了些什么,一个一个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J:
7815肯定没坏,估计是后级短路了,看看7815后面接了些什么,一个一个的拆,

再查一下 整兄有查出来 没有说是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修了,卖给我吧,我的屏坏了

不好意思,表是好的 7815开机是有点热 测过电压正常 。15.2  两个表测都是这样的

网友H:
你都说不清你的表表是什么故障,如何修?图片,哪怕是手机照的,你都不愿多发一张。。让我们帮你猜着玩?你说你的表测电压漂,漂多少??在20档,测10的电压,显示多少??
老大,你修的是仪表。而不是电风扇,并不是转或不转那么简单!坛里高手是很多的,但是他们看到你的提问方法,只能潜水路过。。因为绐你说不清啊。。
8840是可以自检的,就是开机,按住 SRQ 键 看机器报什么错,这比你描绘故障要强得多!真心是想邦你的!·

网友:
打我电话。130883027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都说不清你的表表是什么故障,如何修?图片,哪怕是手机照的,你都不愿多发一张。。让我们帮你猜着玩?你 ...

谢谢你 老兄  晚上已整好了 ,我有看别的表 在mV档都有读数 7815 是我的表测试问题 换个表测试后正常 15.2  有点热 ,测试电压电阻 都正常 (和FLUKE 15B  )的对比较。  AC模块 是钽电容短路了 。用一个电解的换上 可以自测过了 还没有测试过
再次感激整烂兄了 是根据你的贴内容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都说不清你的表表是什么故障,如何修?图片,哪怕是手机照的,你都不愿多发一张。。让我们帮你猜着玩?你 ...

又打开表看了看,发现有几个电阻有点发黄, 拆下量阻值也对,打算把它换新的,补个开机mv档的照片吧 如果短接表笔  可以归0

网友K:
不要乱换电阻,你的电阻符合原机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乱换电阻,你的电阻符合原机要求吗?

这个是还没有换的 原来的拆下量过和标的一样(15B 测的) 又装上了 ,15B的mV档也是这样 是后几位  8840开机时间长点 就好很多

网友K: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要看手册的,电阻有材料,误差,功率,温漂等参数都符合才行,不单单阻值对了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要看手册的,电阻有材料,误差,功率,温漂等参数都符合才行,不单单阻值对了就行的。

没有手册啊 只是看到有三个电阻外观和别的不一样 (平时看的4环电阻)  按LOCAL 键 显示REMOTE  11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要看手册的,电阻有材料,误差,功率,温漂等参数都符合才行,不单单阻值对了就行的。

修好后和原厂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种数据校准的表我看不见得有岩崎的全可调电位器电容的四位半稳定多少!哥有台岩崎四位半里面都是可调。 ...

你好 ,.我有台岩崎TR6845的台表.你能教教我怎么调整吗?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你好 ,.我有台岩崎TR6845的台表.你能教教我怎么调整吗?先谢谢!

这个真不会!岩崎的表里面可调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不会!岩崎的表里面可调太多了!

你好 我已经找到中文说明书了,谢谢你回复!这台机能设置为"相对值",真不错的表.

网友:
是不是有复位键,复位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