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折腾:6NI推6P6P单端胆机 ①(审核篇)

楼主(2013-02-25):
   在坛内众多老师的渲染下,开始中毒,购买了相关物品。
   准备装一台6NI推6P6P单端双声道胆机。
   有,曙光牌6N1、6P6P、5Z4P,是79年至84年的产品。
   有,成品电源牛,铁芯96×50mm,商家说是130W;
   有,成品输出牛,铁芯65×33mm,单端牛;
   有,成品电感,铁芯48×25mm。
   线路图附下,请各位老师及高手审核,线路图有需要变更或更好的方案没有?先谢。

下面是购来的毒物:

网友:
买的是套件吧,电路应该是成熟的。先做做再调声

网友A:
买套件先按电路做然后再调试吧。应该不难

网友B:
1、考虑到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阻【2-300Ω】,致使6P6P的3脚电压低于4脚,不知合适不?
2、6N1的放大倍数低于6N2,不知增益够不够?
3、电源部分看到第二个6P6P的灯丝绕组,那么,第一个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考虑到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阻【2-300Ω】,致使6P6P的3脚电压低于4脚,不知合适不?
2、6N1的放大倍 ...

谢谢!这三条,烦请给出具体修整方案!
6n1加大屏压可增加增益吗?这个6p6p灯丝电压好象是两管共用的。把298v改接到3脚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套件先按电路做然后再调试吧。应该不难

装响,容易。接线不错,电压按要求调对,一般就有声了。想提前在线路上做到最佳再动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件不错,多少米购进?

便宜,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给个购宝链接呗,中毒了,我也想做。

已短信告知。中毒了好,多折腾,有益身心健康

楼主:
多谢无烟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B:
1.我做的是6N2+6P6P.6N2增益大,灯丝电流小;
2.双声道用不同灯丝绕组,说是利于声道隔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做的是6N2+6P6P.6N2增益大,灯丝电流小;
2.双声道用不同灯丝绕组,说是利于声道隔离度;

哦,知道了,谢。
6N2的外围电路和6N1是一样吗,即6N2可直接替换6N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做的是6N2+6P6P.6N2增益大,灯丝电流小;
2.双声道用不同灯丝绕组,说是利于声道隔离度;

你这个胆机的输出牛,铁芯是多大的?

网友B:
6N2可以代替6N1。输出牛铁心面积:19x25mm。商家说是5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2可以代替6N1。输出牛铁心面积:19x25mm。商家说是5W的。

谢回复与指点。
你这个牛,实际放音,低音效果如何?
再,我能否按你说的把高压改接到6p6的3脚?当4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会有什么缺点?
麻烦你了

网友D:
电路问题不大,接完了肯定能响。但是这电路是商业电路,很多地方进行了缩水变通,所以你说要突出也没啥突出,说平淡但也略带几分胆味。  依我个人之见 想提些建议,不知老哥能接受否?

1、6N1栅极输入端与电位器之间串联一电容,6N1栅极用以330K~470K电阻连接到地。把电路变成标准电子管输入电路。

2、6N1阴极总偏压电阻控制在600欧姆左右,屏极电流在7毫安左右,屏极电阻控制在36~42K之间,这样才是标准的6N1甲类工作点,  原图电路是6N2的结构。

3、电源退藕22K电阻 可以每升道用一个 (分两路)提高声道分离度, 阻值可以适当减小    一切以6N1屏极电流达标为主。

4、6P6P栅极 470K电阻 可以适当减小用于调整声音韵味走向。

5、6P6P灯丝也应一端接地,提高信噪比。

  基本上看到的就是这些 在制造过程中还要不断的调整才能出合适自己的声音。

网友:
对于4楼所说, 第一第二条不是问题, 在现代的音源中 我个人觉得用6N1 这类低u管子反而更适合第一级直接耦合输入, 如果是用6N2那就有些力不从心,其原因就在于音源信号的强度,现在音源大多为CD数码产品,输出电压基本可达1Vpp,这样强的信号给6N2输入后声音发堵,解决之道就是现将其衰减后输入,当然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   6N2 管子栅极比6N1要致密很多,适用于 唱头 磁头这类小信号放大有先天的优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回复与指点。
你这个牛,实际放音,低音效果如何?
再,我能否按你说的把高压改接到6p6的3脚?当4脚电 ...

你想低音好,可以在负反馈上下功夫,用RC元件构成衰减电路 串入反馈回路,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但是心里要有数,低音要想有排山倒海之势,这个是甲类机的短板    如果有机会的,改上6P6P的推挽机,你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回复与指点。
你这个牛,实际放音,低音效果如何?
再,我能否按你说的把高压改接到6p6的3脚?当4脚电 ...

6P6P 3脚电压低于4脚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影响, 6P6P帘栅极作用类似于一个聚焦极,将从阴极飞出的电子流压缩,加强电子密度,提高屏极电流而已,电压高低不影响最终的声音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问题不大,接完了肯定能响。但是这电路是商业电路,很多地方进行了缩水变通,所以你说要突出也没啥突出 ...

谢谢高手烟版的专业建议!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6P 3脚电压低于4脚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影响, 6P6P帘栅极作用类似于一个聚焦极,将从阴极飞出的电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低音好,可以在负反馈上下功夫,用RC元件构成衰减电路 串入反馈回路,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但 ...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问题不大,接完了肯定能响。但是这电路是商业电路,很多地方进行了缩水变通,所以你说要突出也没啥突出 ...

烦请烟版看看,是这样修正吗:

楼主:
上图被水印档住了,再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问题不大,接完了肯定能响。但是这电路是商业电路,很多地方进行了缩水变通,所以你说要突出也没啥突出 ...

上图错了,重发一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便宜,呵。

麻烦给个购宝链接呗,我也想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给个购宝链接呗,我也想做。

避免广告嫌疑,已短信给你。其实淘宝中有很多的,选择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问题不大,接完了肯定能响。但是这电路是商业电路,很多地方进行了缩水变通,所以你说要突出也没啥突出 ...

烟版,我在考虑,这个灯丝电源接地,是不是会造成6N1和6P6的屏压相对灯丝电压过高而缩短管子寿命,我看到有些设计是把高压来悬浮灯丝接点,从而使屏压相对灯丝电压只有几十伏,这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6P 3脚电压低于4脚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影响, 6P6P帘栅极作用类似于一个聚焦极,将从阴极飞出的电 ...

另外,烟版,我想把6NI和6P6P的灯丝改为直流供电,就用原灯丝电压整流、稳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烟版,我在考虑,这个灯丝电源接地,是不是会造成6N1和6P6的屏压相对灯丝电压过高而缩短管子寿命,我看到 ...

额……    不知道您怎么来的这个想法      灯丝接地,与屏压没有任何关系, 灯丝被阴极桶包围着, 灯丝与阴极之间只有阴极电阻上的压降差,也就是自生栅压的压差, 不会影响管子寿命问题, 一般来说 只有阴极上电压非常高(超过灯丝绝缘涂层耐压)的异常应用的时候才会考虑将灯丝独立悬浮供电。  我前面描述的电路估计有理解误会,我已将错误地方用红色更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烟版,我想把6NI和6P6P的灯丝改为直流供电,就用原灯丝电压整流、稳压,行吗?

没必要灯丝直流供电,电路麻烦不说,稳压浪费的能源也不少, 可以回望历史上的各种胆机名器,基本很少有(几乎没有)用直流电灯丝的。因为通过灯丝接地,中间抽头接地等方式都可以简单而方便的解决掉灯丝干扰问题。

网友F:
套件很不错嘛,折腾完一定发一下功放的“写真”让我们也中中毒

网友D:
上一个我个人比较常用的6N1电压放大电路,可以给弟兄参考参考

网友:
在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问题不大,接完了肯定能响。但是这电路是商业电路,很多地方进行了缩水变通,所以你说要突出也没啥突出 ...

版主所言极是。

网友G:
开始了一条不归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图错了,重发一张:

还是错的!
图中最下面的电容应该是22uf/450v,7mA用不了这么大的容量。倒是6N1的屏阻用36k还是47k不一定是哪个更合适!

网友:
对您电路图 ,提三小点 改进意见。

1,6N2的栅极 2脚(7脚)对地 在增加一个100K~200K电阻。
2,6P6P的灯丝也不可悬浮,需要一端接地。
3,反馈电阻2K改成3K左右。

目前就看出来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个我个人比较常用的6N1电压放大电路,可以给弟兄参考参考

谢谢烟版兄弟,你知识面真是博大精深,感谢你的建议和高招,必定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套件很不错嘛,折腾完一定发一下功放的“写真”让我们也中中毒

谢谢少年的友情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始了一条不归路

对对,刚上贼船,正在尝试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错的!
图中最下面的电容应该是22uf/450v,7mA用不了这么大的容量。倒是6N1的屏阻用36k还是4 ...

谢指正,坚决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