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件玩调频

楼主(2013-02-25):
                 最近也一直在玩调频,但本人所追求的也象调幅机一样,不过分追求音质,但对灵敏度和分离度有很高的要求,所以一直在这两方面下功夫,同时本人偏好于用常用件,如原先的《带高放的短波机》等调幅机一样,用的都是最常见的元器件,这次玩调频也如此。
电路的选用:高频部分选用普通IC-TA7358及外围元件组成的精典电路;中频部分选用普通双极型9018三极管和IC-TA7640及外围元件组成的电路;立体声还原选用IC-TA7343及外围元件组成的电路;低放部分还是选用IC-LM386及外围元件组成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整机图。
背板图。
整机图。
   低频电路的安装与调试:LM386是一块很常见的功放IC。外围电路比较简单,静态电流也比较小,增益也比较大且可以调节,缺点就是使用电压比较高,单声道使用耳机收听噪音较大。此IC1和8脚是增益调节脚,在这两脚间串接一电容和一电阻可以调节增益,调节范围20-200倍,2脚为反相办公输入,3脚为正相输入,4脚为地,5脚输出,6脚电源,7脚为旁路。本电路使用反相输入,左右声道个用一个。
   立体声还原电路:由TA7343及外围元件组成,该IC1脚为信号输入脚,2脚下和7脚为LPF脚下,其中7脚兼为单双声道切换脚,3脚电源脚,4脚19kHz导频信号发生脚,5脚为地,6脚立体声指示脚,8脚左音道输出脚,9脚右音道输入脚。由于对音质上没有很高要求,所以也没有很深入的研究该电路,进而也就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更深入的去研究。
   中频电路:使用TA7640加普通双极型三极管9018及外围电路组成,其中BG3等元件组成预中放电路,用于放大从混频电路输入过来的中频信号,进而抵消LM1到LM7组成的中频滤波器对中频信号的衰减,这样可以提高中放电路对中频信号的强度要求,BG4 BG5等元件组成电路为第一中放电路,这里使用联级放大电路可以有效防止自激,同时双可以得到较高的增益,能轻易的取得30DB以上的增益。这样整个中放电路整增益达到100DB以上,从而使整机就有了高灵敏接收的根本保证。同时LM1到LM7组成的中频滤波器保证了整机有很高的分离度,比如:本地有强台交通91.8,而远在140公里外的宁波新闻台92.0可以做到完全无干扰收听,还有在本地强台107城市之声下的无锡交通台106.9也可以收听,不过串台很严重。但这样做的不足也跟着来了,音质要差些。如果要求有好的音质可以少用几个。TA7640整体性能中等,就是其本底噪音相对大了点,曾经用分立件电路与其相比较过,本底噪音在相同条件下要比分立件大。但其电路简单,调试也很方便。
三极管组成的第一中放电路(联级电路)。
中放IC:TA7640
高频电路:使用TA7358及外围电路组成,有人说它不怎么地,但个人认为它还是一块比较好的IC。调试得当能轻而易举的达到3uV,曾至1uV也不在话下。这可不是吹牛哦:本人在杭州,象远在160公里外的上海几个台可以用一根六,七十公分长的拉杆天线全天候的收听,象远在100 多公里外的县市台宜兴,建德,慈溪等台均不在话下,在俺老家江西赣州,一百多公里数外的绍关,郴州等外省台均可以良好收听。前提你所处在地方电磁环境良好。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结果呢?除了上面讲述的要有优良的中放电路外,另外关键的就是高放电路了,高放电路的好劣直接影响到对微弱信号的接收。当然TA7358也有它本身的一些不足:如大信号特性较差,在密集大功率电台的大城市中表现不尽如人意。这里讲讲调试高放电路的一些体会,本人用TA7358做过多种高频头,有普通空气联的,有小型有机联的,还有用老黑白电视机U高频头改装的,其中老黑白电视机U高频头改装的的最容易调试到位,小型有机联的最难调试,原因是因为工作在超高频下,高放与本振相互影响很大,高放调到最佳了,本振又跑了,把本振调回来,高放又跑偏了,后来示波器双宗全用上,一宗监测本振,一宗监测高放,再从高放输入端输入信号,边调正高放,边调正本振,终于调正到了与老黑白电视机U高频头改装的效果一样才罢手。方法如下:示波器一宗接TA7358的7脚,监视本振频率,一宗接4脚,监视高放电路,信号发生器将93mHz高频信号从输入端注入,边调试使示波器显示最大,在调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本振在103.7mHz上,再使机器工作在103mHz上,输入103mHz,调试高放,使其输出最大,当然这时你也要保证本振工作在113.7mHz上,如此往返数次,使机器高,低频都工作在最佳状态上,当然在这一调整前,你一定要先调整好机器的其它方面,要不然也是白调了!  高放IC:TA7358
   这段时间正在试验不用TA7358本身的高放,外加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联级高放,可以做到不自激。外加信号测试,有提升小信号接收能力,但在实际接收中,大信号特性大好,表现更加突出。看来在俺的能力范围内用7358是不能再提高了。不过能到1uV也可以小小的满足一下了!不过只是小小的满足了,等有机会换种电路试试,相信还可以提高的。还有一点就是高放输入端前一定要加带通滤波器,这样做可以使机器有更好的小信号接收能力。
   不用TA7358内置高放,外加两三极管组成的联级高放电路
   另外,等以后有机会再把中短波也加上,外壳加上,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收音机。以上议论瑾为本人一家言论,不足之处烦请个位高手斧正!
       下面是用老黑白电视U高频头改制的:单声道的

网友A:
值得我好好学习的作品,顺便问问楼主,7335与7358两者有什么区别。再烦请楼主上传一张大一点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我好好学习的作品,顺便问问楼主,7335与7358两者有什么区别。再烦请楼主上传一张大一点的电路图。

把苏老师心动了,真开心。7335和7358可以直接互换,只是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品。后者比前者噪音要小很多,所以小信号掇取能力也是前者不能比的。苏老师您给个邮箱,我发你邮箱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苏老师心动了,真开心。7335和7358可以直接互换,只是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品。后者比前者噪音要小很多,所 ...

谢谢,我的邮箱:suhonggui@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苏老师心动了,真开心。7335和7358可以直接互换,只是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品。后者比前者噪音要小很多,所 ...

lwlj 坛友,电路板是自己制作的吧,能否把PCB图样上传,我想看看您的布局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的邮箱:

苏老师,以发敬请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苏老师心动了,真开心。7335和7358可以直接互换,只是后者是前者的升级品。后者比前者噪音要小很多,所 ...

邮件收到,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lj 坛友,电路板是自己制作的吧,能否把PCB图样上传,我想看看您的布局设计。

苏老师,PCB也发到你的邮箱里了,下部分是,上部分不是,俺是将两块PCB合在一起做的,为了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件收到,用什么软件打开?

Protel99电路设计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老师,PCB也发到你的邮箱里了,下部分是,上部分不是,俺是将两块PCB合在一起做的,为了省点!

PCB文件收到,您采用的什么软件设计的,我现在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l99电路设计软件

谢谢,那我就装Protel99。

网友B:
貌似TA7335P的官方手册说,本振线圈要有磁心,以保证Q值,防止频率低端停振。TA7358AP也是用磁心本振线圈。楼主对此有什么见解?实际使用时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tel99电路设计软件
请问建平老师,七只滤波器是怎样联接的,请说明一下。

网友C:
仔细地看过图片,那是七只10.7MHz滤波器相互串联组成的组件,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D:
很经典的IC组合,滤波器组合有特色。
不过一级中频预防大后跟7个陶瓷滤波器,是否中频信号衰减的有点大呢?

网友:
七只10.7MHz滤波器亮了,堪称中频“防火墙”。

网友E:
工程浩大.牛!手机看不淸实际电路图.从布局上看我觉得功放与中放换换位置更好.另外滤波器多了对带宽和音质有影响.调整本振谐振线圈用示波器调整应考虑杂散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浩大.牛!手机看不淸实际电路图.从布局上看我觉得功放与中放换换位置更好.另外滤波器多了对带宽和音质有 ...

是对本振有影响,所以示波器才接在7脚,而不是8脚。这样就对本振的影响大幅度的减小了,另中放和低放位置互换,如果只是裸板玩玩可以,俺在这里还考虑到了以后装外壳,进而要考虑调节扭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建平老师,七只滤波器是怎样联接的,请说明一下。

苏老师,您称俺老师,这可折杀俺了。图中您所用红色字体标注的就是三端陶瓷滤波器,上个陶瓷出接下个陶瓷进串联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TA7335P的官方手册说,本振线圈要有磁心,以保证Q值,防止频率低端停振。TA7358AP也是用磁心本振线圈。 ...

你所提到的这个是个问题,不过俺是从来都没有用过磁芯,不是俺不用,是俺没有 用稍粗点的线做线圈,还有选好点的电容,同时走线尽量短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地看过图片,那是七只10.7MHz滤波器相互串联组成的组件,不知正确与否。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经典的IC组合,滤波器组合有特色。
不过一级中频预防大后跟7个陶瓷滤波器,是否中频信号衰减的有点大呢? ...

现在的陶瓷滤波器单个衰减只有2到3DB,而预中放的放大量可以做到15DB以上,所以中频信号不会过份的衰减,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所提到的这个是个问题,不过俺是从来都没有用过磁芯,不是俺不用,是俺没有 用稍粗点的线做线圈,还有 ...

非常感谢。我在考虑用LA1185,LA1186这类,似乎性能更好点,不过这可能不符合楼主的“普通件”主题。

还有就是7级的陶瓷滤波器,带宽太窄了啊,会不会影响立体声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在考虑用LA1185,LA1186这类,似乎性能更好点,不过这可能不符合楼主的“普通件”主题。

...

会的!只有本地强台才可以解调出来,稍为远的就不行了,如果你是追求音质,那可以少用几只陶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的!只有本地强台才可以解调出来,稍为远的就不行了,如果你是追求音质,那可以少用几只陶瓷。

看来只是在接收机上做文章,灵敏度和音质不可兼得啊。我在城市中,更注重音质。要搞远程接收,还得采用类似楼主的“缩小带宽”。

我开工的初步方案是2SK192A(高放)+LA1186(混频,片内高放不用)+2SC1923(预中放)+LA1266(中放)+LA3401(立体声解码)+NE5532(耳机推动),3联BB804电调谐,12V蓄电池供电。
成本不大,TA7358P卖3块一片,LA1186也差不多这个价;LA1266 3元,TA7640实体店7元(感觉是敲诈啊);LA3401, 2元。

各位有想法的尽情拍砖,我在实际制作中也可借鉴大家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是在接收机上做文章,灵敏度和音质不可兼得啊。我在城市中,更注重音质。要搞远程接收,还得采用类 ...

俺是有这个想法:搞个类似中波一样的宽狭带接收,不过这只是个想法,7640要7块一个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是在接收机上做文章,灵敏度和音质不可兼得啊。我在城市中,更注重音质。要搞远程接收,还得采用类 ...

LA1186的额定灵敏度是多少,俺怎么查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LA1186的额定灵敏度是多少,俺怎么查不到

把PCB也发俺一份吧,谢谢啦。80571340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PCB也发俺一份吧,谢谢啦。

已经发,敬请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1186的额定灵敏度是多少,俺怎么查不到

这个-3db limiting sensitivity 和quiescent sensitivity 的具体含义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的判断也大多是网上,人云亦云。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db limiting sensitivity 和quiescent sensitivity 的具体含义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的判断也大 ...

这样说来和7358一样的了,不知道别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来和7358一样的了,不知道别的参数是多少?

刚刚查了一下:-3db limiting sensitivity:

-3dB  (limiting sensitivity) 的测定:
      输入信号电平60dB,调节VR使接收机输出为额定输出,降低SSG之输出电平,当接收机输出较额定下降3dB时读SSG之电平A 即为所需。(SSG:信号发生器)

这个参数我的直观理解是数值越小,接收机的灵敏度越高。特别是设备移动的情况下,当从强信号区移向弱信号区时,在相同信号衰弱程度下,-3db limiting sensitivity越小,接收机输出就大。

还有一个参数找不到

楼主也许有pdf,我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查了一下:-3db limiting sensitivity:

-3dB  (limiting sensitivity) 的测定:

我的理解恰好与你理解的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恰好与你理解的相反!

是我搞错了,已改过来.
TA7358AP的灵敏度的确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搞错了,已改过来.
TA7358AP的灵敏度的确很高

可它也有不足,大信号下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它也有不足,大信号下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所以楼主就不用片内高放,外接级联高放?挺好的!
级联放大器再用上AGC,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强信号阻塞,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就不用片内高放,外接级联高放?挺好的!
级联放大器再用上AGC,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强信号阻塞, ...

俺现在没有用上AGC,俺估计不是内置高放电路的问题,应该是混频电路。正在研究还没出正式结果了。

网友G:
支持楼主的动手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的动手精神

十分感谢!

网友:
菜鸟路过
很经典的组合

网友F:
已经收到,等有时间做一个玩玩,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收到,等有时间做一个玩玩,谢谢楼主!

俺这儿还有几块板子,送你一块,前提是你掏运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俺这儿还有几块板子,送你一块,前提是你掏运费!

谢谢了,请给工行或者邮政卡号,我给您转账。您电路上所有的集成块包括滤波器都有,但是无调频中周,楼主可否也送一个,这个中周我这地方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请给工行或者邮政卡号,我给您转账。您电路上所有的集成块包括滤波器都有,但是无调频中周,楼主 ...

一共要三个中周,俺找找看,如果有,送你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要三个中周,俺找找看,如果有,送你好了!

嗯,好的!谢谢了,见站内短信!